[電子儀表] 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整修-續集-第四單--調校

楼主(2012-06-16):
繼  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整修-續集-第三單  維修成功之後的準度調整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34-1-1.html

在開始調校前,示波器面板上的旋鈕位置要按照手冊上的指定位置設置

  NAME OF KNOBS
  旋鈕的名稱

  POSITION
  位置

  MODE

  AUTO

  COUPLING

  AC

  SOURCE

  VERT

  VERT MODE

  CH1

  INV

  OFF

  SLOPE

  +

  TRIGGER LEVEL

  12 o`clock

  Ch1/CH2 POSITION

  12 o`clock

  CH1/CH2 ATT

  10 mV/div

  CH1/CH2 VARIABLE

  Fully clockwise

  CH1/CH2 AC-GND-DC

  DC

  SWEEP POSITION

  12 o`clock

  SWEEP VARIABLE

  Fully clockwise

  SWEEP ATT

  0.2 ms

  X10 MAG

  OFF

  FOCUS

  Optimum position

  INTEASITY

  12 o`clock after adjustment
  12點鐘調整後

旋鈕位置設定完成圖片

再按照調校步驟依序調校
  Supply voltage
  電源電壓

  VR1

  X68-1570

  Adjust VR1 to give-8.00 V at pin P1-6.
  P1-6針調整VR1的給8.00V。

調整電源版上的VR1,使P1的第6腳上的電壓為-8V

調整前電壓

將電壓調整至-8V

  Intensity
  強度

  VR2

  X68-1570

  MODE:   X-Y
  With a spot on the screen, turn the  INTENSITY knob to a 9 o`clock position and then adjust VR2 until the spot  disappears.
  模式: X-Y
  隨著屏幕上的一個點,把強度旋鈕,9點鐘位置,然後調整器VR2,直到消失在現場。

將 INTENSITY旋鈕往左旋轉90度

調整電源版上的VR2,使CRT畫面上的光點變暗或是消失

  CRT center
  CRT的中心

  VR102

  X65-1380

  CH2: 50 mV/div, GND
  V-MODE: CH2
  Pull and push INV to find a position of  POSITION knob where the luminescent line dose not vary.
  CH2的:50 mV / div時,接地
  V型模式:CH2
  推拉興業找到一個發光線不隨位置旋鈕的位置。

調整主板上的VR102,使光跡線在連續按下INV鈕時,光跡線的變化幅度在最小位置

[上因圖片發現有錯誤,我拍成光點了所以刪除]

  Y operating point
  Ÿ經營點

  VR104

  X65-1380

  Position after CRT center adjustment.
  Adjust VR104 to give +57.0V at pin P6-1.
  CRT中心調整後的位置。
  調整VR104至+57.0V給引腳P6-1。

調整主板上的VR104,將P6的第一腳電壓調整成+57V

  X operating point
  X經營點

  VR301

  X65-1380

  MODE:   X-Y
  X-POSITION: center
  Adjust VR301 to give +68.0V at pin P7-1.
  模式: X-Y
  X位置:中心
  調整VR301至+68.0V給引腳P7-1。

調整主板上的VR301,將P7的第一腳電壓調整成+68V

調整前

調整後

  ASTIG/FOCUS
  ASTIG/聚焦

  VR3

  X68-1570

  MODE:   X-Y
  INTENSITY: 12 o`clock
  FOCUS: 12 o`clock
  CH1,2: 50 mV/DIV, GND
  Adjust the spot “.” To the best position  with the ASTIG knob and VR3.
  *Best position = smallest spot
  模式: X-Y
  強度:12點時
  聚焦:12點時
  CH1和2:50 mV / div時,接地
  調整點“。”與ASTIG旋鈕和VR3的最佳位置。
  *最佳位置=最小光斑

調整電源版上的VR3,使CRT上的光點是最小最圓的

VR3位置

調整好的樣子

  CH1 Step ATT Balance
  CH1步驟ATT平衡

  VR2

  X65-1380

  CH1: GND
  Adjust VR2 so that the luminescent line  does not vary when switching between 1 mV/DIV and 2mV/DIV.
  通道1:接地
  調整VR2的發光線1 mV / div及2mV/DIV之間切換時不發生變化。

  CH1 MAG Balance
  CH1的MAG平衡

  VR3

  X65-1380

  CH1: GND
  Adjust VR3 so that the luminescent line  does not vary when switching between 2 mV/DIV and 5mV/DIV.
  通道1:接地
  調整VR3的發光線2 mV / div及5mV/DIV之間切換時不發生變化。

  CH2 Step ATT Balance
  CH2步驟ATT平衡

  VR52

  X65-1380

  V-MODE: CH2
  CH2: GND
  Adjust VR52 so that the luminescent line  does not vary when switching between 1 mV/DIV and 2mV/DIV.
  V型模式:CH2
  CH2:接地
  調整VR52,使發光線1 mV / div及2mV/DIV之間切換時不發生變化。

  CH2 MAG Balance
  CH2的MAG平衡

  VR53

  X65-1380

  V-MODE: CH2
  CH2: GND
  Adjust VR53 so that the luminescent line  does not vary when switching between 1 mV/DIV and 2mV/DIV.
  V型模式:CH2
  CH2:接地
  調整VR53的發光線2 mV / div及5mV/DIV之間切換時不發生變化。

調整VR2、VR3、VR52、VR53

使CH1、CH2的VOLTS/DIV旋鈕,在1、2、5檔位切換時,光跡位置位移最少

  ADD Position

  VR101

  X65-1380

  CH1,2: GND
  Bring the luminescent line to the center  for both CH1 and CH2. Switch V-MODE to ADD and adjust VR101 so that the  luminescent line comes to the center.
  CH1和2:GND
  帶來的CH1和CH2的中心發光線。 V型模式切換,新增和調整VR101的發光行的中心。

調整主板上的VR101

使CH1、CH2的光跡現在中心的位置

  CH1 WAVEFORM SHAPING
  10mV
  1mV

  CH1的波形整形

  VR5
  VR4

  X65-1380

  Apply a 1kHz square wave to CH1 INPUT (  with the amplitude extending over 6 div. ) Adjust so that CH1 ATT waveform is  flat for both 10mV/DIV and 1mV/DIV ranges.
  10mV/DIV: VR5
  1mV/DIV: VR4
  適用於以CH2輸入1kHz方波(幅度超過6節擴大)調整,使CH1的交通運輸技術的波形是平10mV/DIV和1mV/DIV範圍。

  CH2 waveform shaping
  10mV
  1mV

  CH2的波形整形

  VR55
  VR54

  X65-1380

  Apply a 1kHz square wave to CH2 INPUT (  with the amplitude extending over 6 div. ) Adjust so that CH1 ATT waveform is  flat for both 10mV/DIV and 1mV/DIV ranges.
  10mV/DIV: VR55
  1mV/DIV: VR54
  適用於以CH2輸入1kHz方波(幅度超過6節擴大)調整,使CH1的交通運輸技術的波形是平10mV/DIV和1mV/DIV範圍。

輸入1KHz方波信號

調整VR5、VR4、VR55、VR54

手冊上的內容及翻譯的內容,不是很懂

調整時,有發現方波上下緣會位移,因為無法確定輸入電壓,所以使用另一部示波器測量的位置做調整

  CH1 Gain
  CH1的增益

  VR103

  X65-1380

  Apply a 50mV square wave to CH1 INPUT.  Adjust VR103 so that amplitude extends over 5 divisions.
  申請到CH1輸入50mV的方波。調整VR103,使幅度超過5個部門擴展。

調整VR103

將波形調到平整

圖片為不良之狀況

  CH2 Gain
  CH2的增益

  VR57

  X65-1380

  V-MODE: CH2
  Apply a 50mV square wave to CH2 INPUT.
  Adjust VR57 so that amplitude extends  over 5 divisions.
  V型模式:CH2
  套用到CH2輸入50mV的方波。
  調整VR57,使幅度超過5個部門擴展。

  X Gain
  X的增益

  VR151

  X65-1380

  CH1: GND
  MODE: X-Y
  Apply a 50mV square wave to CH2 INPUT.
  Adjust VR151 so that horizontal amplitude  extends over 5 divisions.
  通道1:接地
  模式的X-Y
  套用到CH2輸入50mV的方波。
  調整VR151,使橫向振幅超過5個部門擴展。

有些未寫出之步驟部分因為無法確定方波的電壓,以另一部示波器測得的波行為指標調整

  X Position Center
  X位置中心

  VR152

  X65-1380

  CH1, 2: GND
  CH1, 2 POSITION: Center
  H.POSITION: Mechanical center
  MODE: X-Y
  Adjust VR152 so that the spot comes to  the center.
  CH1和2:GND
  CH1,2位置:中心
  H.POSITION:機械中心
  模式的X-Y
  調整VR152,使現場的中心。
  (調整VR152將光點調整至中心位置)

調整VR152設定X軸中心位置

調整參照之示波器

完成調校

以上是個人參照手冊資料,慢慢摸索調校部分

有些不足之處還望先進指導!!

  CH1
  1MHz overshoot
  CH1的1 MHz的衝

  TC6

  X65-1380

  Apply a 1 MHz square wave to CH1 (with  the amplitude extending over 6 div.)
  Adjust the overshoot with TC6.
  1 MHz方波應用到CH1(延長幅度超過6節。)
  調整的TC6過衝。

  CH2
  1MHz overshoot
  CH2的1 MHz的衝

  TC56

  X65-1380

  Apply a 1 MHz square wave to CH2 (with  the amplitude extending over 6 div.)
  Adjust the overshoot with TC56.
  1 MHz方波應用到CH2(延長幅度超過6節。)
  調整的TC56過衝。

輸入1MHz方波,對於波型過激部分作調整,這部分忘了拍圖了

有些調校過程因為忘記拍圖,所以沒有附上,請見諒!!

這些調校需要施作多次,比較花時間,所以尚未完備部分待我研究更進一步之後才能繼續了

謝謝指教!!

网友:
相当之精辟

网友A:
調校示波器除了要細心還是粉細心,那支調整棒也是特殊的,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校示波器除了要細心還是粉細心,那支調整棒也是特殊的,

吃飯的傢伙一隻而已....................

衛生筷!!

楼主:
對於調校的準確度,還在努力中!!.....

個點的平衡電壓與測試點,都還在繼續測試中

网友B:
這一台示波器eson0724應該快玩到變成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台示波器eson0724應該快玩到變成精了!

還沒啦!!  還在研究中!!
也還在研究調整的VR應該有的數據!!

現在發現按照手冊的目視光跡不能當準度,要課測量VR的點電壓來決定???

网友:
引經據典,還拍照做檔~~ 流芳百世……人材啊大大 !

楼主:
測試到現在還發現一個問題,

U1控制輸出的+8V及-8V會有誤差值

尤其是未熱機及熱機後的X軸光跡會有位移現象

在調校過程的第一步就要求調整-8V的輸出電壓

此時測量到的+8V電壓只有+7.5V左右,

在調整VR152的X軸中心點時頻頻發現光跡點位移

看了電路圖以後發現X軸的中心點位置的VR152部分

+8V與-8V之間只經過VR152做平衡調節,之後即經過R183到VR151

VR151為調整X增益值,因為我對電路效應還不是很懂

只知道這2個VR的調整都會連帶影響X軸部分

而VR151是調整後即固定不動的部分

VR152的X軸中心位置可透過面板上X-position旋鈕調整

所以對於VR152的調整部分我將+8V及-8V透過VR152調整為中間值0V

這個部分就是無法以目視作為基準的一個問題點

對於小弟的看法,不知道先進有沒其他更好的方式,請不吝指教!!

网友C:
1.調整前須將示波器熱機30分鐘以上再進行調整
2.面板上X-position旋鈕調整12點鐘
3.X-Y模式 X Gain   X的增益   VR151
4.X-Y模式 X Position Center X位置中心  VR1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調整前須將示波器熱機30分鐘以上再進行調整
2.面板上X-position旋鈕調整12點鐘
3.X-Y模式 X Gain   X的增 ...

我不只熱機30分鐘了!!  出門前就打開,回來才開始調整.....

至少3小時以上,不含調整時機器開著花的時間喔!!

旋鈕位置依照手冊上的標示調整,

X的增益有調整了,但是還不夠準確,我還要拿信號產生器來做調整

X位置中心,因為+8V與-8V不相當會有壓差,所以我才把VR152的部分調成0V

再以X-position旋鈕作微調,這樣會比較準確一點

因為X+與X-輸出到CRT的電壓是不相等的,所以手冊上才把這部分的電壓校準放在很前面

因為隨著面板旋鈕的調整,X+與X-的電壓差很大,在做好電壓校准後

旋鈕調整放置不同位置測量時X+電壓高達100多V,X-剩下20多V

所以手冊上對於X+與X-的電壓值,沒有硬性規定一定的電壓,

只有提供旋鈕在校正位置時(請參照做校正前旋鈕的設置表)的標準電壓值為+68V

但是在Y軸的部分就不一樣了,目前測到我的Y軸輸出電壓不正確,但是差異不大

可能是電路上的零件老化有些影響,對於測量的準確度可能會有誤差,

有空我會PO上測量的結果,與電壓發生差異的點!!

楼主:
Y+、Y-調整

手冊上電路圖對於Y+、Y-有標註電壓為+57V

未調整前電壓

2個點的電壓值相差1.5V

就手冊上所標示這2個點的電壓值要相等

查找Y軸電路上的差異點發生處

終於發現

R134、R135的電阻兩端的電壓差異

調整VR104

使P6-1的Y+點電壓為+57V

Y-點的電壓

2點的電壓還是相差1.5V

這部分的電壓差異,應源自於Q12、Q13、Q14、Q15

若要改善應該只有更換電晶體一途了??

楼主:
為何說電壓差異的問題是出在電晶體上呢

請看以下電壓測試點的電壓值

就是這樣了!!

差異性就在這...........

网友:
2點的電壓還是相差1.5V
這部分的電壓差異,應源自於Q12、Q13、Q14、Q15
若要改善應該只有更換電晶體一途了??

調整vr104後輸出電壓有明顯的相關性.但是這電源部份沒有平衡用的調整vr.
也許vr102可以輸入補償差異值.

楼主:
可以嘗試看看喔!!

可是仔細看測試點!!  9、10的電壓都一樣,

就是說電路中的VR101、VR102對這部分的電壓調整並沒有作用!!

仔細看會有變動因素的部分是R134、R135連接到Q12、Q13、Q14、Q15的C極部分

B及部分的電壓也都相等,後續能查的可能只剩下Q13、Q15的E極電路

或許這部分電路中的某幾個元件有些微差異導致電壓的不平衡??

雖然這裡的電壓不相等,相差的電壓值只有1.5V,不影響示波器工作,

但是對於要測量精確一點的電壓值或是波形相加減,這裡出現的誤差就會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台示波器eson0724應該快玩到變成精了!

不敢說成精,因為我還是不懂電路運作,只是土法煉鋼慢慢測量,了解差異!!

雖不成精,但也頗有心得!!   謝謝WISH大!!  提供這台讓我實習

不知道還有沒有掛機的,再抓幾台來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