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smd元件用熱風槍拆焊的額外選擇--吸或噴?

楼主(2012-06-16):
熱風槍好用的要3k新台幣蠻貴的,smd元件用熱風槍拆焊會把小零件吹跑故要貼耐熱膠帶也蠻麻煩的。我想到用30w~80w烙鐵搭配刀型烙鐵頭,然後用真空泵或空壓機吸或噴,以拆焊32pin smd為例:
1、真空泵吸錫會不會殘一點,致使除錫不乾淨而拔不下來?假若可行,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小技巧?
2、空壓機噴氣除錫,是液態的錫先被吹掉;或錫先被空氣冷卻而成固狀?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小技巧?

网友:
空壓機噴氣除錫,力道可能過大之外,泠空氣也會速冷熔鍚。

真空泵吸錫!!??那就直接買電動吸鍚槍就好了。。。。。

熱風槍有二種,買那種風扇馬達不在手柄上的那種,風力就不會過大了。(舊文都有討論過)

网友:
元件会吹跑?  风速开低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