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4736ZG BIOS更新完供電無畫面(己解決)

楼主(2012-06-16):
小弟有一台Acer Aspire 4736ZG的筆記型電腦在更新完最新的2.08版BIOS後供電無畫面, 拆到主機板部份不確定哪顆是BIOS, 有大大可以指點一下嗎?是圖中紅框那顆嗎?

网友:
U57 MX25L8005M2C-15G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w=1366&bih=624

网友:
板子上找一顆 MX 25L8005M2C 這顆就是..

楼主:
感謝duncan大及oscar大指點, 小弟找到BIOS所在位置了, Serial-EEPROM廠牌是EON, 型號是EN25F80-HCP. 下載Acer原廠BIOS用Genius G540燒錄卻燒錄失敗, 聽說要找BIN檔, 不知有沒有大大可以指點的?

Acer Aspire 4736ZG BIOS 位置

燒錄失敗訊息

楼主:
終於有驚無險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留下解決方法給有需要的人參考, 步驟如下.

1.拆掉筆電的電池及變壓器
1.用phoenixtool205查出Recovery filenames是KALG0X64.fd
2.把Acer原廠下載後的XXXX.fd改為KALG0X64.fd, 並copy到usb隨身碟根目錄下
3.按住<Fn> + <Esc>, 插上變壓器, 等約 3-5 秒後按電源按鈕, 然後放開<Fn>和<Esc>
4.等約 2-3 分鐘, BIOS燒錄好, 筆電就會自行重新開機了

1.39 MB, 下載次數: 349

384.47 KB, 下載次數: 341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有驚無險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留下解決方法給有需要的人參考, 步驟如下.

1.拆掉筆電的電池及變壓器

請問phoenixtool205 如何使用:)

网友A(2012-08-05):
引用 楼主:
終於有驚無險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留下解決方法給有需要的人參考, 步驟如下.

1.拆掉筆電的電池及變壓器

請問是否所有筆記型電腦都可以使用這方法來恢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否所有筆記型電腦都可以使用這方法來恢復?

不是所有NB都可以哦. 您可先下載bios來檢查, 如不支援此方法, 就會出現以下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