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检查南桥是否发出了SUSCLK这个32KHz的频率?

楼主(2012-06-16):
总能听到高手们说这句话,在哪里能测到呢
谢谢了先

楼主:
补充说明:
正在测试的主板为华硕m2n-xe
南北桥二合一的nf-6100-430-n-a3
I/O为it8712f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
正在测试的主板为华硕m2n-xe
南北桥二合一的nf-6100-430-n-a3

請先說明板子問題點 !  無法啟動電源還是可啟動不開機..
只要插上電源時就應該要產生 32 k 的震盪是在整合橋旁震盪晶體會有電壓差  .. 如沒有這震盪表示板子無法啟動 ..不知目前你的板子是否能 power on 觸發啟動......觸發腳是否電壓正常..
因這種板子幾乎是整合橋壞的機率高..     祝你好運不是整合橋壞...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错了没说清楚
其实板子没问题,只是在玩一下才入手的示波器
触发后测25.000,pci33,66都有
待机测32.768也很好
就是待机不知如何抓到SUSCLK这个32KHz波形
致歉!
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错了没说清楚
其实板子没问题,只是在玩一下才入手的示波器
触发后测25.000,pci33,66都有

要了解的話 , 就先收尋站內有很多關於維修機板的文章來研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了解的話 , 就先收尋站內有很多關於維修機板的文章來研究 .

终于搞明白
原来32.768就是所谓的南桥 SUSCLK信号,测试点就在晶振,早都抓到可惜不认得她^_^
多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