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微波爐(型號TMO_2010)門組上,玻璃四周的"塑膠磁條"碎裂

楼主(2012-06-16):
請問大同微波爐(型號TMO_2010)門組上,玻璃四周的"磁性框條"碎裂,會導致微波外洩嗎?因不了解該塑膠是否有特殊材料結構功能 (如吸收微波),,框條"碎裂",如果只是把框條碎裂去除對人體會有害嗎,.有啥麼方法可以處理呢?又或者那位大大有零件可以賣給我嗎?感謝回答

网友A:
大同的東西找原廠的服務站都買的到替換材料!!

阻隔微波的最佳方式就是用金屬阻擋,塑膠是不行的!!

另微波屬於直線波,被彈開或是阻隔之後的能量會降低,所以不用太擔心外洩嚴重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的東西找原廠的服務站都買的到替換材料!!

阻隔微波的最佳方式就是用金屬阻擋,塑膠是不行的!!

所以不換也沒關係嗎?

网友:
有破損還是換掉比較好,不嚴重的話可以暫時不理??

楼主:
下午打去大同問~~~~~連門一起拿(沒有單買門條)一組六百元,但接電話的小姐不建議我換,他表示該機型以停產很久.東西放在他們那裡也很久了.怕換了稱不久.搞不好2~3個月就又破掉了,所以不建議我換,有人知道門條是啥麼材質嗎?黑色的,用軟磁鐵,或磁鐵會吸得住.但直接拿膠條去吸鐵(卻吸不住),是軟性磁鐵嗎?如果是軟性不是應該吸得住鐵,又或者消磁了

楼主:
剛又查了一下有種東西叫鐵紙~~~~~可以被磁鐵吸住,本身不會吸,那個膠條會不會就是鐵紙?

网友:
服務站的小姐說東西放在哪很久了,即使換了凍不久,可否問她那現在何不現在幫她拿去丟掉,600算160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