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V22ECBF 跳 FACTORY MODE 字樣

楼主(2012-06-16):
各位大大 請問這一台TATUNG V22ECBF 接上電視線

會出現  FACTORY MODE 字樣 按上下切台也無畫面

接VGA 畫面正常

网友:
我沒試過,純測試
把按鍵拔下用遙控開機試試結果如何? (若按鍵和遙控在同一組就不用試了)

网友:
這台有修過印象中有8顆按鍵全部NG,更新後應該會好。

网友:
先別急著換 趕緊測一下 哪些鍵同時短路 它可告訴我們這台如何進工模..

楼主:
各位大大、我換好按鍵遇到一個問題
接上電視線、自動搜尋台時有畫面、當搜台完後
就沒畫面

搜台時

搜台後

還有會再跳出

請問如何解謝謝大大提點

网友:
電源線插頭拔掉等一分鐘後再插回.試試看.

楼主:
wet  大大 我已經放1星期再拿出來接電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