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快譯通 MD28 翻譯機不過電疑問?

楼主(2012-06-17):
各位大大好~小弟這裡有一臺翻譯機,應該是太久沒有用的關係,裝在裡面的電池流湯,所以我全部拆開清理過後重新上電,發現沒有反應,之後又拆機了一次,發現到靠近電源的坦質電容裂開,我換上新的零件之後還是沒有反應,請問各位大大接下來該要怎樣查修??

网友A:
一般電池漏液會腐蝕到電池彈片,先檢查電池彈片是否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如果彈片ok, 可能就要跟線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池漏液會腐蝕到電池彈片,先檢查電池彈片是否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如果彈片ok, 可能就要跟線路了. ...

大大您好~電池彈片我有清理過了,有用電表量過電有進去,還有用變壓器接過還是沒有反應,看來真的是要從線路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