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冰箱壓縮機.冷凍油要如何更換..

楼主(2012-06-17):
請問冰箱壓縮機.冷凍油要如何更換..量要多少才夠?.要買何種冷凍油才是正確?R-12跟134冷凍油可通用嗎?

网友A:
小的是這樣更換的:
以冰箱來說拆下壓縮機用倒的,不過很難倒乾淨!
用量約90~120cc,不同冷媒的冷凍油不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是這樣更換的:
以冰箱來說拆下壓縮機用倒的,不過很難倒乾淨!
用量約90~120cc,不同冷媒的冷凍油不共用~ ...

再請問滷大:要買何種冷凍油才是正確?合成油可以嗎?

网友:
須要找冷凍材料行買專用油~

网友:
冷凍油=壓縮機的潤滑機油

冷凍油的種類、使用數量得看規格,冷媒不同用的油也不同,
壓縮機大小不同使用容量也不同....

网友:
前幾天我看日立修冰箱的技師是跟我要一個塑膠袋,用氣體把它逼出來的,不過那時候我在接電話,詳細怎麼做沒有看。

网友B:
一般密閉小型壓縮機不用換冷凍油.除非壓縮機整新才須要換.一般倒出量多少就加多少.***加過量冷凍油壓縮機起動時油會大量噴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密閉小型壓縮機不用換冷凍油.除非壓縮機整新才須要換.一般倒出量多少就加多少.***加過量冷凍油壓縮機起 ...

+1
沒錯 這點老師傅有傳承到

网友:
如是R134A壓縮機是用合成油

如是R12壓縮機是用礦物油

快速換油方式都相同

壓縮機倒頭摘回管向下加壓

更換二手壓縮機必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