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電蚊拍的觸控開關疑問

楼主(2012-06-17):
請教,我拆解電蚊拍檢測出觸控開關接觸不良,想自行更換

但查出有兩種規格,該用哪一種呢?

還有開關有分DIP和SMD的差異在哪裡呢?

TACT SW 6X6 -- 5mm 4PIN
SIZE:6X6mm,柄高:5mm,4PIN-DIP,PUSH-ON

TACT SW 6X6 -- 5mm SMD
SIZE:6X6mm,柄高:5mm,4PIN-SMD,PUSH-ON

楼主:
資料來源

但是SMD的圖開關凸的比較長,SMD比較短,這樣哪有可能是5mm?

DIP裝崁是指零件是透過針腳穿過PCB安裝在線路上,故可以用人手安裝。

SMT則是用錫貼在線路上,由於不用通過PCB,對多層線路板的設計有更佳的彈性,現在機械化的SMT機巳經十分普及,加上準確度甚高,故SMT技術的出現對主機板來說是一大進步。

想分別那些IC是使用DIP或SMT,只要反轉至PCB背後,看看有否出現針腳銲接的焊錫,有的話就是DIP,相反就是SMT裝嵌。
====================
1. 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表面黏著技術
所謂表面黏著技術是先將印刷電路板(PCB)上一層錫膏,再將元件放上去後,送進回焊爐內加熱熔解PC板上的錫膏,使元件緊密地黏著於印刷電路板上。而自動插件則是將元件穿透PC板,元件腳會扣住IC板,然後進錫爐加熱,使元件固定在板上。

2. DIP:Dual in -line package。雙排標準封裝。
為一種積體電路封裝的標準,它是將在矽晶圓上蝕刻的微電子電路,包裝在矩形塑膠或陶瓷的容器內,並與晶片兩長邊面朝下方伸出的針腳連接,雙排標準封裝的設計可使電路板的製造方便容易,但是對現代的晶片來說,因為需要連接的針腳很多,所以雙排標封裝就不是很好的設計。

Reference Site :
◆SMT-PCB生產設備與物料網 : http://www.smt-pcb.com.tw/
◆SMT – Magazine : http://www.smtmag.com

网友:
我的經驗 開關外觀相同 但是內阻不同喔!! 幾歐姆和幾百歐姆!! 要選用幾歐姆的電流才夠大,以鋰電 3.6~4.2 電流會高達 300~500MA

楼主:
ㄜ~這麼小顆的開關,還有電阻要考慮阿,開關不是就單純的開路和閉路?

而且觸控開關的規格也都沒提到阻值,這部分要如何查呢

手邊的電蚊拍是裝兩顆3號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ㄜ~這麼小顆的開關,還有電阻要考慮阿,開關不是就單純的開路和閉路?

而且觸控開關的規格也都沒提到阻值, ...

可以用三用表量量看!!

网友:
應該沒有阻值吧!

网友(2012-09-09):
電蚊拍的開關不用考慮電阻值(一般來說開關的電阻值越低越好),考慮的重點在於哪1種容易比較適合,
這當然包含按鍵的長度、焊接面的位置(接腳長度)等,如果能找到根原來1樣的當然最好,直接替換,如果是按鍵的長度不夠,可多找幾家材料行,會有不同長度的。

有些強力電蚊拍的電流超過0.5A,這種微壓開關裡面的電極接點耐電流不夠,換了之後不久就會又壞掉,
可考慮更換成較大電流的按鈕開,直接用螺牙鎖在外殼上,再接電線去電路板上,可達1勞永逸的效果。

网友:
DIP 和 SMD 要看你的電路設計是使用哪一種的。
主要的考慮要項在於你的開關高度及各接腳的距離。

另外,為求這類零件耐用,我不了解你的電路是否有如此設計。在開關兩端並上一個約 0.01 uF 的電容,這樣對開關比較好,不會因為瞬間電流過大而加速接點的氧化。

网友:
个人心得:这种开关接触不好的话,可以往里边滴一点WD40(松锈剂)之类的东东,再多按几下即可解决问题的。当然,如果是内部的弹性片损坏的话,只能直接更换了。新件也可以预先滴点WD40,可以防止接触不良。但应注意的是,有的微动开关所用材料与一些溶剂型松锈剂、松动剂(包括酒精)有溶解的可能,应避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