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不鏽鋼杯把手要怎麼焊上去?

楼主(2012-06-17):
一般不鏽鋼杯的把手都是用點焊上去的,不過很多用過一陣子就掉了一邊,實在很可惜,我知道不鏽鋼要用"阿魯夢"來焊接,想請問大家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今天忘了帶相機,所以沒有拍照片,下次有帶再補拍。

网友A:
不鏽鋼杯會用"斯莫豆"點焊的原因是本身鋼材太薄
用"阿魯夢"焊接要降電到很低,才不會一焊就破洞(常在幫人焊這個)
電焊+白鐵焊條也行,不過焊接點會很醜
用ab膠黏,久了也是會掉
塑鋼土也是會掉
好像"阿魯夢"+不鏽鋼補條才最ok
我家裡帶柄的不鏽鍋也是這樣焊

网友B:
看廣告,用塑鋼土可以黏陶瓷的馬克杯

不鏽鋼的…不知道有沒有效

點焊的話
如果用一陣子會再掉,就是沒點好
補點料,雖然難看了點,有好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廣告,用塑鋼土可以黏陶瓷的馬克杯

不鏽鋼的…不知道有沒有效

別的方法我不知道,但是千萬不要用塑鋼土,我那天才老弟就是用塑鋼土粘,每個鋼杯沒幾下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鏽鋼杯會用"斯莫豆"點焊的原因是本身鋼材太薄
用"阿魯夢"焊接要降電到很低,才不會一焊就破洞(常在幫人焊 ...

請問我可不可以拿去請你焊?

网友C:
wish大大您好!!

用點銲機是最實際(常用)的方法!!
會再脫落的原因有很多.......
1.原本的接觸點沒有清潔,再銲上去不會勞固!!
2.點銲機兩端的接觸點不正確!!,像鋼杯要用兩頭都是尖頭的,不能用平頭的!!
3.電流太小,時間太短,都會容易鬆脫!!
昨天剛補修一個不銹鋼茶盤!!(約60 X40CM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我可不可以拿去請你焊?

w大~為了焊一個不鏽鋼杯跑一趟台北
油錢ㄟ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為了焊一個不鏽鋼杯跑一趟台北
油錢ㄟ合嗎?

台北?

网友D:
W大.....
找你家附近鐵工廠直接請人家點焊一下就好了吧???
有些工廠看是小東西,是不會收錢的....
我都是請公司附近幫公司修理板架和貨箱的工廠幫我焊....

网友E:
其實我比較想要看wish老大作一台電容點焊機出來!
為了要喝牛奶,養一頭牛也不錯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大您好!!

用點銲機是最實際(常用)的方法!!

那就麻煩你好嗎?我幫你抱大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
找你家附近鐵工廠直接請人家點焊一下就好了吧???
有些工廠看是小東西,是不會收錢的....

嗯!我們家附近的鐵工廠我不認識,也不肯幫我做這個,應該也可是知道收不了多少錢,所以乾脆不接了。
論壇上若有朋友幫我焊,看是要付錢或是以物易物都可以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比較想要看wish老大作一台電容點焊機出來!
為了要喝牛奶,養一頭牛也不錯的啦! ...

這個太離譜了啦!

网友:
我有看到一篇超級電容 , 我覺得應該可以拿來試試 !!!

要不用 拉釘 拉一拉 保證不會掉 !!

但是會漏水 !! (我來亂ㄟ)

緊酸 ~~

自製微型交流電焊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2304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麻煩你好嗎?我幫你抱大腿了......!

wish大大您好!!
我在台南!!...不會麻煩啦!!.....
小弟家中有一些簡易的現成設備......
電龜..點銲機..沖床..攻牙機..鑽台..電鋸..木鋸..電動工具...
如果不急的話....就跟"惠民團購"的商品一起寄來.....
急的話...另外PM通知我....看我哪些工具派上用場...統統寄過來...
小弟一次幫您搞定!!........

PS我的大腿........還是留給女王""!!(腳妥當)......................

我怕會...............

网友:
說到這個天就黑一邊,我家有好多個小鋼杯把手焊接點脫開的,
害我買了一堆備用....沒把手喝熱的會燙手....台灣廠商製成真差

乾脆團購焊接好了..

网友:
不鏽鋼杯是有紀念性的鋼杯嗎? 國軍用的我有一個 耐用又厚喔 wish你要嗎?

网友F:
鑽個洞,用螺絲螺母鎖(要用不鏽鋼材質的才不會生鏽),中間要加個防漏水的墊片

网友:
記得幾年前wish大有po一個文,好像是用crt高壓還是什麼製作一台點焊機,看來市要wish大動手獻大做了

网友G:
老大有壞掉的微波爐嗎

把那個變壓器拆出來改一下, 就有個小型的點焊機, 一般1-3mm的都可以焊接

切掉高壓的次級, 找 2-3mm 的電線圈幾圈做次級兼電極

念書時玩過, 可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鏽鋼杯會用"斯莫豆"點焊的原因是本身鋼材太薄
用"阿魯夢"焊接要降電到很低,才不會一焊就破洞(常在幫人焊 ...

"阿魯夢" ?

請教一下, 來個圖片看看是何模樣, 俺聽不懂這個地方性的俗名

好有興趣了解一下, 謝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老大有壞掉的微波爐嗎

把那個變壓器拆出來改一下, 就有個小型的點焊機, 一般1-3mm的都可以焊接

這個好用!點焊機不也就是用這個原理嗎?

我也想知道啥是  "阿魯夢" ?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阿魯夢" ?

請教一下, 來個圖片看看是何模樣, 俺聽不懂這個地方性的俗名

是氫氧焊接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鑽個洞,用螺絲螺母鎖(要用不鏽鋼材質的才不會生鏽),中間要加個防漏水的墊片 ...

在螺絲牙卡的垢比較難處理…

雖然可以擠一些西力空來防水填坑,但一點都不美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這個好用!點焊機不也就是用這個原理嗎?

我也想知道啥是  "阿魯夢" ?

一般"惰氣點焊"通稱"阿魯夢"
也有人稱之為"氬焊機"
因為這機器在焊接時,必須使用氬氣把焊點與空氣隔離
以避免高溫造成被加工物的焊點氧化
氬焊機在點焊時所釋放的紫外線,比一般的電焊還要強
而且,使用技術要求也比電焊機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惰氣點焊"通稱"阿魯夢"
也有人稱之為"氬焊機"
因為這機器在焊接時,必須使用氬氣把焊點與空氣隔離

我又說錯了n_003|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又說錯了

23#說的是"氣焊"俗稱"上索"
用的是"乙炔"+"氧氣"
使用不同的火嘴,可以切也可以焊接
氣體調適不當有可能引起回火,造成氣爆的危險
未免憾事發生,可以加裝"防逆火裝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惰氣點焊"通稱"阿魯夢"
也有人稱之為"氬焊機"
因為這機器在焊接時,必須使用氬氣把焊點與空氣隔離

喔..

模具廠用的修補用途的
氬氣焊 = "阿魯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惰氣點焊"通稱"阿魯夢"
也有人稱之為"氬焊機"
因為這機器在焊接時,必須使用氬氣把焊點與空氣隔離

感謝您詳細的解說!
真汗顏,讀了幾年機械卻沒有從事機械相關行業,有些東西沒學過根本不知道,更何況沒碰過!

网友:
引用 网友I:
23#說的是"氣焊"俗稱"上索"
用的是"乙炔"+"氧氣"
使用不同的火嘴,可以切也可以焊接

我把我這台跟氬焊搞混了,把氬焊名字記成這台n_040|

网友:
找一般白鐵工廠亞焊.焊兩點收費大概$150-200之間......(屏東市)

网友:
其實"阿魯夢"就是氬氣的英文的日文不標準唸法.唸成"阿魯共"會比較接近.

网友:
焊一次150~200元可以買新的了吧

网友:
"阿魯夢"=正式名稱叫氬氣氣護焊接機
利用焊接的同時,從陶瓷護頭內的噴嘴,噴出氬氣圈附在焊點週邊,隔絕空氣中的氧與氮,達到焊點不與空氣接觸,冷凝後而不會氧化
一般所謂氣護焊接機差不多都是相同作用(如co2氣護焊接機)

网友:
w大,如果數量有好幾個
你就寄包裹來咩,我一次搞定
不然我雖然會騎車去跑山,常常會晃到台中去
可是就算是最小台的氬焊機+氬氣鋼瓶
我家的小黑也載不下......

网友:
焊接白鐵的一般都用氬焊焊接.

网友(2012-09-07):
自製點焊機..............Homemade spot welder remake

网友K:
之前不鏽鋼保溫杯也是一端脫落,試用熱熔膠黏,不過裝了溫水或熱水後會支撐不住....

後來想想,反正可用就好,不求美觀。於是拿束線帶來固定,效果還不錯,提供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之前不鏽鋼保溫杯也是一端脫落,試用熱熔膠黏,不過裝了溫水或熱水後會支撐不住....

後來想想,反正可用就 ...

enface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您.....這個不鏽鋼保溫杯原先是如何固定的??
一邊是不鏽鋼...一邊是塑膠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enface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您.....這個不鏽鋼保溫杯原先是如何固定的??

剛拆開看,塑膠把手裡有一片不銹鋼片,採用(上下各兩點)點銲方式固定。不銹鋼片銲完後,塑膠把手再卡進去,卡進去後塑膠把手應該沒辦法與不銹鋼片分離,疑似卡榫卡住。
(兩點)點銲如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剛拆開看,塑膠把手裡有一片不銹鋼片,採用(上下各兩點)點銲方式固定。不銹鋼片銲完後,塑膠把手再卡進 ...

enface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還要您把熱熔膠去掉來拍照!!....
小弟原本以為您知道構造!!.....殊不知您還特地為了拍照........真的很抱歉!!.....
從您的照片看來....是否因為不銹鋼片太薄......而導致塑膠把手和鋼杯有縫隙??
這樣蠻危險的!!若裝滾燙的熱水....可千萬要小心!!

网友:
拆卸下來請你家附近的鐵工廠的鐵工師父幫你焊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face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還要您把熱熔膠去掉來拍照!!....

我也是很好奇,塑膠把手是怎麼裝上去的,剛好您問,所以就拆開看囉....^^
我的杯子是把手上面兩個銲點脫落,下面的兩個銲點未脫落,所以用束帶固定還OK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