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退修)-華碩VB171D 電源燈閃爍,ZD901燒焦

楼主(2012-06-17):
多謝各位大大回覆,怕耽誤客戶太多時間,我已退修,謝謝 ^^"

好久沒發文,一發文就求救,實在是因為小弟只會換電容阿
這是板子正面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反面

燒焦IC(wet大大說要改成9.1V的稽納二極體 IC跟二極體差很多)放大

ZD901

ZD901

燒焦IC(wet大大說要改成9.1V的稽納二極體 IC跟二極體差很多)旁邊電路

ZD901-2

ZD901-2

小弟是想請問有沒有大大知道這顆燒焦IC是什麼編號及功用,
請知道的大大告知一下,謝謝

网友A:
應該是9.1V的積納二極體

网友:
編號 901 的穩壓元件吧!! 前面串一個 L903 是不是 蕭基二極體!! 我之前的印表雞有發生過蕭基二極體短路過!!

网友:
應該是9.1V的積納二極體+1

网友:
有時電路板變色不一定會壞,先拆下用電錶二極體檔確認,若是沒問題就先照原本方向焊回,把板上故障電容換掉後再上電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9.1V的積納二極體

9.1V的稽納二極體 了解,謝謝回答的各位大大 ^^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下圖的稽納二極體代替?
1W 9.1V 稽納二極體

网友:
這是1w~你那顆看起來有點大!!w數是不是要高點...

网友B:
9.1V的稽納二極體 了解--->既然暸解了為何不把內文修正呢?

二極體跟IC差很多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V的稽納二極體 了解--->既然暸解了為何不把內文修正呢?

二極體跟IC差很多耶~~~ ...

恩 謝謝大大指教,那請問可以用我7F回覆的二極體替代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謝謝大大指教,那請問可以用我7F回覆的二極體替代嘛?

可以,試裝看看稽納二極體溫度是否還會過高。

只是覺得,既然要學電子維修,基本的知識、原理、元件符號代號還是要搞清楚才好,以免雞同鴨講。

PCB元件代號標示(通用)
R--電阻
VR--可變電阻
C--電容
L--電感(線圈)
TR--電晶體
Q--電晶體或MOS FET(靠經驗以編號、外型、測試、電路走向、電路圖分辨)
D--二極體
ZD--稽納二極體(穩壓二極體)
BD--橋式整流二極體
U--IC(積體電路)
IC--積體電路
J--跳線
TP--TEST POINT測試點
T--變壓器
F--FUSE 保險絲
X--石英晶體
Y--OSC 震盪器
RN--排阻
CN--CA--排容
BA--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試裝看看稽納二極體溫度是否還會過高。

只是覺得,既然要學電子維修,基本的知識、原理、元件符號 ...

 真拍謝,都忘記先翻翻書了,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