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舊主機板電池替換

楼主(2012-06-17):
78871_1.pdf (80.01 KB, 下載次數: 79)
請問各位先進若此電池沒電,是否可在第12腳和第24腳焊上一顆5v DC的電池,付上此電池資料
是否正確?

80.01 KB, 下載次數: 62

80.01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
試試這方法

网友A:
我試過直接接12pin和24pin並連接一個水銀電池,是無效的。

最後是像twm兄,破壞兩端,讓裡面的rtc chip露出vcc的pin,再接cr2032,才正常。

网友:
好早的設計了~~我的TVP4也是沒電了

達拉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試過直接接12pin和24pin並連接一個水銀電池,是無效的。

最後是像twm兄,破壞兩端,讓裡面的rtc chip露 ...

是否在16腳和20腳處挖開各接上2032的正負腳?16腳正or負?20腳正or負?煩請t大指導也謝謝t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在16腳和20腳處挖開各接上2032的正負腳?16腳正or負?20腳正or負?煩請t大指導也謝謝t大. ...

您好,我忘記那一根腳是正極了,可能要麻煩您用電表量一下了。

网友:
FYR
http://www.mcamafia.de/mcapage0/dsrework.htm

refer
http://www.hardwaresecrets.com/article/Replacing-the-Motherboard-Battery/81/3

For instance, if your motherboard uses the Benchmarq BQ3287 circuit, you can replace it directly with the Dallas DS12887 one, which is 100% compatible.

楼主:
謝謝大家,測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