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2.5吋硬碟維修高手!

楼主(2012-06-17):
目前朋友有一顆2.5吋外接硬碟摔到
出現無法抓到硬碟的問題
裡面的資料想救出!
想請教各位高手
是否自己或是有認識對硬碟這一方面有專精的呢?
感謝

网友A:
這種狀況救資料要有設備.....
不便宜....
多半要拆硬碟做"破壞性治療"....
簡單來說,就是直接將裡面的碟盤拆出來放上專業設備讀取資料...
價格以G在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狀況救資料要有設備.....
不便宜....
多半要拆硬碟做"破壞性治療"....

carl0804大
台北問過都是萬元起跳的說
所以想說pigoo高手雲集
先來這邊幫朋友詢問看看!

我聽到摔掉就不妙囉!(抓不到硬碟囉...)
不過我想資料應該還在碟片上面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carl0804大
台北問過都是萬元起跳的說
所以想說pigoo高手雲集

萬元起跳是正常行情價...
因為早在Quantum硬碟還在Fireball時代...Conner還沒被Seagate收購的時代...
我就有和朋友合夥做過這生意...
當時買一套設備要50萬左右...那時全台灣只有2套...
救援率還只有60~70%左右...
當時收費是100MB 1000~1500元....而且客人還必須另行自備一顆硬碟來存放救出來的資料....
一顆Fireball 1.2G硬碟救資料收費大概都在一萬上下....
那時算是非常好做的獨門生意....

如果是摔到,有可能會有部分資料是救不出來的...
就是磁頭敲到的那部分磁區會產生物理性損傷,就無法救出那部分的資料了...
除非剛好磁頭在縮回狀態,撞在0軌的地方,那就無妨...
不過我也是有看過磁頭在磁片上畫了一痕的狀況...
那就很難說資料的完整性有多少了....
不過還是要拆了才會知道....
如果你朋友的硬碟資料不是非常重要...那就請他放棄吧....
如果是商業上的,或是學術論文....非要不可....
那就只能請他花這條錢吧....

网友:
通常這類型摔過的硬碟 千萬千萬 不要再送電去測試了..有重要資料就快去找資料救援公司..不要再上電確認了...開機幾次後就掛更多資料..買硬體只是花小錢..要重新找回資料跟救援回來之後的整理才是費心..有些目錄都找不到  救回的都是以FILE0000 或INNONDXXXX 簡單說:就像是一本書一樣..把前面的目錄跟章節/章數撕掉..你怎看到這本書原本的排列安裝...快上網找救援公司跟詢價吧[除非 資料不是很重要..千金萬金買不到]....快去吧....別掙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