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奇美 CMV948A

楼主(2012-06-17):
這次是一台 CHIMEI 奇美 CMV948A 的液晶螢幕
症狀是 背光狂閃~~ 也就是要亮不亮~ 順便帶有很大的異音(滋~~~~~~~~~~~)

CMV 948A

CMV 948A

背後銘板

背後銘板

拆機後~~
P+I 板全貌

P+I 板

P+I 板

很明顯的 電容爆了 (居然這樣背光還可以要亮不亮,不會斷電耶)

電容爆了

電容爆了

而PCB有一高溫現象

高溫現象

高溫現象

高溫處的背後元件

高溫背後元件

高溫背後元件

一不做二不休 加強散熱

加強散熱

加強散熱

全部更換完成

元件更換完成

元件更換完成

完修囉~~

完修

完修

就換電容而已~ 沒有大麻煩~ 謝謝收看

网友A:
恭喜完修,有機會再拆的話把剩下兩顆5V用CAPXON電容換掉囉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B:
那是工廠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工廠模式?

是Ntest2.exe測試程式.

网友:
增加散熱~~有心!!這麼小的散熱片也被您找到
謝謝分享

网友:
大大真是太強了,可以想到如此增加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有機會再拆的話把剩下兩顆5V用CAPXON電容換掉囉

本來是要換啦,但奇怪的是手邊的同容量電容硬是比版子上的大顆n_011| 不然就是高很多n_066|
就連換上去的同容量電容也比原來的小顆n_024|
偏偏電容表量出來的容值又是正確的(與標示無誤)
實在是感覺~~~ 很奇怪耶~~~(到底對還是不對呢?)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