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學 89S51 的一個不錯的部落格!!

楼主(2012-06-18):
今天因為 KEIL C 遇到一些問題,上網找到一個不錯的網站,裡面有人一步一步的製作 89S51的學習機以及許多C 的範例,提供想要自學的網友參考...
http://hi.baidu.com/txz01/item/e737798bed73dd5f840fab16

网友:
這個好!!.......
又離89S51的學習機....邁近一步了.....

antlu大大!!
若有找到一些簡單的入門款
可要多教教我們這些想學的"菜鳥"!!..........

网友A:
可以在團購單片機學習機板及各式零件.
現在流行arm,功能強大,是新的趨勢.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團購單片機學習機板及各式零件.
現在流行arm,功能強大,是新的趨勢.

ARM & 單晶片 是分屬不同領域的東西
ARM從一開始量產的ARM2開始,就是32位元的系統
而單晶片,截至目前還是只有8位元而已
目前的ARM11開發版,隨便一片至少都要近兩千元
而且ARM11用的晶片,封裝方式(BGA)並不是一般人有能力焊接的
單晶片系列的資料取得容易,零件價格也不高
封裝方式(DIP)焊接容易
做個簡單的跑馬燈或是時鐘,使用簡單的單晶片就行了
搬出ARM11來做跑馬燈或是時鐘的話,那就真的是"殺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M & 單晶片 是分屬不同領域的東西
ARM從一開始量產的ARM2開始,就是32位元的系統
而單晶片,截至目前還是 ...

單晶片的範圍很廣,不能以8位元來界定喔......
我目前就有使用32位元運算的單晶片,8個暫存器都是32 BIT,ALU也是32 BIT,
對暫存器或記憶體的存取、運算可以是1 BIT, 8 BIT, 16BIT, 32 BIT,
當然也有內建FLASH ROM, RAM, I/O PORT, TIMER COUNTER....等。
確實一個晶片就能組成系統,這也算是單晶片吧?

純技術討論,不是反駁雄爸爸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單晶片的範圍很廣,不能以8位元來界定喔......
我目前就有使用32位元運算的單晶片,8個暫存器都是32 BIT ...

是我沒說清楚
在這一帖裡所說的單晶片
意指8051這一類的單晶片
這類的單晶片絕對是8位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沒說清楚
在這一帖裡所說的單晶片

您說得沒錯,8051幾乎已是單晶片的代名詞,
原創Intel已經放棄這一塊,但以51為核心的變種單晶片卻還陸續在出現。

楼主:
YSC大可是作"生意"的,我只是做玩具的等級,初學者做做玩具就高興了老半天,而且現買現賣"現秀"!! 其實許多人都是初學者,8951 我個人覺得很實用又便宜,一個MCU只要35元萬用板焊接也還看得見...好玩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YSC大可是作"生意"的,我只是做玩具的等級,初學者做做玩具就高興了老半天,而且現買現賣"現秀"!! 其實許多人 ...

51系列單晶片也是有可取之處,至少價格便宜貨源廣資源多,指令集還算可以接受。

其實並不必要分晶片高低階,可以將預期功能實現的都是好系統,
我目前生產中的機種並不只用一種單晶片,看系統複雜程度與功能要求,
設計時就選最適當的來用,複雜的就用前述32 bit運算單晶片,簡單的89C2051也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系列單晶片也是有可取之處,至少價格便宜貨源廣資源多,指令集還算可以接受。

其實並不必要分晶片高低 ...

YSC大:
       以成本為考量,MCU適得其所,這樣公司才會賺大錢!!

网友:
這個好啊,要是出書再搭配PCB的話,應該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