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冒煙的ASUS L4000L(L4L)

楼主(2012-06-18):
冒煙的ASUS L4000L (L4L)
如圖標示的地方燒毀,可看到的編號為4425
請教各位,知不知道編號或是有代用的!
找4425 好像搜尋不到!
麻煩大家囉!

网友:
找AO4425或是SI4425

网友:
SI4425DY P-MOSFET 這一顆燒成這樣後端應該有短路
換上前先量一下後端阻值

网友:
換掉後可能還有短路

楼主:
是的!換掉後還是冒煙!
還在找那裡短路!

网友:
用可調直流電源燒一下吧,注意用手摸下哪裡發燙就應該是哪裡了

楼主(2012-07-31):
6JK3拆掉就沒有冒煙了!沒有零件可更換!不知是不是換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