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洋單槽洗衣機不能脫水(已放棄維修了)

楼主(2012-06-18):
用了18年的三洋SW-802V2單槽洗衣機不能脫水,情形如下:

在全自動行程,可洗,可排水,不能脫水,且行程會完全走完(即洗衣-排水-脫水-洗衣-排水-
脫水-洗衣-排水-脫水),無任何錯誤訊息.

在脫水階段,會聽到馬達啟動的聲音,且會維持到脫水完畢,
但是洗衣脫水槽不會動.

單獨脫水行程,一樣不能脫水,情形如上.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是不是皮帶老化了,拖不動,從未換過皮帶,但洗衣時仍很有力

先謝謝各位大大啦

网友:
看脫水馬達與內桶的連動結構...
有皮帶的檢查皮帶鬆緊..
沒皮帶的檢查馬達好壞..

网友:
應該是洗衣機在通知樓主花錢振興經濟了
沒問題的話應該是離合器組掛了,有前輩報過價,連工帶料大約4000

网友:
軸受組立(軸心)掛了...
無修理價值

网友A:
先往簡單的方向去想!
也有可能內外桶中間夾了一條小庫庫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往簡單的方向去想!
也有可能內外桶中間夾了一條小庫庫喔!

看樣子滷大你檢了不少件喔

單槽的比較少見,雙槽脫水槽就經常碰到

好幾年前有位住套房的小姐叫修洗衣機,雙槽脫水槽不轉,我伸手下去脫水槽底部一摸,還沒看到東西我心裡頭就知道是女孩子的小褲褲,因為卡的很緊我就用力一扯,拉上來時整件被我撕爛了(蕾絲的),那小姐就站在旁邊好剛尬

网友:
如果最近脫水時明顯很吵雜的話
很可能如3 4F所言---軸受組立壞了---要花3-4千元
如果脫水聲音還OK的話
請放倒洗衣機--檢查傳動皮帶
磨損或疲乏鬆動都可能造成脫水空轉---皮帶要調得很緊才能脫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滷大你檢了不少件喔

單槽的比較少見,雙槽脫水槽就經常碰到

師傅:
您太猴急了!
請問SR-533B3還有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師傅:
您太猴急了!
請問SR-533B3還有貨嗎!

我沒有在銷售,這方面我比較不清楚

网友:
請放倒洗衣機--檢查傳動皮帶
或許傳動皮帶斷了

网友:
啟動電容有檢查過嗎?不會是皮帶斷!

网友:
如果皮帶沒壞.應該是軸心壞

楼主:
打電話問過廠商,
評估是軸心壞了,
大概要3,4仟元,
因此考慮不修買新的了啦,
畢竟已經用了18年,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的建言和分享,
感恩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滷大你檢了不少件喔

單槽的比較少見,雙槽脫水槽就經常碰到

我........我想學修洗衣機,但是可不可以只修雙槽脫水槽不轉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我想學修洗衣機,但是可不可以只修雙槽脫水槽不轉的故障?

可以!
第一步:捲起您的右手衣袖...將右手打直...
第二步:將右手伸進脫水槽內檢查是否有小褲褲或"不累甲"卡在裡面?...如無....蓋上脫水蓋..聽是否有馬達哼聲..如沒有 哼聲...檢查上蓋sw..及定時sw是否通路...如正常...
第三步:檢查煞車歪ㄚ索是否正常....再檢查啟動電容是否正常....如正常...
第四步:彎腰低頭目視脫馬是否生鏽嚴重...如是....密膠破裂...馬達已浸到水..如是...
第五步:請準備較多銀兩...準備換新機或新馬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我想學修洗衣機,但是可不可以只修雙槽脫水槽不轉的故障?

來不及了啦....
雙槽已經差不多要淘汰了,小褲褲已經被老鳥撿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