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修理VE700的亮一下即全黑的思維經驗

楼主(2012-06-18):
以前查過兩台液晶螢幕,都是閃一下即全黑,零件檢測均無明顯故障。最後放棄。
這台2003年的VE700液晶螢幕:
1.開機亮一下後"上半部不亮" (亮度不對)----->高壓版或上半部燈管問題?
2.拆機,將高壓版轉向,即用下半部正常的電路點亮螢幕上半部燈管------>上半部燈管亮了一下後全黑---->燈管皆OK
3.高壓版的上半部點燈異常:
    追蹤電路: 升壓變壓器--->3KV高壓電容--->接頭--->到燈管---->回接頭--->經一個電晶體(的BE極)到地GND。
                   量測上述電晶體為一個PNP,其C極為回授信號,經簡單電路到高壓版的控制IC。
4.所以,要讓高壓版繼續工作(不要閃亮一下就全黑),從對稱的下半部的C極回授信號,以短線接接JUMP,
   讓控制IC認為上半部工作正常,控制IC持續工作。如所想要的,螢幕就能持續亮著,只是上半部不亮。
5. 至此想螢幕可將就)使用,長官家裡的螢幕,無償修理!
6. 有電下續追蹤上半部電路,升壓變壓器的一次側的震盪電路,量測兩只MOSFET開關晶體之閘極似乎有電壓
     工作中,但是DS極電壓值偏低為0V,再往上游又是一個MOSFET(先前有量測似乎OK)其閘極3~4V(比正常側稍低),
      其DS極未導通,手邊沒有零件,故直接將此MOSFET之DS及短路導通,讓10V電壓進來。
7.送電測試螢幕,上下燈管皆亮了,XP桌面出現似乎正常了,但發現將螢幕按鈕按OFF時,背光燈恆亮,即全黑變全白亮。
   原來全白比全黑更令人無法忍受!
8. 移除該MOSFET的DS級跳線,(原本還想將下半部電路的閘級信號引來驅動之(上半部),拆裝間跳線沒黏緊把線弄掉了)
    ,在閘極未跳線下,送電後,測試ON/OFF該黑該亮皆正常。VGA信號正常。
9.心該放下了。END。 什麼都沒換。倒是心想事成。
10.心得: 最後保留回授信號的跳線,希望當某半部的燈管異常時,螢幕還能亮著工作。

楼主:
抱歉,電晶體應該是NPN。

网友:
有圖加解說會更好??

現在只能用想像的!!  不過大大的思路解說的不錯!!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