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PM-42ATN無畫面維修

楼主(2012-06-18):
在這裡給大家照顧了好一陣子
這次分享的是粗淺的維修過程
還是一樣貼些圖給大家看看

狀況是

這台電漿是今年初網路2800買的
剛開始用也只有背後吱吱聲的問題
看了3-4個月後開始出現問題
一開始是畫面變藍幕
選別台畫面才會出現
聲音有時也會忽大忽小
後來藍幕出現頻率越來越高
最後變成黑幕
感覺有微光出現但是無任何反應
根據大家的經驗此型號最常見的問題是
機版大電容及電源版SAM-P352的6pin插座
拆開這台後發現已經維修過
大電容已經全部換新
看來應該是6pin插座
不過插座似乎沒有過熱焦化的現象
拆開看背面的確有空焊現象
補焊後又是頭好壯壯
不過過程經驗告訴我們
電漿過電時別用手指直接觸碰零件容易被電到...
給各位大大參考
不過接下來想找出吱吱聲的來源及過熱問題
應該是哪顆還是從哪拉出電接小風扇請各位大大指教

PS:附上找到的相關文件

背後全裸狀

背後全裸狀

右邊已經換過大電容

右邊已經換過大電容

機上位置

機上位置

電源版

電源版

電源版背後線路

電源版背後線路

空焊照片

空焊照片

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
又是裂錫在造次n_169|

网友:
謝謝不吝分享經驗造福大家,
辛苦囉:)

网友:
好棒喔  最近大家都很用心的
修(電漿) 附帶教學檔
不錯.喔

恭喜完修

网友:
喔!!趕快補焊~~希望可以用很久!!感謝

网友:
謝謝h大熱情分享

网友A:
聲寶這型我也搞了好幾台.滿建議在基板的位子裝設散熱風扇.以目前我在使用這台.裝個風扇.溫度明顯變低.畢竟電漿是屬於高熱機種.機件長時間在高溫下.電容也滿容易受損的.雖然上面都寫105度.反正加一顆風扇也沒多少錢.降低一點損壞機率.也沒差.小弟一點淺見.如有錯誤請各位大大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聲寶這型我也搞了好幾台.滿建議在基板的位子裝設散熱風扇.以目前我在使用這台.裝個風扇.溫度明顯變低.畢竟 ...

請教大大使用哪種規格風扇,電源從哪接出。我也很想小改一下,我連聲音都想直接外接,聲音實在不能入耳..
thx

网友B:
哇,看到那麼複雜的內部就手在抖,真是佩服,那電容引線應該事後來維修更換找不到矮的,才引線吧!原廠不會這麼做吧!!請教專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看到那麼複雜的內部就手在抖,真是佩服,那電容引線應該事後來維修更換找不到矮的,才引線吧!原廠不會這麼 ...

這台二手買來就已經是這樣,根據我爬一堆相關文章也可能是這樣。因為市面同規格電容體積較大吧!所以改成拉線外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使用哪種規格風扇,電源從哪接出。我也很想小改一下,我連聲音都想直接外接,聲音實在不能入耳.. ...

電漿用風扇加強散熱,以我個人的改法有考慮到兩種,一種是用12V,直接取用主電源板的12V輸出端,
另一種是直接用110V,當然要用110V的風扇,這樣不會增加主電源板的負載,
所使用的風扇由於局限於空間的關係,可以選用薄型的,只是風量會較小,
安裝的位置要先測一下,以高溫區為主要加強散熱。

以上係個人實作經驗,謹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使用哪種規格風扇,電源從哪接出。我也很想小改一下,我連聲音都想直接外接,聲音實在不能入耳.. ...

我主要是裝110V的風扇.之前有改12V但是風量跟本太小.以電漿的熱量來說.12V不如別裝.電源部分我是接在電源板上.但是有拉一條線裝開關在電視下方.不引響美觀.主要是現在電費太貴.裝個開關.在短時間看電視我就沒開.看比較久的電視才會把它打開.雖然線在LED都很省電.但是我還是偏好電漿的畫質.液晶看久感覺眼睛都會痠.電漿看得比較舒服的.110V電扇有個缺點就是比較大聲.我是拿壞掉的CD音響.唱盤上4周都會有房震動的橡膠.剛好4個.裝在電漿後面的板子(板子上很多洞.找合適的長螺絲鎖上.2個注意事項.1.螺絲長度要量.別碰觸到機板.2.鎖的時候力道要拿捏.我之前幫朋友鎖.不小心把風扇固定價鎖裂了.希望對您有幫助摟

网友:
聲音外接.說真的以聲寶這台那2顆5W的喇叭.真的很兩光.但是太大的喇叭.不用擴大機推得動嗎?我之前是有把2顆5瓦的改普騰37液晶的10瓦喇叭.是推得動.在上去的瓦數我不敢保證.後來2顆10瓦的釉燒掉一顆.懶得拆了.聲寶這台螺絲真的有夠多.反正開40聲音聽起來聲音還OK.偷懶一下.不拆了.喇叭瓦數.這可能要有經驗的大大幫忙說明分享一下了摟.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