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喇叭聲音不正常

楼主(2012-06-18):
有組喇叭,調整音量時,聲音斷斷續續,

要調到某個位置,聲音才會正常,

懷疑是音量的六腳可變電阻壞了或者是接腳那邊脫焊,

但量過可變電阻,旋轉後阻值可正常變化,似乎沒什麼問題~

想問一下檢修的方向應該朝向哪裏?

謝謝了

网友A:
i應該是可變電阻 !!

用量的可能不好量 !!

先換掉再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應該是可變電阻 !!

用量的可能不好量 !!

大大判斷的沒錯~

買了一罐恐龍191,對著 VR 猛噴,

似乎改善了這斷斷續續的音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判斷的沒錯~

買了一罐恐龍191,對著 VR 猛噴,

最好是換新
猛油撐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