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1706 無畫面

楼主(2012-06-18):
1.
2.
一秒有畫面一下子就無畫面了,是哪裡原因的??

网友A:
你的無畫面!!應該是指沒有背光吧
拿手電筒照一照應該可以看到LCD的影子!!

如果只是一閃就滅
那就是高壓保護
看一下上方變壓器兩顆的下面都有一顆藍色的電容
電容左右兩邊都有三隻腳的電晶體(其中一顆編號應該是印U20....)
量量看吧!!!應該有一顆或多顆短路囉

网友:
+macliu一票!!藍色的電容,電容左右兩邊都有三隻腳的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無畫面!!應該是指沒有背光吧
拿手電筒照一照應該可以看到LCD的影子!!

如何量??

网友:
用滴滴档量三极管,电筒照画面就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
建議您先把~~版上基礎文章看完

网友:
我今天頭暈暈的,是感冒的嗎,還是幻覺,還是哪裡有問題 ,感冒要去給醫生看還是西藥房抓藥,那液晶螢幕壞了是拿去給人維修還是自己去電子材料行回來修 :D

网友:
playart大哥~~頭昏昏還是可以自己修阿
藥就給老婆幫忙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