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對一的室外機壓縮機無法正常啟動

楼主(2012-06-18):
我家的一對一的室外機壓縮機無法正常啟動,一段時間可以聽見卡的一聲,不知道是不是壓縮機啟動電容壞了  ,
請問有人25uF,370VAC的電容嗎可以割愛嗎?

网友A:
這電容你測起來不是正常嗎 ? 為何還要更換 ?

請問室外風扇馬達會運轉嗎 ? 如果會運轉我想應該是壓縮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容你測起來不是正常嗎 ? 為何還要更換 ?

請問室外風扇馬達會運轉嗎 ? 如果會運轉我想應該是壓縮機掛了 ...

我也是認為電容是好的,可是壓縮機可能過保了(三年,實際使用不超過50小時),所以希望可以先找一個電容測試看看.
另外室外風扇馬達會運轉...

网友B:
請告知壓縮機的電流?&銘牌上寫的電流?

壓縮機有一個雙金屬片的過電流保護
老化.不良會造成壓縮機無法正常運轉

网友C:
壓縮機掛了~
有空的話請在標題加上廠牌&型號~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告知壓縮機的電流?&銘牌上寫的電流?

壓縮機有一個雙金屬片的過電流保護

明天來等測看看電流.

网友:
注意220V的電壓---維修要小心觸電
拆開壓縮機頂端護蓋--檢查3條導線端子是否完好?--檢查過載保護器是否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壓縮機掛了~
有空的話請在標題加上廠牌&型號~
謝謝~

感謝,明天來照明再修改.

网友A:
從好幾年前開始記得差不多有十年了,冷氣壓縮機的過載保護器,就已經內建在壓縮機內部了,因此過載保護器壞了也就等於壓縮機宣告死亡

网友D:
啟動電容沒壞!
請先更換過載保護器.....
如無效...壓縮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好幾年前開始記得差不多有十年了,冷氣壓縮機的過載保護器,就已經內建在壓縮機內部了,因此過載保護器壞了 ...

我也認為是過載保護器壞了,壓縮機一動就30多A,就不再動,幾分鐘後就再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啟動電容沒壞!
請先更換過載保護器.....
如無效...壓縮機掛了!!!

我也認為是過載保護器壞了,壓縮機一動就30多A,就不再動,幾分鐘後就再一次...但它好像在壓縮機內.

网友E:
你可看到啟動電流30多A,冷氣能力應約10000BTU

內建過載就個人專業至少25000BTU以上才可能

所以你的認為保證是不正確

我認為壓縮機已掛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認為是過載保護器壞了,壓縮機一動就30多A,就不再動,幾分鐘後就再一次...但它好像在壓縮機內. ...

kevinjeng.tw 大
壓縮機已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看到啟動電流30多A,冷氣能力應約10000BTU

內建過載就個人專業至少25000BTU以上才可能

感謝,還是明天請原廠來看看後,我再告訴大家到底壞了什麼,我個人也覺得是壓縮機+1...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vinjeng.tw 大
壓縮機已掛了!!!

感謝,還是明天請原廠來看看後,我再告訴大家到底壞了什麼,我個人也覺得是壓縮機+1...

网友:
kevinjeng.tw 大:不用請原廠來看.運轉電容沒壞.量壓縮機C R S

网友E:
C+R電阻最小R+S電阻最大
C+S電阻次大,能看到電流A
代表線圈正常
但內部汽缸已縮缸

楼主:
引用 网友E:
C+R電阻最小R+S電阻最大
C+S電阻次大,能看到電流A
代表線圈正常

我來不及量了,原廠帶走了,還好壓縮機是三年保固.

网友:
請問有結果嗎? 我的是壓縮機動一下,就不再動,幾分鐘後就再動一次..
東元的維修站,來看了一下,說風扇動了一下就不動了,說是機版壞.
現正等機版中.
感覺東元的變頻冷氣真的很爛,兩台不滿五年的冷氣都分別壞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