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ACER TM4050LCI

楼主(2012-06-18):
小弟一台筆電忽然變成三分之一白頻,這是否排現問題呢?
還請各位大大指教 或是跟小弟說一下 高雄地區哪裡有公道維修筆電的

网友A:
要公道的話..原廠最公道了XD......

有沒有照片~先PO上來看看是面板NG還是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公道的話..原廠最公道了XD......

有沒有照片~先PO上來看看是面板NG還是其它的~ ...

嗯...全台公訂價,絕不坑爹^^

网友:
這個級數,建議還是別維修了,有點古董!

网友:
痞酷液晶大聯盟 高雄 http://tw.myblog.yahoo.com/a88182846/

公不公道我就不知道

网友:
面板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