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型號ASS660R 三星冷氣機無法遙控開機

楼主(2012-06-18):
姐姐家裡的冷氣Samsung 型號ASS660R, 只能由遙控啟動, 原來狀況為時好時壞, 變成已經無法啟動了......
把電路板拆下來了, 想要想要找紅外線接收二極體更換, 卻沒找到(還是還有別塊機板 沒拆到?),
請大家幫忙指導, 感謝!!

機板電路圖1

機板電路圖1

機板電路圖2

機板電路圖2

機板電路圖3

機板電路圖3

最上面那兩條線接在 CN41 的 ROOM-TH(黑色) 及 PIPE-TH(圓柱) 不知是何作用 ? 是 Sensor 嗎 ?

機板1

機板1

機板2

機板2

變壓器旁有個二極體(PCB上印CD11)元件印T2D 2D, 被我拆下來, 用指針電錶Rx1K量測, 正反相指針均不偏轉

機板3

機板3

T2D 2D 背面電路圖, PC01 是Photocoupler PC817

機板4

機板4

IC 為S3P8469XZZ-QTR9.pdf

機板5

機板5

搖控器, IC 為S3P824XZZ-QWR5.pdf

機板6

機板6

機板7

機板7

二極體(PCB上印CD11)元件印T2D 2D, 找不到datasheet, 不知該用甚替代 ?

Xtal 不知道這是甚規格的 ?

网友:
關於 那個二極體(T2D 2D)
因為TNY266周圍 SNUBBER  RC ...TVS...都見不到
我覺得它是....[快速回復二極體 +  TVS  ]
類似下面這個...
請問這種二極體的設計用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4604-1-1.html

如果是的話 ...[用指針電錶Rx1K量測, 正反相指針均不偏轉]...這個現象正常
二極體(T2D 2D) OK沒壞

以上純推測

网友A:
CN91相連的模組板還沒拆下來,紅外線接收器應在其上
另外 CN41 的 ROOM-TH(黑色) 及 PIPE-TH(圓柱) 很明顯是溫度感知用熱敏電阻

楼主:
謝謝SIMON1016 ,duncan , 港都狼仔 三位大哥幫忙解惑.....
多了解了 這個特殊二極體..... 感謝!!

另外紅外線接收二極體, 看來是在另一塊電路板上, 要等下次再去台北時, 再拆下來檢查.....
屆時再補上照片......
謝謝各位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91相連的模組板還沒拆下來,紅外線接收器應在其上
另外 CN41 的 ROOM-TH(黑色) 及 PIPE-TH(圓柱) 很明顯 ...

照狼大提示的CN91 模組, 在冷氣面板上, 拆下另一塊電路板, 換掉上面的紅外線接收器,
冷氣遙控就正常了....
不過遙控拒離好像沒有很遠.....將就著用哩.....
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B:
恭喜完修!! 紅外線接收器一般DVD也是差不多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紅外線接收器一般DVD也是差不多可以代用!!

謝謝您.....
這台是舊機器了, 也先找人來修理, 店家有報價(整塊電路板換掉), 但卻無電路板可更換
只好自己研究一下, 死馬當活馬醫哩......
還有有大家幫忙, 才修得好 ....感謝哩!!
ps: 第一次修冷氣......呵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