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 PCI 的 NAS ,型號:MZK-NAS01SG,更新韌體失敗

楼主(2012-06-19):
原本更新韌體都很OK~就在最後一次更新到一半就卡著不會動了.
給他斷電再重新上電,只見它變成一塊"磚",除了電源指示燈還會亮之外,
其他HD與USB都不會亮.
請問要如何DIY回復呢?

网友A:
問原廠會比較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原廠會比較快喔.

謝謝您的回覆~
原廠直接開價 NT$2000 大元~
So..想DIY 試試看~

网友:
那可能要先知道它是用什麼ic來儲存韌體,再來想怎麼重燒.

网友:
圓場開價2000!!

搜尋一下新的一台才2990!!  原廠真的是搶人的...............

看來你要先拆機後確認韌體使用的儲存IC型號,再用燒錄器重新燒錄韌體進去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這個 REALTEK 的 CPU, 是的話就自救啦, LINUX 系統而已, JTAG 進去, 或者看看 TFTP還行不行, 再不行就 RS232, 如果連BOOT BLOCK 都死了, 只有自己燒FLASH.
http://rtl8181.sourceforge.net/rtl8181_cookbook.php

网友:
這類機器應該能拆下來重燒。

楼主:
昨天放颱風假在家搜尋網路~ 相關網址 :  http://opengemini.free.fr/wiki/doku.php?id=start
它是SL3516的CPU~
有用USB轉Rs-232 的轉接現 + 之前自己做的TTL轉RS232轉接板~
用超級終端機設定 傳輸速率為 : 9600bps , 8bit , 1 stop-bit
那NAS開機時,超級終端機會出現一堆亂碼~沒像網站上的出現正常英文字.
本來還想搞JTAG 模式,但看不懂那是什麼~~~~
颱風假在家修東西也是一種樂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放颱風假在家搜尋網路~ 相關網址 :  http://opengemini.free.fr/wiki/doku.php?id=start
它是SL3516的C ...

改一下傳輸速率為115200後試試看,有時候亂碼出現是速率沒調對
也可以用putty這套軟體來看
http://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download.html

而Jtag要找到機器的JTag port後加上你電腦的列表機port才能連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傳輸速率為115200後試試看,有時候亂碼出現是速率沒調對
也可以用putty這套軟體來看
http://www.ch ...

昨天改115200 BPS 還是一樣一堆亂碼~
不知道是不是windows 7 的關係,NAS 都關電了,他卻是一直丟出同一字元的亂碼~
這樣的bootload 到底是算成功還是失敗呢?
如果重新燒錄bootload,要如何燒錄呢?
還是先暫時放在一旁~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傳輸速率為115200後試試看,有時候亂碼出現是速率沒調對
也可以用putty這套軟體來看
http://www.ch ...

剛剛不死心~一個個試試傳輸速率~
瞎貓碰到死耗子~在19200bps 就正常出現文字了~感謝walkman給的建議~
但是那內容還是看不懂~把它po上來內容如下,等待有心人幫忙囉~
======================================================
Flash Block Size = 65536

Storlink SL351x Boot Loader [Linux], version 1.0.9
Built by linux, 18:38:20, Dec 24 2007

Processor: SL3516c2
CPU Rate: 300000000
AHB Bus Clock:150MHz    Ratio:2/1
MAC 1 Address: 00:00:25:02:00:00
MAC 2 Address: 00:01:25:02:00:00
inet addr: 192.168.1.100/255.255.255.0
==> enter ^C to abort booting within 2 seconds ......
Load Kern image from 0x30020000 to 0x800000 size 7340032
Uncompressing Linux.............................................................
.................................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15-Storlink_263 (tsuzuki@blackbox) (gcc version 3.4.4) #150 Th
u Jul 23 16:58:52 JST 2009
CPU: FA526id(wb) [66015261] revision 1 (ARMv4)
Machine: GeminiA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0: D VIVT write-back cache
CPU0: I cache: 16384 bytes, associativity 2, 16 byte lines, 512 sets
CPU0: D cache: 8192 bytes, associativity 2, 16 byte lines, 256 sets
Built 1 zonelists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ram0 rw console=ttySL0,19200 initrd=0x00a00000,22
M ramdisk_size=22528 mem=128M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0, 16384 bytes)
Bus: 150MHz(2/1)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sl2312 console setup :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Memory: 128MB = 128MB total
Memory: 103680KB available (2184K code, 1106K data, 104K init)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Page_chain_cachep Init!***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detected gzip initramfs
checking if image is initramfs...it isn't (bad gzip magic numbers); looks like a
n initrd
Freeing initrd memory: 22528K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CI: bus0: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disabled
sl2312_pci_map_irq : slot = 0  pin = 1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NTFS driver 2.1.25 [Flags: R/O].
fuse init (API version 7.3)
Initializing Cryptographic API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Real Time Clock Driver v0.10
Gemini Gpio init
Watchdog Timer Initialized
ttySL0 at MMIO 0x42000000 (irq = 18) is a SL2312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22528K size 1024 blocksize
loop: loaded (max 8 devices)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VSC-switch not found
Storm Semiconductors,Inc. SL351x Giga Ethernet driver 0.1.7 built at Jul 23 2009
16:56:39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Revision: 7.00alpha2
ide: Assuming 33MHz system bus speed for PIO modes; override with idebus=xx
ide 0: physical = 63000000, virtual = c8800000, irq = 4
    ide0: MMIO-DMA , BIOS settings: hda:pio, hdb:pio
ide 1: physical = 63400000, virtual = c8802000, irq = 5
    ide1: MMIO-DMA , BIOS settings: hdc:pio, hdd:pio
master not ready
hdc: no response (status = 0x80), resetting drive
hdc: no response (status = 0x80)
SL2312 MTD Driver Init.......
SL2312 CFI Flash: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number of CFI chips: 1
cfi_cmdset_0002: Disabling erase-suspend-program due to code brokenness.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SL2312 CFI Flash":
0x00000000-0x00020000 : "RedBoot"
0x00020000-0x00720000 : "Kernel"
0x00720000-0x00740000 : "VCTL"
0x00740000-0x007e0000 : "CurConf"
0x007e0000-0x00800000 : "FIS directory"
SL2312 MTD Driver Init Success ......
FTC_FOTG2XX : Init FOTG2XX Driver
Init FOTG2xx driver
FTC_FOTG2XX : >>> Found FOTG2XX ...
pFTC_OTG c1f64920
FTC_FOTG2XX_1 : Init FOTG2XX Driver
Init FOTG2xx driver
FTC_FOTG2XX_1 : >>> Found FOTG2XX ...
pFTC_OTG_1 c1f649e0
hcd->self.controller c1cbdc00
hcd end
hcd_buffer_create
ehci-hcd-FOTG2XX ehci-hcd-FOTG2XX: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usb_register_bus
ghcd_FOTG2XX hcd c1cbdc00
hcd_irq_For_OTG
ehci->caps->length 10, hcd->regs f6800000 , ehci->regs f6800010
udev->state 1
drivers/usb/host/ehci-hcd-FOTG2XX.c: USB support enabled, EHCI rev 101. 0
Timing on EOF1(0xf6800040) = 0xd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FTC_FOTG2XX : >>> +FOTG2XX_get_otg_transceiver
FTC_FOTG2XX : registered host c1cbdc00
OTG2XX act as HOST only (don't need to wait gadget driver)
+(OTGC_Init)
pFTC_OTG->otg.default_a=1
+(OTGC_Init)
pFTC_OTG->otg.default_a=1
OTG_enable_VBUS
FTC_FOTG2XX : >>> Drive VBUS ok...
+OTGP_Close()
OTG2XX act as HOST only (remove gadget function)
+OTGH_Open()(0x30=0x0)
OTG_enable_VBUS
mdwOTGC_Control_A_VBUS_VLD_Rd 80000
+OTGP_Close()
OTG2XX act as HOST only (remove gadget function)
+OTGH_Open()(0x30=0x0)
ehci otg_set_host status 0
connect_change 1
clear_bit
return set_bit
hcd->self.controller c1cbd400
hcd end
hcd_buffer_create
ehci-hcd-FOTG2XX-1 ehci-hcd-FOTG2XX-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
er 2
usb_register_bus
ghcd_FOTG2XX_1 hcd c1cbd400
hcd_irq_For_OTG_1
ehci->caps->length 10, hcd->regs f6900000 , ehci->regs f6900010
udev->state 1
drivers/usb/host/ehci-hcd-FOTG2XX-1.c: USB support enabled, EHCI rev 101. 0
Timing on EOF1(0xf6900040) = 0xd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FTC_FOTG2XX_1 : >>> +FOTG2XX_get_otg_transceiver_1
FTC_FOTG2XX_1 : registered host c1cbd400
OTG2XX act as HOST only (don't need to wait gadget driver)
+(OTGC_Init_1)
pFTC_OTG_1->otg.default_a=1
+(OTGC_Init_1)
pFTC_OTG_1->otg.default_a=1
OTG_enable_VBUS
FTC_FOTG2XX_1 : >>> Drive VBUS ok...
+OTGP_Close_1()
OTG2XX act as HOST only (remove gadget function)
+OTGH_Open_1()(0x30=0x0)
OTG_enable_VBUS
mdwOTGC_Control_A_VBUS_VLD_Rd 80000
+OTGP_Close_1()
OTG2XX act as HOST only (remove gadget function)
+OTGH_Open_1()(0x30=0x0)
ehci otg_set_host status 0
connect_change 1
clear_bit
return set_bi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lp
drivers/usb/class/usblp.c: v0.13: USB Printer Device Class driver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md: linear personality registered as nr 1
md: raid0 personality registered as nr 2
md: raid1 personality registered as nr 3
md: multipath personality registered as nr 7
md: md driver 0.90.3 MAX_MD_DEVS=256, MD_SB_DISKS=27
md: bitmap version 4.39
ipsec_init : cryptographic accelerator
ipsec tx_desc = ffc18000
ipsec rx_desc = ffc19000
ipsec tx_desc_dma = 01ccb000
ipsec rx_desc_dma = 01ccc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TCP 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md: Autodetecting RAID arrays.
md: autorun ...
md: ... autorun DONE.
RAMDISK: LZMA image found at block 0
RAMDISK: LZMA lc=3,lp=0,pb=2,dictSize=8388608,origSize=23068672
LZMA initrd by Ming-Ching Tiew <mctiew@yahoo.com> ..............................
................................................................................
..................................................<3>RAMDISK: Lzma decode failur
e
LZMA initrd is not in the correct format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04K
EXT2-fs error (device ram0): ext2_check_page: bad entry in directory #1881: rec_
len is smaller than minimal - offset=0, inode=0, rec_len=0, name_len=0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网友C:
看到 ==> enter ^C to abort booting within 2 seconds ......
按 [Ctrl]+[C], 應該就可以開進Boot Menu,
然後再跟著選Firmware 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 ==> enter ^C to abort booting within 2 seconds ......
按 [Ctrl]+[C], 應該就可以開進Boot Menu,

看到起死回生的一現生機~
晚上回家試試~

楼主:
晚上測試時因為不懂什麼是TFTP Server,就用X modem 傳輸,真是等待好久好久~
結果用公司所提供的韌體直接給他更新下去~ 情況變得更糟~現在連rs232都不丟資料出來了~
其實在更新時有發現flash size不同~想說試試看吧~那也是原廠的阿~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看來只剩下JTAG更新的方式了~
不過那到底要怎麼用~還是要花時間請教估狗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