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PS-1303DF-30V3A雙電源供應器--整修

楼主(2012-06-19):
跟站內大大購入的DPS-1303DF-30V3A雙電源供應器

整修篇,

外殼生鏽

做打磨,重新上漆

主機外觀

型號

內部線路

顯示器表頭電路

功率晶體

旋鈕的VR

VR 採 10K及1K為一組的VR

這個不知道是電容還是其他特殊的零件

我沒看過,請大大指教,這是什麼零件???

把VR都換新的

把旋鈕也換掉

整機完成,有打蠟喔!!!!!

上電測試

這個按鈕的功能不知道如何使用

我只知道左邊的可以讓MASTER及SLAVE同步電壓輸出

右邊那個就試不出來了???

就字面來看是  系列  並行

但是如何使用呢???

詳細測試部分我會在電表的開箱秀裡做測試??  請期待喔!!

電供的測試在這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9017&extra=

网友A:
是指藍色長方體那個嗎
R205
是電阻
精密可調電阻
可用一字起子調整點阻值

网友B:
你整理東西的功夫真不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藍色長方體那個嗎
R205
是電阻

是電阻喔!!  第一次看到??

网友:
贊喔~~~有沒有給他來個泰國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源供應器的測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17&extra=

多年前到桃園買示波器,順便以300元買了一個電源供應(尚未完修),回來更換了4個面板的可變電阻之後就"活"起來了!! 這幾年又換了一次!! 我的是指針型,前一陣子資源回收場買到數位電壓表來一個"外接顯示"也不錯!! TRACKING 意思是 雙電源的電壓會隨著 左邊的那一組電壓調整而一起變動,INDEPENDEN 則是個別調整,另一邊的開關應該是 輸出要不要串在一起成為 60V電壓...

楼主:
這台電供狀況正常,所以只需要稍微清潔整理後就能使用了!!

要泰國洗,等他有問題再拆一次的話會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到桃園買示波器,順便以300元買了一個電源供應(尚未完修),回來更換了4個面板的可變電阻之後就"活"起 ...

是的!!  看過draculaxx大的連結,我就懂了,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整理東西的功夫真不賴。。。。

謝謝誇獎!!

其實我是以自己要用的心情來整理我的機器的,只要用心整理,都能達到自己的要求的!!

這台電供算是比較簡單的整理,生鏽部分磨掉重新噴漆就好了

光這個蓋子,我分段噴了好幾層,整整噴掉一瓶噴漆,才把外殼噴到平均且光亮

只噴2-3層不行,摸起來會有顆粒感,不夠光亮

而且還不能一次噴到位,會有流水滴形成,變得很醜,所以要有點耐心

慢慢一層一層噴上去,才會均勻好看,如果有亮光噴漆

噴上去應該會很像烤漆吧!!

目前我手上遇到最難整理的就是示波器了

那台KENWOOD搞了我一個多月才修好,這才是磨人啊!!

不過還有一位站友也還在努力中,整理他的        IWATSU SS-7802A

大家替他加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整理東西的功夫真不賴。。。。

我還有整理數字顯示器的部分沒拍到圖,不然圖檔會更多的......

數字顯示器的部分,只有靠2支螺絲以頂住的方式固定面板

面板後面的電路板只用2支螺絲配合一個U型鐵片夾住固定,

還好這板子小,不然經常會鬆掉

我會拆下顯示器就是因為,固定的螺絲鬆了,另外要拆下主板

一定要先拆顯示器,不然主板取不出來,VR就換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誇獎!!

其實我是以自己要用的心情來整理我的機器的,只要用心整理,都能達到自己的要求的!!

看到您的"美美電供",我家的那台示波器,小弟到現在都還沒幫它"洗香香",真對它不住 !

网友:
你所指的"  系列  並行 "
實就是串聯及並聯
串聯可以得到30到60v的電壓
而並聯則可得到6A的電流

楼主:
這台跟AKG大之前賣的長得很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715&pid=469595

但是功能旋鈕少了2個,基本操作旋鈕與功能都差沒多少

廠牌好像也不同吧!!

网友(2012-08-15):
最後ㄧ張是指串並聯功能啊
電壓或電流加總~~~你可按按看
然後用電錶量量看你就知道了˙

根據PCB上的數字,這台年齡約20~22歲 ?

楼主:
這台正常服役中,功能按鈕最方便的就是,輸出電流可以成倍

這次修NB找不到POWER,直接用電供供電真的好用

因為我手上原本只有二台單輸出電供  一台是 30V/3A 一台是 16V/30A

NB需要19V/4A 沒這台還真辦不到ㄝ!!

网友:
你的外殼漆得很好,想請問一下,你是如何上漆的,是用刷的或者是用噴的?

楼主:
用噴漆,
首要先板金(有變形部分要打回原形,敲打要注意不能留下凹痕,鐵鎚不能用釘錘,
要用平面的槌子敲,金屬有延展性,能拉不會縮,所以變形嚴重的要做到很平整不太可能,
只能盡量讓其平面化,必要的話要用補土來做,會很耗工,因為補土後還要多一道磨土),
打磨(把外殼的漆都磨粗,把不平整的如掉漆、刮傷的漆痕都磨平整,見金屬也無所謂),
上漆(上漆要一層一層上,噴漆時不要一次噴太多,每層漆間格時間相距約5-10分鐘,
上太多會有流漆難看,最少要上5-6層,或是上到可以看到光滑的漆面就可以完工了),
這是很耗體力時間的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噴漆,
首要先板金(有變形部分要打回原形,敲打要注意不能留下凹痕,鐵鎚不能用釘錘,
要用平面的槌子敲 ...

謝謝啦.
流程我大概知道,但是較少做,其它還要考慮場地,通風,撲報紙,帶口罩(或防毒面具...)等等.

网友:
好佩服!外蓋舊的竟然變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