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是營幕掛了嗎?

楼主(2012-06-19):
聯碩42寸這是營幕掛了嗎?
還是邏輯板?
能修嗎?

网友:
面板掛了 要報廢回收的話可以賣我

网友A:
要查一下,先找T-CON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查一下,先找T-CON看看!!

底部3/1 顯示不正常 是驅動ic軟排故障跟T-COM無關 要工廠級的設備 壓合機
才有辦法修復,一般人是沒辦法,加上又有直條亮線,如果能修我就不會建議他報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部3/1 顯示不正常 是驅動ic軟排故障跟T-COM無關 要工廠級的設備 壓合機
才有辦法修復,一般人是沒辦法, ...

如果能修好 除非這個人手上有
acf 和 熱壓機  但也有人
沒有這個(設備)但是 有修好 機率不大
應該可以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