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象印CWPF-B30A氣壓式熱水瓶不出水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2-06-19):
象印CWPF-B30A氣壓式熱水瓶不出水更換墊圈簡易維修參考:

网友A:
墊圈材料應該不便宜吧!
之前有一台尚朋堂的
用不到一年就相同狀況
送修說是....消耗品  不保固
要付材料費 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墊圈材料應該不便宜吧!
之前有一台尚朋堂的
用不到一年就相同狀況

小的這3條橡皮要2**是貴了點,但還好這隻羊還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的這3條橡皮要2**是貴了點,但還好這隻羊還能接受~

電動給水的矽膠封圈也是定更品,表定壽命是一年 (?) 的樣子,我家用大概 3 年換一次,一條也是 200 有找。
不過我家電動的蓋子中間那個結構件用了 7 年多整個脆掉,那就只能換整組蓋子,800 多。

网友B:
版大請問墊圈那裡買,我也有一台也是墊圈老化氣壓不足,問了象印服務站說是停產沒零件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請問墊圈那裡買,我也有一台也是墊圈老化氣壓不足,問了象印服務站說是停產沒零件耶. ...

找小家電批發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又讓我多上ㄌㄧ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