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SS-330GB 無5VSB

楼主(2012-06-19):
前陣子查修這顆POWER一點兒思路也沒有,
直到最近稍微有點時間又把它從倉庫裡挖出來研究,
拆開後送電量測大電容無電壓= = 接著量測保險絲
發現保險絲斷路 這時便推測可能是高壓區故障導致
保險絲燒毀,到了這兒忽然腦袋一片空白  不知如何下手
,索性把散熱片請下來量測後發現有兩顆FQP9N50C短路,
於是便換了2顆FQP9N50C和保險絲後量測周遭無短路,
便送電結果5VSB是出來了可是又有元件燒了還冒煙
這下真的無從下手了,只能向各位大大請教了(求救)
紅色打勾為已更換新品的元件

网友:
看起來是因為後端有短路, 導致高壓區一並燒掉了,
第二次燒的, 還是那2顆高壓晶體嘛?
建議可以在查查看燒掉零件週遭, 有無短路現象, 建議二次側也查一下.

网友:
保險絲斷的電源維修後測試最好使用防燒保護,以免又造成其他更嚴重損壞

网友A:
你也沒有說又燒毀的元件是什麼 ???

像你這種會燒那個晶體的 , 一定要仔細的查一下相關的元件 !!

還有最好如 狼大 所提的那樣 , 裝個防燒保護的 !!

要不然不知下次又會燒什麼元件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沒有說又燒毀的元件是什麼 ???

像你這種會燒那個晶體的 , 一定要仔細的查一下相關的元件 !!

補充一下
燒毀的元件是圖中紅線圈起來的這顆
上面的字都燒到看不出來=  =

网友:
高壓區的MOS一直燒,還燒保險

變壓器可能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
燒毀的元件是圖中紅線圈起來的這顆
上面的字都燒到看不出來=  =

先把這  二極體換了 ,  一般的 POWER 上都可以找到  , 你自行參考一下零件的大小 !!!

追查一下這元件的接到哪 ??? 是否後端有短路過載 ??? 先行排除 !!

然後裝上防燒負載上電測試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