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8371 螢幕無背光(救助)

楼主(2012-06-20):
dear
此台nb的狀況是無背光
外接vga 顯示正常
但螢幕是沒有背光的(己用強光照過開機有可以看到畫面)
確認應該是高壓點亮燈管的部份故障了
但....我找不到高壓在主機板的部份
有大大可以指點一下嗎?
感謝不盡呀

网友:
這是LED背光面板,此片背光常見故障點在LED排線轉折處,會斷裂,修復方式就是一條一條補接上去

楼主:
感謝狼大指點
但 話剛說完我去看...不小心把那小小一片折斷了><
可請問一下該如何一條一條補接上去
是用焊槍焊?還是...
小弟第一次硬著頭皮接...還望指點一下

网友:
跳線可補回去

网友:
那片本來就會斷(這也是背光不亮的主因)
需要良好順手的烙鐵、細跳線(OK線或漆包線)、明亮的目光與穩定的手

网友:
很高段的焊接功力才能完成的任務!!

我還在練!!  祝你好運!!

网友:
謝謝大大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