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221A有水平區塊及垂直區塊

楼主(2012-06-20):
這台CMV 221A可以正常開機,只是畫面水平有不同顏色的區塊,垂直也有不同顏色的區塊,

拆開外殼,PI板及AD板外觀無明顯異狀,按鍵板的按鍵阻值過高,已全部換新。

二條軟排線也是換新的,還是一樣的結果。

請問這個可以確定是面板故障嗎?

网友A:
allen大:
建議屏線先清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n大:
建議屏線先清潔看看!!

p大:您說的屏線是那兩條36p的軟排線嗎?那個已經換過了,公司有一台同款的CMV 221A,今天打算將AD板帶去公司交叉測試看看。謝謝P大。

网友:
我也有一款同樣情形的22吋機子,不過是ASUS的,還沒拆來看,明天後有空再拆來看看,不知是否只是軟排的問題
大大你電壓輸出有量過了嗎

网友:
COF掛了 除非熱壓 不然無解

网友:
也有可能燈管掛了

网友(2012-08-04):
這台不知道修了怎樣,沒消息...

网友:
不一定是軟排 摸摸看AD上的大顆IC或是AD上的解碼晶片看看是不是發燒了
如果會燙到可以煎蛋了 那應該就是他出問題了

楼主:
功力不足以修復,這台殺肉了,謝謝大家的參與。

网友:
感謝回應...這批產品掛掉蠻多的,不過這樣我们才有機會拆來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