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Hentenna 天線

楼主(2012-06-20):
颱風天有閒來試做這個天線,給數位電視用

用 566MHz 下去算波長

計算機 http://www.ppierluigi.ilbello.com/moxon.php

下一個試做 -3db 無方向性的

材料 鋁心漆包線 外圍全長 70.6㎝,中間那一段 8.8㎝ 以下
中間黑色的支撐桿是吸管*2,剪開兩條線互插,這樣就穩了

測試地點,三樓
同軸電纜線長,約十米
訊號強度平均有 70%
全部頻道都很清晰,除了 HiHD 沒測試,因為機上盒不支援吶…

測試地點,一樓
同軸電纜線長,約三十米
訊號強度平均有 14%
全部頻道都不能看,HiHD 不用說了…雖然電視盒可以支援,沒訊號沒搞頭吶…

以上,不負責又不完整也稱不上是教學的文章分享 m(_._)m

网友A:
請教一下, 如果有汽車經過樓下, 或摩托車經過, 數位電視就停頓, 畫面就有格子, 是何原因呢

俺DIY 的天線大概是20CM 的正方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如果有汽車經過樓下, 或摩托車經過, 數位電視就停頓, 畫面就有格子, 是何原因呢

俺DIY 的天線大 ...

是信號太弱了~~~導致機上盒接收不穩
20CM 的正方形...好像太小了咧...
X大您所在的地區信號不是很強,在1樓太低也會易受干擾
建議您將天線架高或是把天線再加大2~4倍試試
搜尋一下,有其他版大分享DIY的天線
印象中好像是30CM的正方形組成一個角角相連的菱形
效果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如果有汽車經過樓下, 或摩托車經過, 數位電視就停頓, 畫面就有格子, 是何原因呢

俺DIY 的天線大 ...

請查查看所在地附近的基地台

http://dvbt.kennykuo.idv.tw/gmap/taiwan_hdtvonly.asp

需要輸入『座標』
我用 google chrome 需要另外開完整版的 google map 出來點『這裡有什麼』才找到座標

如果是用指向性的天線,就照距離近的,功率比較強的方向喬一下吧!

這篇的天線是『雙指向性』的
明天應該可以擠出無方向性的環形天線…
雖然 db 少一些,如果插兩支效果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咧…

話說…風很大,用吸管來當支架根本是亂來嘛 ...srO

補充:
天線我是超級大外行,只會依樣畫胡蘆,看看文章動動手還會
原理解釋或是疑難雜症找我就錯啦 XD 只能盡可能的…一起想

以上!

网友C:
老大...
不是要故意糾正你....
天線的英文.... antenn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
不是要故意糾正你....
天線的英文.... antenna ....

是的,天線是叫 antenna

就我知道的,這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奇怪造型的天線
所以被稱為 "hen"tenna

哪個網頁有說明過…一時找不到
在這邊啦~ http://www.qsl.net/bv3fg/ant/hentenna.htm
Hentenna 一詞是由日本語 "Hen" 以及英語 "Antenna" 合併而成,意思是”怪異 的天線”或是”不可思議的天線”。因為它的外型簡單、製作容易,所以在日本有 不少業餘電台架設 Hentenna 應用於 28/50/144/430 MHz 的業餘頻段

常見 hen 開頭的…
hentai... → 日文字典

===============
今天看了一下接點的部份,全部氧化啦 XD
是該認真用銅線來做了…
至少接點的部份可以用點錫…比較安點些
不然以我的手工藝做出來的夾具,品質是怎樣都還是問號

1.25單芯…應該撐的住被颱風風啊風的
就…支撐架改竹筷比較實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查查看所在地附近的基地台

http://dvbt.kennykuo.idv.tw/gmap/taiwan_hdtvonly.asp

謝謝你

俺幫人家設的, 因為使用者有這樣的疑問, 後來確認過, 是汽車經過, 機車經過就會出現, 不知道天線有關否

免錢, 請她們將就看, 等真正理解成因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

俺幫人家設的, 因為使用者有這樣的疑問, 後來確認過, 是汽車經過, 機車經過就會出現, 不知道天線 ...

發生時機點太剛好,那肯定是受到干擾了

就像我家在鐵道旁,用以前的天線,一有車經過,整個畫面破的不像話
改自架天線後,訊號好多哩

不花錢的
試著改變天線高度,角度

网友D:
我覺得你是不是該 , 做個菱形天線 , 來做比較 !!!

同樣的地點 , 同一台電視 !!

看看優缺點各為何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信號太弱了~~~導致機上盒接收不穩
20CM 的正方形...好像太小了咧...
X大您所在的地區信號不是很強,在 ...

俺用過雙菱形的天線
狀況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你是不是該 , 做個菱形天線 , 來做比較 !!!

同樣的地點 , 同一台電視 !!

俺記得有測試報告
結論是差不多
找到記錄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你是不是該 , 做個菱形天線 , 來做比較 !!!

同樣的地點 , 同一台電視 !!

你在說我嗎?
不管啦,先自己對號入座再說

我也有做過菱形天線,做工極差
會趁熱弄個四菱天線來試試看

不過…先把 hen 天線變更材質後再來
計畫!
候選材質 1 號:1.25㎜單芯銅線,耐溫 85℃的應該夠了
候選材質 2 號:毛細管6,不知道會不會太軟咧…鋁線都在用了
候選材質 3 號:2分 or 3 分銅管,還好材料有得撿

有多的材料時,就順便用來做四菱天線吧!

困難點…同軸電纜,已經用完了,又要跑去買…
這個有沒有替代品啊 =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說我嗎?
不管啦,先自己對號入座再說

你換天線就好了 !!

原來的 同軸 電纜延用 !!

這樣才能做比較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

俺幫人家設的, 因為使用者有這樣的疑問, 後來確認過, 是汽車經過, 機車經過就會出現, 不知道天線 ...

那是被干擾 , 很多人都有同樣的問題 !!

最主要是你靠近馬路 汽車 機車 經過會被干擾 !!

換個地點試試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

网友:
Hentenna :  可用2.0 扁平線,含表皮折成外型,信號若夠強,放在窗邊、(高樓)電視機旁OK!

0. 取出信號的短線與同軸電纜的接續處(好像有2~3處),不知是否對信號有衰減否?

1. 約1/5高度位置引出信號,好像是為了匹配75歐姆同軸電纜。
2. 曾直接將同軸電纜中心線直接壓接(焊接)在1/5高度處,外層銅網在另側1/5高度亦同。
P.S. 曾將同軸電纜脫去銅網,以夠長的裸露中心銅線,一筆畫建構Hentenna形狀,最後將銅網
        (連接)固定在1/5高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