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子儀表] 純討論 手持式萬用電表

楼主(2012-06-20):
與大家討論一下??

三和 Sanwa RD700 數位式萬用電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64465620

祿克F17B萬用表 FLUKE-17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58963359

福祿克萬用表FLUKE 15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58961391

日本三和SANWA CD771多功能數字萬用表CD77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27577162

其功能、及C/P值??

如果是你會選擇以上哪種??  或是有更佳的選擇呢???

純討論!!

楼主:
Sanwa RD700

產品規格

電壓

DC400m/4/40/400/1000V
AC400m/4/40/400/1000V
DC ± (0.5%+3dgt) AC ± (1.5%+5dgt)

電流         400u/4m/40m/400m/4/10A
DC ± (1.2%+3dgt) AC ± (1.8%+5dgt)
電阻         400/4K/40K/400K/4M Ω
± (0.6%+4dgt) /40M Ω ± (3%+4dgt)
電容         5n/50n/500n/5u/50u/3000uF
± (2.5%+6dgt)
頻率         0.01Hz ~ 1MHz ± (0.5%+4d)
溫度         -20 ℃~ 300 ℃ ± (2 %+3 ℃ )
導通蜂鳴 , 二極體測試

產品說明

3,3/4位 大字幕液晶顯示

自動換檔,自動關機,讀值鎖定
包裝盒內物品

RD700 萬用電錶 一台        探針組 一組
溫度探測棒 一組        說明書 一本
進口證明書 一只

售後服務

一        機台維修
二        售出商品保固兩年(限本店保固貼)
三        商品7日內若為不良品,可更換或原價退還(非人為因素)

FLUKE-17B

產品描述:

帶溫度和頻率測量的經濟使用萬用表型號: F-17B
規格: 4000字顯示
生產廠家: 美國福祿克FLUKE
產品特點: 交直流電壓、交直流電流、電阻、電容、峰鳴、二級管和溫度(F17B)測試功能
在所有輸入和量程具有安全牢固的設計
頻率測量至100KHz
溫度測試和相對模式
隨機測試導線,熱電偶(F17B),電池和使用者手冊
溫度測量
頻率與占空比測量
相對模式
基本直流準確度
4000字顯示
自動與手動量程
顯示保持功能
二級管測試與峰鳴
牢固護套
IEC 1010-1:CATⅠ1000V,CATⅡ600V,CATⅢ300V
自動關機
易於更換電池設計
一年保修
500小時電池使用時間

技術參數:
Fluke 17B
Vac 量程 0.1mV TO 1000V
最好準確度 ±(1.0%+3字)
頻響 40Hz to 500Hz
Vdc 量程 0.1mV TO 1000V
最好準確度 ±(0.5%+3字)
Ohms 量程 0.1Ω TO 40MΩ
最好準確度 ±(0.5%+2字)
Aac 量程 0.1μA TO 10A
準確度 ±(1.5%+3字)
頻響 40Hz to 200Hz
Adc 量程 0.1μA TO 10A
準確度 ±(1.5%+3字)
電容 量程 0.01nF TO 100μF
最好準確度 ±(2.0%+5字)
頻率與占空比 量程 10Hz to 100kHz
準確度 ±(0.1%+3字)
溫度測量 量程 -55℃ to 400℃

名稱        Fluke 15B        Fluke 17B
溫度測量                 ·
頻率與占空比測量                 ·
相對模式                 ·
基本直流準確度        ·        ·
4000字顯示        ·        ·
自動與手動量程        ·        ·
顯示保持功能        ·        ·
二極體測試與蜂鳴        ·        ·
牢固護套        ·        ·
IEC1010-1:CATI1000V,CATⅡ600V,CATⅢ300V        ·        ·
自動關機        ·        ·
易於更換電池設計        ·        ·
一年保修        ·        ·
500小時電池使用時間        ·        ·

技術指標
Vac
量程        0.1mVto1000V
最好準確度        ±(1.0%+3字)
頻響        40Hzto500Hz
Vdc
量程        0.1mVto1000V
最好準確度        ±(0.5%+3字)
Ohms
量程        O.1Ωto40MΩ
最好準確度        ±(0.5%+2字)
Aac
量程        O.1μAto10A
最好準確度        ±(1.5%+3字)
頻響頻響頻響        40Hzto200Hz
Adc
量程        O.1μAto10A
最好準確度        ±(1.5%+3字)
電容
量程        0.01nFto100μF
最好準確度        ±(2.0%+5字)
頻率與占空比1
量程        10Hzto100KHz
最好準確度        ±(0.1%+3字)
溫度測量1
量程        -55℃to400℃
最好準確度        ±(2.0%+1℃)

1僅適用於 Fluke 17B   標準附件:表筆TL 10  溫度探頭:80PK  說明書 保修卡增加頻率溫度功能比15B

機械和一般技術規格
尺寸        180mm高×89mm寬×51.5mm長
重量
425克

网友:
我會選這台 FLUKE 287, 雖然他 c/p不高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024887313

网友:
經費可以就買FLUKE 87V,等級再高一點就買FLUKE 287 or 289 or 787 or 789 或 Escort 898(787.789 可輸出4~20mA電流,898還可以量測K Type熱電偶溫度值)

楼主:
這種價高的東西,當然是很好的選擇??

但是一般新手要入手高一點等級的儀器,這種就不適合了??

像我這種半桶水的,非正職維修???  只能選3000~5000以下

若是以上列4個的價位來說呢?? 還能有更佳的選擇嗎??

我個人比較趨向Sanwa RD700這台,C/P值感覺比較高,而且是容易負擔的價位??

网友A:
選用電表是依據各人的需求而定,若是三臺的價格差不多,我是會選Sanwa RD700這台,主要看在測頻率和測電容,其範圍較大,測電壓的量程,自己可以用Op Amp放大再加強,,頻率也是可以增加到50Mhz以上,電容就比較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用電表是依據各人的需求而定,若是三臺的價格差不多,我是會選Sanwa RD700這台,主要看在測頻率和測電容,其 ...

Sanwa RD700

品牌、價格、量程、都不輸   FLUKE-17B

我是覺得可以考慮入手??  C/P值也滿高的,應該也比我手上的UT61E要好很多??

网友B:
我想了好幾天想敗u1241b oru1242b的念頭剛打消,這一討論心又癢癢的了n_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好幾天想敗u1241b oru1242b的念頭剛打消,這一討論心又癢癢的了

剛發現一台超值的

台灣電錶CIE-162多功能自動換檔電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166592954

規格

☆多功能自動換檔電錶☆

CIE-162  一只   990元

特    色

☆ 3,3/4位液晶顯示、最大讀數3999

☆ IEC/EN61010-1,CATIII600V,CE

☆自動關機功能

☆自動換檔、可選擇手動換檔

☆讀值鎖定功能

☆電池電力不足警示

☆新式雙色防震鑄模

☆尺寸 : 145H × 70W × 34D / mm

☆多種功能 : AC/DC電壓、AC/DC電流、電阻、電容、頻率、二極體、導通蜂鳴

一般規格

功     能

檔         位

最小解析度

精  確  度

直流電壓  DCV

400mV/4V/40V/400V/600V

0.1mV

±(1.0%+2dgts)

交流電壓  ACV

400mV/4V/40V/400V/600V

0.1mV

±(2.0%+5dgts)

直流電流  DCA

400uA/4000uA/40mA/400mA

0.1uA

±(2.0%+2dgts)

交流電流  ACA

400uA/4000uA/40mA/400mA

0.1uA

±(2.5%+5dgts)

電    阻     Ω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0.1Ω

±(1.5%+5dgts)

電    容     F

4nF/40nF/400nF/4uF/40uF/400uF/4mF

1pF

±(5.0%+5dgts)

頻    率    Hz

10Hz〜20MHz

1Hz

±(0.1%+1dgts)

導  通  蜂  鳴

400Ω  < 25Ω   響聲

二    極    體

測試電流≒1mA  開路電壓約2.0V

0.01V

±(3.0%+3dgts)

這個規格比UT61E還要好!!  C/P值也很高

尤其是電容檔  分辨率可以下到1P最高4M

可是只有一家在賣,沒法比價!!

楼主:
這台就很頂了吧!!

日本HIOKI 3801-50 數字電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78850926

☆HIOKI☆

數字電表  數字式三用電表  多功能數字電表

3801-50        一只        16800元

概要
高精度,高分辨率,多功能手持萬用表
*同時顯示兩種不同參數
*帶有USB接口組件,可將3801-50獲取的數據傳送到計算機中
*可測量AC相稱的DC電壓和電流
*1ms峰值保持功能,能捕獲峰值電壓波形
詳細規格
直流電壓量程/51000dgt.
*51.000mV~1000.0V, 7檔量程(基本精度: ±0.025% rdg. ±5dgt.)
交流電壓量程/45~1kHz
*51.000mV~1000.0V, 7檔量程(基本精度: ±0.4% rdg. ±25dgt. /有效值整流), 頻率特性: 20Hz~100kHz
電阻/ 導通
*510.00Ω~510.0MΩ, 510.00nS, 8檔量程(基本精度: ±0.05% rdg. ±5dgt.), 各量程1000點數以下發鳴音(導通)
直流電流量程
*510.00μA~10.000A, 6檔量程(基本精度: ±0.05% rdg. ±25dgt.)
交流電流量程/45~2kHz
*510.00μA~10.000A, 6檔量程(基本精度: ±0.7% rdg. ±20dgt. /有效值整流), 頻率特性: 20Hz~100kHz
C(電容)
*9.999nF(分辨率1pF)~99.99mF(分辨率10μF), 8檔量程(基本精度: ±1.5% rdg. ±5dgt.)
二極管檢查
*電壓測量(2.1000V檔量程, 精度: ±0.05% rdg. ±5dgt., 測量電流1mA, 4.8V開路段子電壓)
頻率量程(電壓/電流測量時)
*99.999Hz~999.99kHz, 5檔量程(精度: ±0.02% rdg. ±3dgt., 最小頻率0.5Hz~5Hz設定)
(輸入: 51mV~1000V檔量程 最小感度 10mV, 510μA~10檔量程 最小感度100μA)
頻率(頻率計數)
*[分頻1] 99.999Hz~9.9999MHz, 檔量程(精度: ±0.002% rdg. ±3dgt., 最小頻率0.5Hz~5Hz設定)(最小感度100mV rms)
[分頻100] 9.9999MHz~99.999MHz, 檔量程(精度: ±0.002% rdg. ±3dgt., 最小頻率1MHz)(最小感度300mV rms)
占空比
*99.99%, 1檔量程(精度: ±0.3% /kHz ±0.3%)
脈衝幅度
*510.00ms~1999.9ms, 2檔量程(精度: ±0.2% rdg. ±3dgt.)
溫度
*[K型熱電偶] -200.0~1372.0°C , [J型熱電偶] -210.0~1200.0°C(精度: ±0.3% rdg. ±3°C 加探頭的精度)
脈衝輸出
*[頻率] 0.5Hz~4800Hz, 分辨率0.01Hz, 占空比 0.39%~ 99.60%, [振幅] 2.8V, [輸出阻抗] 3.5kΩ以下
其他功能
*AC+DC測量, 通訊(USB), 觸發保持, 更新保持, 最大值保持, 記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4-20mA% 換算表示, dB測量, 相對, A端錯誤連接提示, 帶背光, 自動省電
顯示
*LCD, 最大 51000dgt. 雙屏顯示, 條形圖顯示
採樣率
*3.75次/秒(電壓, 電流測量), 7.5次/秒(電阻測量), 1.12次/秒(頻率量程), 3次/秒(溫度)
電源
*乾電池(6F22或6LR61)× 1, 連續使用: 50小時(6LR61)
尺寸,重量
*100W × 202H × 57Dmm, 680g
附件
*測試線 L9207-10 ×1, 塑膠套×1
配件
測試探頭
*L9207-10測試線 (已包括)
*9014 直流高壓探頭 能耐30kV DC
溫度測量 (護套型)
*9180 溫度探頭 (至 750 °C)
*9182 溫度探頭 (至 750 °C)
*9183 溫度探頭 (至 750 °C)
溫度測量 (表面型)
*9181 溫度探頭 (至 400 °C)
*9476 溫度探頭(至 500 °C)
溫度測量 (護套型, 防水)
*9472 溫度探頭(至 300 °C)
*9473 溫度探頭(至 800 °C)
*9474 溫度探頭(至 300 °C)
*9475 溫度探頭(至 500 °C)
電容測試
*9617 夾型座
*9618 夾型測試線
PC通訊器
*3852 RS-232C 組件 可將3801-50獲取的數據傳送到計算機中
其他選件
*3853 攜帶盒 (大)

楼主:
日本HIOKI 3802-50 數字電表 數字式三用電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78876160

☆HIOKI☆

數字電表  數字式三用電表  多功能數字電表

3802-50        一只        14800元

概要
高精度,高分辨率,多功能手持萬用表
*最大,最小 同時顯示兩種不同參數
*帶有USB接口組件,可將3802-50獲取的數據傳送到計算機中
*頻率和電容值測量功能

詳細規格
直流電壓量程/51000dgt.
*51.000mV~1000.0V, 7檔量程(基本精度: ±0.03% rdg. ±5dgt.)
交流電壓量程/45~1kHz
*51.000mV~1000.0V, 7檔量程(基本精度: ±0.6% rdg. ±25dgt. /有效值整流), 頻率特性: 30Hz~30kHz
電阻/ 導通
*510.00Ω~510.0MΩ, 510.00nS, 7檔量程(基本精度: ±0.08% rdg. ±5dgt.),各量程1000點數以下發鳴音(導通)
直流電流量程
*510.00μA~10.000A, 6檔量程(基本精度: ±0.1% rdg. ±25dgt.)
交流電流量程/45~2kHz
*510.00μA~10.000A, 6檔量程(基本精度: ±0.8% rdg. ±20dgt. /有效值整流), 頻率特性: 30Hz~20kHz
C(電容)
*9.999nF(分辨率1pF)~99.99mF(分辨率10μF), 8檔量程(基本精度: ±1.5% rdg. ±5dgt.)
二極管檢查
*電壓測量(2.1000V檔量程, 精度: ±0.05% rdg. ±5dgt., 測量電流1mA, 4.8V開路段子電壓)
頻率量程(電壓/電流測量時)
*99.999Hz~999.99kHz, 5檔量程(精度: ±0.02% rdg. ±3dgt., 最小頻率0.5Hz~5Hz設定)
(輸入: 51mV~1000V檔量程 最小感度 10mV, 510μA~10檔量程 最小感度100μA)
占空比
*99.99%, 1檔量程(精度: ±0.3% /kHz ±0.3%)
脈衝幅度
*510.00ms~1999.9ms, 2檔量程(精度: ±0.2% rdg. ±3dgt.)
溫度
*-200.0~1372.0°C(精度: ±0.3% rdg. ±3°C 加探頭的精度, K型熱電偶
脈衝輸出
*[頻率] 0.5Hz~4800Hz, 分辨率0.01Hz, 占空比 0.39%~ 99.60%, [振幅] 2.8V, [輸出阻抗] 3.5kΩ以下
其他功能
*通訊(USB), 觸發保持, 更新保持, 最大值保持, 記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4-20mA% 換算表示, dB測量, 相對, A端錯誤連接提示, 帶背光, 自動省電
顯示
*LCD, 最大 51000dgt. 雙屏顯示, 條形圖顯示
採樣率
*3.75次/秒(電壓, 電流測量), 7.5次/秒(電阻測量), 1.12次/秒(頻率量程), 3次/秒(溫度)
電源
*乾電池(6F22或6LR61)× 1, 連續使用: 50小時(6LR61)
體積及重量
*100W × 202H × 57Dmm, 680g
附件
*測試線 L9207-10 ×1, 塑膠套×1
配件
測試探頭
*L9207-10 測試線 (已包括)
*9014 直流高壓探頭 能耐30kV DC
電容測試
*9617 夾型座
*9618 夾型測試線
PC通訊器
*3852 RS-232C 組件 可將3802-50獲取的數據傳送到計算機中
其他選件
*3853 攜帶盒 (大)

楼主:
CIE DM 8007 電子業專用多功能數字電錶 ( 附L C R 測試功能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70113656832

☆多功 能數位電錶☆

附L C R 測試功 能

DM8007  一台      2500元

☆        31/2位數,LCD液晶讀值,最大顯示±1999

具交流/直流電壓、交流/直流電流、電阻、電容、
電感、頻率、二極體、電晶體、短路蜂鳴、邏輯、
工作週期、自動關機........等測量功能

安全規範符合IEC1010-1、UL、CE認證合格

功能檔未被操作達45分鐘時,電錶將自動關機
☆        具電流檔輸入錯誤警示聲功能

具安全輸入插座和測試頭,各檔都有過載保護功能
電氣規格:
測量功 能        測 量 檔 位        精確度        解析度        輸入阻抗        過負載保護
直流電壓        200mV-2V-20V-200V-1000V        ±0.5%+1        100μV        10MΩ        1000VDC/750VACrms
交流電壓        200mV-2V-20V-200V-750V(50-500Hz)        ±1.2%+3        100μV        10MΩ        1000VDC/750VACrms
直流電流        20mA-200mA-20A        ±1.0%        100μA                0.5A/20A//600V fuse
交流電流        20mA-200mA-20A(50-500Hz)        ±1.5%        100μA                0.5A/20A//600V fuse
電 阻        200-2K-20K-200K-2M-20M-2000MΩ        ±0.8%        0.1Ω        500VDC/500VACrms
電 容        2nF-20nF-200nF-2μF-200μF        ±5.0%        1pF        測試頻率1KHz/20Hz
電 感        2mH-20mH-200mH-2H-20H        ±5.0%        1μH        測試頻率1KHz/200Hz
頻 率        2KHz-20KHz-200KHz-2MHz-20MHz        ±0.5%+3        1Hz靈敏度250mVrms        500VDC/500VACrms
工作週期        (Duty%)10%-90%.20Hz/<20KHz        ±2.0%        0.1%        500VDC/500VACrms
二 極 體        電流1.0±0.6電壓3.0Vdc        ±1.0%+1        順向壓降值        500VDC/500VACrms
電 晶 體        0-1000hFE (NPN或PNP)                (Ib)電流約10μADC        (Vce)電壓約3.45VDC
短路蜂鳴        聲響指示<150Ω.電壓:約3VDC                反應時間150ms        500VDC/500VACrms
邏 輯        Hi(2.8V±0.8V).Lo(0.8V±0.5V)        <20MHz        >25nS或>20%/80%        500VDC/500VACrms
環境溫度        操作環境 0℃~50℃、儲存環境-20℃~60℃、相對濕度<80&#xRH;
電池電力        使用標準 9V電池、電池壽命 200小時(碳鋅電池)
尺寸重量        189 mm高× 87 mm寬× 37 mm厚、約 330公克(含電池及護套)
附 件        測試棒×1組、9V電池×1、防震套×1、中文使用說明書×1

楼主:
CHY-24C 專業LCR電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70903264553

☆專業LCR電錶☆

CHY-24C  一台   2380元

產品特色:
■符合CE (EN61010-1)的安全規格認證
■可供進料檢驗使用
■最專業耐用型、高精確量測功 能LCR電錶
■頻率檔可自動換檔至15MHz
■最大讀值鎖定功 能
■電阻量測從0.01Ω至2000MΩ
■電容量測從0.1pF至20mF
■電感量測從0.1μH至20H
■DCV、二極體、蜂鳴導通、溫度及2.5KHz訊號輸出等測試

產品規格:

精確度
直流電壓
範圍        20V
解析度        ±(2.0%讀值+1 位)
輸入阻值        1MΩ
過載保護        25VDC 或AC rms
溫度
範圍        -20°C 至750°C
解析度        1°C
±(2.0%讀值+3 位)在-20°C 至500°C
±(3.0%讀值+2 位)在500°C 至750°C

二極體測試
範圍        二極體、蜂鳴導通
測試電流        1.0mA±0.6mA
開路電壓        約3.0VDC
精確度        ±(3.0%讀值+1 位)
蜂鳴導通        <30位
顯示        順向壓降
過載保護        25VDC 或AC rms
訊號輸出
訊號        +3V、-0.5V 方波、50%週期
頻率        2.5KHz方波
輸出阻值        3.5KΩ
過載保護        25VDC 或AC rms
頻率 (自動換檔)
範圍        2KHz、20KHz、200KHz、2000KHz、15MHz
精確度        ±(0.1%讀值+1 位)
靈敏度        1.0Vrms min (TTL signal)
過載保護        25VDC 或AC rms
電容
範圍
200pF、2nF、20nF、200nF、2μF、20μF、200μF、2000μF、20mF

精確度
±(2.0%讀值+30 位)在200pF 檔
±(2.0%讀值+10位)在2nF 至20μF 檔
±(3.0%讀值+10位)在200μF 至20mF 檔

測試頻率
1000Hz在200pF 至20nF 檔,
80Hz在200nF 至2μF 檔,26Hz 在20μF 檔
10.5Hz在200μF 至20mF 檔

過載保護        0.1A/250V 快速熔斷型保險絲
電感
範圍        200μH、2mH、20mH、2H、20H
精確度        ±(5.0%讀值+3 位)在所有檔位
測試頻率
1000Hz在200μH 至20mH 檔,
80Hz在200mH 至2H 檔,
26Hz在20H 檔

過載保護        0.1A/250V 快速熔斷型保險絲
電阻
範圍
20Ω,200Ω, 2KΩ, 20KΩ, 200KΩ, 2000KΩ、20MΩ、200MΩ、2000MΩ

解析度        20Ω檔10mΩ
精確度
±(0.3%讀值+50 位)在20Ω檔
±(0.3%讀值+3 位)在200Ω檔
±(0.3%讀值+1 位)在2KΩ至2000KΩ檔
±(2.0%讀值+2 位)在20MΩ檔
±[(5.0%讀值-10 位)+10 位]在200MΩ至2000MΩ檔

開路電壓
3.0VDC 在20Ω、200Ω、200MΩ、2000MΩ檔
0.3VDC 在其他檔位

楼主:
CIE DM 8020 多功能數位電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71201207147

☆多功能數位電錶☆

  DM 8020   一只   2880元

MODEL:DM8020

☆33/4位數,LCD液晶讀值,最大顯示±3999

☆具交流/直流電壓、交流/直流電流、電阻、電容、頻率、二極體、電晶體、短路蜂鳴、邏輯、最大讀值鎖定、自動關機.........等測量功能

☆安全規範符合IEC1010-1、UL、CE認證合格

☆功能檔未被操作達45分鐘時,電錶將自動關機

☆具電流檔輸入錯誤警示聲功能

☆具安全輸入插座和測試頭,各檔都有過載保護功

電氣規格:
測量功能        測 量 檔 位        精確度        解析度        輸入阻抗        過負載保護
直流電壓        400mV-4V-40V-400V-1000V        ±0.5%+1        100μV        20MΩ        1000VDC/750VACrms
交流電壓        400mV-4V-40V-400V-750V(50~500Hz)        ±1.2%+3        100μV        20MΩ        1000VDC/750VACrms
直流電流        40mA-400mA-20A        ±1.0%        10μA                0.5A/20A//600V fuse
交流電流        40mA-400mA-20A(50~500Hz)        ±1.5%        10μA                0.5A/20A//600V fuse
電 阻        400Ω-4K-40K-400K-4M-40MΩ        ±1.0%        0.1Ω        500VDC/500VACrms
電 容        4nF-40nF-400nF-4μF-40μF        ±3.0%        1pF        測試頻率 180Hz
頻 率        4KHz-40KHz-400KHz-4MHz        ±0.1%+4        1Hz靈敏度 250mVrms        500VDC/500VACrms
二 極 體        電流 1.0mA、開路電壓 3.45Vdc        ±1.0%+1        順向壓降值        500VDC/500VACrms
電 晶 體        0~1000hFE (NPN或PNP)                (Ib)電流約10μADC        (Vce)電壓約 3.45VDC
短路蜂鳴        聲響指示<150Ω電壓:約 3.45VDC                反應時間 150ms        500VDC/500VACrms
邏 輯        Hi(2.8V±0.8V)、Lo(0.8V±0.5V)        <20MHz        >25nS或>20%/80%        500VDC/500VACrms
環境溫度        操作環境 0℃~50℃、儲存環境-20℃~60℃、相對濕度<80&#xRH;
電池電力        使用標準 9V電池、電池壽命 200小時(碳鋅電池)
尺寸重量        189 ㎜高×87 ㎜寬×37 ㎜厚、約 370公克(含電池及護套)
附 件        測試棒×1組、9V電池×1、防震套×1、使用說明書×1

楼主:
UT61E四位半數字萬用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33779689

最低價1280

技術指標

基本功能
量程
準確度
直流電壓
220.00mV
±(0.1%+5)
2.2000V/22.000V/220.00V/
±(0.1%+2)
1000.0V
±(0.1%+5)
交流電壓
交流頻響
45Hz~1k Hz
>1kHz~10k Hz
220.00 mV
±(1%+10)
±(1.5%+30)
2.200V
±(0.8%+10)
±(1.2%+50)
22.00V
±(1.2%+50)
220.00V
±(2.0%+50)
750.0V
±(1.2%+10)
±(3.0%+50)
交流電流
220.00μA /2200.0μA
±(0.8%+10)
±(1.2%+30)
22.000mA /220.00mA
±(1.2%+10)
±(1.5%+30)
2.2000A/10.000A
±(1.5%+10)
±(2.0%+30)
直流電流
220.00μA /2200.0μA
±(0.5%+10)
22.000mA /220.00mA
2.2000A/10.000A
±(1.2%+50)
電阻
220.00Ω/2.2000KΩ
22.000 KΩ/220.00 KΩ
±(0.5%+10)
2.2000MΩ
±(0.8%+10)
22.000MΩ
±(1.5%+10)
220.00MΩ
±(3%+50)
電容
22.000nF
±(3%+5)
220.00 nF/2.2000μF/22.000μF
220.00μF/2.2000mF
±(4%+5)
22.000mF/220.00 mF
參考值
頻率
10Hz~220MHZ
±(0.01%+5)
占空比
0.1%~99.9%

特殊功能
自動/手動量程

二極體

真有效值

通斷蜂鳴

資料保持

RS232資料傳輸

模擬條

相對測量

峰值

輸入保護

輸入阻抗
約10 MΩ

低電量顯示
<7.5V

背景光

最大顯示

一般特徵
電源
9V 電池(6F22)×1
LCD尺寸
65×43mm
機身顏色
紅色+灰色
機身重量
370g
機身尺寸
180×87×47mm
標準配件
電池、表筆、轉換插頭、RS232資料傳輸線、軟體光碟
標準包裝
彩盒、保修卡、說明書
標準包裝數量
20台
標準包裝尺寸
465×335×345mm
標準包裝箱毛重
12Kg

网友C:
引用 楼主:
UT61E四位半數字萬用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33779689

小弟我目前"數字型電錶"是用 FLUKE 115  ,記得是用"學生專案"買的,好像是3500元左右 !
個人使用上還不錯,價位也實惠,重點是用到現在(2年)…電池還是原來附的那一顆,真是省電一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我目前"數字型電錶"是用 FLUKE 115  ,記得是用"學生專案"買的,好像是3500元左右 !
個人使用上還不 ...

電池用幾年了阿???

蘇飛大!!

看一下這個   CIE-162   如何,應該也不比 FLUKE 115差多少吧!!  精度當然沒法比啦

楼主:
FLUKE 115 輕巧數字型萬用表
最低價4250

小巧玲瓏、攜帶方便、真正可以一手掌握的電錶
1. 電阻、連續性、頻率和電容測量
2. 可量測20A( 30 秒瞬間;10A 連續 )
3. 白色LED 背光照明,即使在光線較弱的位置也能有效讀值
4. 完美的人體工學設計,適合單手操作
5. 可使用選配的磁性懸掛帶 ( ToolPakTM ) 不用手握住也能量測
6. 真有效值,可準確的對非線性負載進行測量
7. 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測量功能,紀錄信號波動情況

準確度規格
直流 mV        量程: 600.0 mV
分辨率: 0.1 mV
準確度: ±([% 讀值] + [字]):2.0% + 3
直流 V        量程/分辨率: 6.000 V / 0.001 V
量程/分辨率: 60.00 V / 0.01 V
量程/分辨率: 600.00 V / 0.1 V
毫伏交流*真有效值        量程: 600.0 mV
分辨率: 0.1 mV
準確度: 1.0 % + 3(直流,45 Hz 至 500 Hz);2.0 % + 3(500 Hz 至 1 kHz)
交流電壓1 真有效值        量程/分辨率: 6.000 V / 0.001 V
量程/分辨率: 60.00 V / 0.01 V
量程/分辨率: 600.0 V / 0.1 V
準確度: 1.0 % + 3(直流,45 Hz 至 500 Hz);2.0 % + 3(500 Hz 至 1 kHz)
連續性        量程: 600 Ω
分辨率: 1Ω
準確度:聲音警報器< 20 Ω ?接通,> 250Ω時關閉;檢測 500 μs 或更長時間的開路或短路。
電阻        量程/分辨率: 600.0Ω / 0.1 Ω
量程/分辨率: 6.000 kΩ / 0.001 kΩ
量程/分辨率: 60.00 kΩ/ 0.01 kΩ
量程/分辨率: 600.0 kΩ/ 0.1 kΩ
量程/分辨率: 6.000 MΩ / 0.001 MΩ
準確度: 0.9 % + 1
量程/分辨率: 40.00 MΩ / 0.01 MΩ

準確度: 5 % + 2
二極管測試        量程/分辨率: 2.00 V / 0.001 V
準確度: 0.9% + 2
電容        量程/分辨率: 1000 nF / 1 nF
量程/分辨率: 10.00 μF / 0.01 μF
量程/分辨率: 100.0 μF / 0.1 μF
量程/分辨率: 9999 μF / 1 μF
量程/分辨率: 100 μF 至 1000 μF
準確度: 1.9% + 2
量程/分辨率: > 1000 μF
準確度: 5% + 20%
LoZ 電容        量程: 1 nF 至 500 μF
準確度: 10 % + 2(典型)
AC amps 真有效值(45 Hz 到 500 Hz)        量程/分辨率: 6.000 A / 0.001 A
量程/分辨率: 10.00 A / 0.01 A
準確度: 1.0% + 3
20 A 連續過載,最長 30 秒
DC amps        量程/分辨率: 6.000 A / 0.001 A
量程/分辨率: 10.00 A / 0.01 A
準確度: 1.0% + 3
20 A 連續過載,最長 30 秒
Hz(V 或 A 輸入)2        量程/分辨率: 99.99 Hz / 0.01 Hz
量程/分辨率: 999.99 Hz / 0.1 Hz
量程/分辨率: 9.999 kHz / 0.001 kHz
量程/分辨率: 50 kHz / 0.01 kHz
準確度: 0.1% + 2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池用幾年了阿???

蘇飛大!!

個人意見……

個人使用的電錶,要看您的需求,像我常帶來帶去,會考慮它的耐摔衝撞 。
另外我還有乙台指針式電錶,是三和的,只放在工作室用,價位就選擇高一點的 !
實務上,小弟我在量"電容",是不會用"萬用型電錶"來量,因誤判率會高,在量"直流電壓"時,甚至二種電錶都會同時使用(看電壓的變動),量"LED指示燈"時,就只能用"指針式電錶"來量了 !
如果…您有預算,不妨多存一點,晚二三個月再來選擇好一點點的物品,
小弟我的意思並不是請您一定要買那一型品牌的電錶,而是買好的電錶,絕對是值得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個人意見……

個人使用的電錶,要看您的需求,像我常帶來帶去,會考慮它的耐摔衝撞 。

請教一下su_fei大:
>實務上,小弟我在量"電容",是不會用"萬用型電錶"來量,因誤判率會高

你說的"誤判率會高"是 -- 因為量測的電容值仍在標準範圍內,而實際上電容器的性能已產生質變,或者什麼原因,讓你會有這種感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意見……

個人使用的電錶,要看您的需求,像我常帶來帶去,會考慮它的耐摔衝撞 。

短期內是沒有要購入電表的預算,只是在網路上看到很多牌子的電表,功能性越來越高

所以才開帖討論一下,一方面可以了解目前市面上電表的功能,一方面讓想入手的同好

有心一點的取決空間,找到真正自己想要的好物!!

我才剛買這一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17-1-1.html

這台因為便宜,是買來好玩的,這麼便宜的東西有這麼多的功能,真的很好奇ㄝ!!

這台也有可能會給我兒子當實驗的玩具去玩吧!!....

网友D:
如果5000以內...我建議prova 803

0.04% 直流及 0.2% 交流最佳準確度
60,000 解析度 (4 5/6 位 )
10KHz 頻寬 ( 最大 )
快速AVC/ACA反應
雙通道量測如同雙通道示波器
( 電壓 + 電壓 ,電壓 + 電流 )
頻率 (Hz) + 波寬 (%) 同時顯示
USB 電腦介面
記錄器功能
1/7桌上型價格

下方所列之準確度系針對單一通道 ( 通道 1 或通道 2). 當雙通道同時使用時 , 有另外的規格 . 詳細資料請參閱所附之雙通道規格表 . 下表中的準確度亦涵括了歸零 ( 相對 ) 值 . 其表達方式爲 ±% 讀值 ± 位數
導通測試 : ( , 開放電壓大約 3V) ( 過載保護交流電流 1000V)
範圍         解析度         鳴叫器
999.99 Ω         0.01 Ω         < 40 Ω approx
波寬 : (%, TTL, 1Hz - 600KHz) ( 過載保護交流電流 1000V)
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0.001% - 9.999%         0.001%         ±30d/KHz±30dgts
10.00% - 100.00%         0.01%         ±3d/KHz±3dgts
電阻( Ω ) : ( 過載保護交流電流 1000V)
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999.99 Ω         0.01 Ω         ±0.25%±9dgts
9.9999K Ω         0.0001K Ω         ±0.15%±6dgts
99.999K Ω         0.001K Ω         ±0.15%±6dgts
999.99K Ω         0.01K Ω         ±0.15%±6dgts
9.9999M Ω         0.0001M Ω         ±0.3%±9dgts
40.000M Ω         0.001M Ω         ±1.5%±9dgts
直流電壓 : ( 輸入阻抗 : 10M) ( 過載保護交流電 1000V)
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60.000mV         0.001mV         ±0.2%±9dgts 1
600.00mV         0.01mV         ±0.04%±6dgts
6.0000V         0.0001V         ±0.04%±6dgts
60.000V         0.001V         ±0.04%±6dgts
600.00V         0.01V         ±0.04%±6dgts
1000.0V         0.1V         ±0.08%±6dgts
二極體測試 : ( 開放電壓大約 3V) ( 過載保護交流電流 1000V)
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電流短路
3.0000V         0.0001V         ±2%±5dgts         0.8 mA (大約)
頻率 : (TTL) ( 過載保護交流電流 1000V)
範圍 ( 自動 )         解析度         準確度
1.000Hz - 2MHz         0.0001Hz - 0.0001MHz         ±0.005%±4dgts
電容 : ( , 自動範圍 )
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60.00nF         0.01nF         ±1.2%±8dgts
600.0nF         0.1n F         ±2.5%±8dgts
6.000 μ F         0.001 μ F         ±2.5 %±8dgts
60.00 μ F         0.01 μ F         ±3.0%±8dgts
600.0 μ F         0.1 μ F         ±5.0%±8dgts
直流電流 : (10A 端 由一 20 安培 , 快速反應 , 高能量的保險絲保護 , μ A 及 mA 終端則以 1 安培 , 快速反應 , 高能量保險絲保護 )
範 圍         解析度         準確度
600.00 μ A         0.01 μ A         ±0.4%±20dgts
6000.0 μ A         0.1 μ A         ±0.2%±20dgts
60.000mA         0.001mA         ±0.4%±20dgts
600.00mA         0.01mA         ±0.2%±20dgts
1.0000A         0.0001A         ±0.%±20dgts
10.000A 1         0.001A         ±0.6%±20dgts
交流電壓:ACV 或 AC mV 準確度限定在 20Hz~10KHz 範圍的 5%-100% , 輸入阻抗 10M , 過載保護交流電流 1000V. 準確度僅限於通道 1. 當雙通道量測同時進行 , 有另外的準確度規格 . 這部分請參閱雙通道規格表.
範圍
(ACV)         解析度         準確度
(50/60Hz)         準確度
(45Hz-1KHz)         準確度
(20Hz-45Hz)         準確度
(1KHz-10KHz)
60.000mV         0.001mV         ±0.2%±40dgts         ±0.6%±40dgts         ±1.6%±50dgts         ±4%±40dgts
600.00mV         0.01mV         ±0.2%±40dgts         ±0.6%±40dgts         ±1.6%±50dgts         ±2%±40dgts
6.0000V         0.0001V         ±0.2%±40dgts         ±0.6%±40dgts         ±1.6%±50dgts         ±2%±40dgts
60.000V         0.001V         ±0.2%±40dgts         ±0.6%±40dgts         ±1.6%±50dgts         ±2%±40dgts
600.00V (0-400V)         0.01V         ±0.2%±40dgts         ±1.0%±40dgts         ±1.6%±50dgts         ±9%±40dgts
600.00V (400-600V)         0.01V         ±0.2%±40dgts         ±1.0%±40dgts         ±1.6%±50dgts         Not Specified
1000.0V (0-400V)         0.1V         ±0.2%±40dgts         ±4%±60dgts         ±1.6%±50dgts         ±4%±80dgts
1000.0V (400-1000V)         0.1V         ±0.2%±40dgts         (45Hz - 400Hz) ±4%±60dgts         ±1.6%±50dgts         Not Specified
雙通道規格補充規格表 (DC - 400Hz):雙通道一同量測時,下表中的準確度增加必須納入先前所列表中
          ACV (Ch2)         DCV (Ch2)         ACA (Ch2)         DCA (Ch2)
ACV (Ch1)         ±2%±(V1-V2) * 200 PPM (Ch1,Ch2)

        ±0.9%±(V1-V2) * 20 PPM (Ch1, Ch2)         ±0. 2μ A / V(μA,Ch2)
± 2 μ A / V (mA,Ch2)
±0.4mA / V (A, Ch2)
±4mV / A (mV, Ch1)
± 9mV / A (V, Ch1)         ±0.5% (Ch1, Ch2)
DCV (Ch1)         ±0.9%±(V1-V2) * 20 PPM (Ch1, Ch2)         ±0.5% (Ch1,Ch2)         ±0.5% (Ch1, Ch2)         ±0.5% (Ch1, Ch2)
交流電流 : ( 準確度限定于單通道 45Hz - 10KHz 的 5%-100%, 真均方根值 範圍內 , 10A 端 由一 20 安培 , 快速反應 , 高能量的保險絲保護 , μ A 及 mA 終端則以 1 安培 , 快速反應 , 高能量保險絲保護 )
範 圍
(ACA)         解析度         準確度
(50/60Hz)         準確度
(45Hz-1KHz)         準確度
(20Hz-45Hz)         準確度
(1KHz-10KHz)
600.00μA         0.01μA         ±0.6%±40dgts         ±0.8%±40dgts         ±2%±20dgts         ±4%±20dgts
6000.0μA         0.1μA         ±0.6%±40dgts         ±0.8%±40dgts         ±2%±20dgts         ±4%±20dgts
60.000mA         0.001mA         ±0.6%±40dgts         ±0.8%±40dgts         ±2%±20dgts         ±0.9%±20dgts
600.00mA         0.01mA         ±0.6%±40dgts         ±0.8%±40dgts         ±2%±20dgts         ±0.9%±20dgts
1.0000A         0.0001A         ±0.6%±40dgts         ±0.8%±40dgts         ±2%±20dgts         ±2.5%20dgts
10.000A 1         0.001A         ±0.9%±40dgts         ±0.9%±40dgts         ±3.9%±20dgts         ±2.5%20dgts
一般規格
電池         9V
顯示         5 + 5 位 LCD 帶類比線圖
範圍選擇         自動 及 手動
過載警示         OL
消耗電流         4 mA ( 大約 )
電壓不足警示
工作溫度         -10 ℃ to 50 ℃
工作濕度         小於 85% ( 相對濕度 )
高度         up to 2000M
儲存溫度         -20℃ to 60℃
儲存濕度         小於 75% ( 相對濕度 )
尺寸 ( 長寬高 )         207mm(L) x 101mm (W) x 47mm(H)
8.15" (L) x 4" (W) x 1.85" (H)
重量         430 克 / 15.2 盎司 ( 含電池 )
配件         USB連接線
說明書 x 1
9V 電池 x 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5000以內...我建議prova 803

0.04% 直流及 0.2% 交流最佳準確度

真的不錯

準確度、分辨率很高

网友E:
市面上電表那麼多,樓主列出來的規格也有一大串,但是有個重要規格有些廠家都不說,各人認為這是實用上的一項重點。
反應速度或讀取速度或採樣率,每秒鐘讀取幾次。當碰到信號會變動時這就很重要了,有些電表螢幕還有類比條狀顯示類似 VU 表的功能,當你的電錶反應很慢時這個類比條狀顯示就沒有意思了。
還有自動換檔的速度也沒標示,手持式在讀取速度與換檔速度都遠遠低於台式桌上型的電錶。

我也愛用 FLUKE 115,常常是關掉自動換檔功能讓讀取速度能夠再提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電表那麼多,樓主列出來的規格也有一大串,但是有個重要規格有些廠家都不說,各人認為這是實用上的一 ...

确实是的, 我的胜利VC97 手持表速度慢死了,测个电阻哟等他档位一档一档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su_fei大:
>實務上,小弟我在量"電容",是不會用"萬用型電錶"來量,因誤判率會高

回大大您的話……確如您所說的…

因小弟作業上,比較偏"液晶電視維修",以"電視主板"上的電容為例,
小弟我是用"示波器"在上電時看板上元件的工作表現為主,
電源板上的電容也是相同的檢測法,再加電表去量它的輸出穩定度,
一般而言,就是單板維修後,再上電做整機的電壓檢查及直流電路濾波線性檢查,
電容……在站上已有許多先進前輩,作深入的討論,小弟不才還在學習吸收中。
以上言論,只是個人意見,如有錯誤還請先進前輩多多指導,~~謝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wa RD700

我用的是 FLUKE-23 因為是檢到的當初沒有辦法顯示,主因 LCD 接觸不良... 好用的原因是 自動換檔 自動待機 省電... 只是沒有 溫度 電容 電感 電腦連線... 簡單就是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CIE DM 8007 電子業專用多功能數字電錶 ( 附L C R 測試功能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70 ...

沒有自動換檔的就不要考慮了!! 多少電子儀表因為接觸不良而影響 精準度 精準度.... 況且 每次都要轉幾十個接點才可以關機,常用的話一年接點就OUT了!! 簡單最好 ACV DCV 歐姆 二極體 電流AC DC 就夠了...最好 連量測位置都有考慮 OFF DCV 歐姆 二極體 ACV 電流 的順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有自動換檔的就不要考慮了!! 多少電子儀表因為接觸不良而影響 精準度 精準度.... 況且 每次都要轉幾十 ...

這點有同感,有自動換檔的是比較方便,以比較能避免用錯檔位的誤判!!

网友:
除了樓上講的自動換檔外,個人覺得精度及可靠度也很重要,Fluke的萬用表在這方面強焊很多,對岸製造的表,很多用得久了,會"飄温",讀數變得不可靠

楼主:
剛發現一台

台灣電錶CIE-118B 口袋型自動換檔電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25603319

☆口袋型自動換檔電錶☆

CIE-118B  一只   950元

特    色<?XML:NAMESPACE PREFIX = O />

■6000進位液晶顯示、最大讀數6000

■Auto check自動功能判別

■NCV非接觸電壓檢測功能

■皮夾式攜帶方便

■自動關機功能

■自動換檔、可選擇手動換檔

■讀值鎖定功能

■電池電力不足警示

■尺寸 : 125H × 60W × 24D / mm

■多種功能 : AC/DC電壓、電阻、二極體、導通蜂鳴、NCV測量

一般規格
功     能

檔         位

最小解析度

精  確  度

直流電壓  DCV

600mV/6V/60V/600V

0.1mV

±(2.0%+2dgts)

交流電壓  ACV

600mV/6V/60V/600V

0.1mV

±(4.0%+5dgts)

電    阻     Ω

600Ω/6KΩ/60KΩ/600KΩ/6MΩ/60MΩ

0.1Ω

±(2.0%+5dgts)

電    容     F

6nF/60nF/600nF/6uF/60uF/600uF/6mF

1pF

±(4.0%+5dgts)

導  通  蜂  鳴

400Ω  < 25Ω   響聲

二    極    體

測試電流≒1mA  開路電壓約2.0V

0.01V

±(3.0%+3dgts)

非接觸電壓測量NCV

AC70V〜AC600V(50Hz/60Hz)

楼主:
精度很高喔

CIE –3130B多功能高精度電錶 4位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14390272

4,1/2位背光液晶顯示、最大讀數22000<?XML:NAMESPACE PREFIX = O />
n          AC True Rms真有效值測量

n          類比條碼顯示、讀值快速

n          自動關機功能

n          自動換檔、可選擇手動換檔

n          最大值/最小值鎖定功能

n          電池電力不足警示

n          附強力磁鐵及腳架,適合各種工作環境

n          新式雙色防震鑄模

n          尺寸 : 165H × 78W × 42.5D / mm

n          多種功能 : AC/DC電壓、AC/DC電流、電阻、電容、頻率、二極體、導通蜂鳴

功     能

檔         位

最小解析度

精  確  度

直流電壓  DCV

220mV/2.2V/22V/220V/1000V

0.01mV

±(0.05%+5dgts)

交流電壓  ACV

220mV/2.2V/22V/220V/750V

(50Hz〜2kHz)(True Rms)

0.01mV

±(1.2%+10dgts)

直流電流  DCA

220uA/2200uA/22mA/220mA/10A

0.01uA

±(0.5%+10dgts)

交流電流  ACA

220uA/2200uA/22mA/220mA/10A

(50Hz〜1kHz)(True Rms)

0.01uA

±(1.5%+20dgts)

電    阻     Ω

220Ω/2.2KΩ/22KΩ/220KΩ

/2.2MΩ/22MΩ/220MΩ

0.01Ω

±(0.5%+10dgts)

電    容     F

22nF/220nF/2.2uF/22uF/220uF

/2.2mF/22mF

1pF

±(3.0%+5dgts)

頻    率    Hz

2Hz〜22MHz

0.01Hz

±(0.1%+3dgts)

週期測量(
U;TY)

10%〜90%

0.01%

±(2%+10dgts)

導  通  蜂  鳴

220Ω  < 30Ω   響聲

0.01Ω

二    極    體

測試電流≒1.2mA  開路電壓約3.5V

0.01V

±(2.0%+5dgts)

楼主:
萬用電表精度比較

以目前在本帖有秀出的機種對DC直流部分作的精確度比較,

Sanwa RD700     DC ± (0.5%+3dgt)           2500

CIE-162        DC  ±(1.0%+2dgts)            990

日本HIOKI 3801-50    DC  +本文中文字型     16800

HIOKI 3802-50   DC  DC (基本精度: ±0.03% rdg. ±5dgt.)  14800

CIE DM 8007    DC   ±0.5%+1                     2500

CHY-24C           DC   ±(2.0%讀值+1 位)      2380

CIE DM 8020       DC   ±0.5%+1                   2880

UT61E              DC   ±(0.1%+5)                 1280

FLUKE 115           DC    1.0 % + 3                 4250

prova 803           DC   ±0.04%±6dgts              5000

CIE-118B          DC  ±(2.0%+2dgts)            950

CIE –3130B        DC  ±(0.05%+5dgts)            2500

精確度較高的  除HIOKI外

精確度在 0.1%以下的

prova 803          CIE –3130B

精確度在 0.5%以下的

UT61E           CIE DM 8020         Sanwa RD700         CIE DM 8007

以精確度來說  價格比

精確度在 0.1%以下的

CIE –3130B        2500

精確度在 0.5%以下的

UT61E       1280         另3台都在2500~2900元之間

看起來應該是    CIE –3130B  的精確度及價格比  是目前的最佳選擇

楼主:
PROVA-803 萬用電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40468611

可取代桌上型的電錶

0.04% 直流及 0.2% 交流最佳準確度
60,000 解析度 (4 5/6 位 )
10KHz 頻寬 ( 最大 )
快速AVC/ACA反應
雙通道量測如同雙通道示波器
( 電壓 + 電壓 ,電壓 + 電流 )
頻率 (Hz) + 波寬 (%) 同時顯示
RS-232C 電腦介面
記錄器功能
選購應用軟體
1/7桌上型價格

精準度很高!!

网友:
基本上我不建議買 FLUKE-15B系列的電表。

我手邊就有一台FLUKE-15B,它的阻值Auto range讀的很慢。公司用了十幾年的Fluke 10系列的電表完全不會有如此情形。

在買FLUKE-15B之前我有打電話到fluke台灣辦事處去詢問fluke 10系列的還有沒有在買,對方回說已停產,現在是用fluke 11x系列來代替10系列。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fluke 1xB系列的都是大陸製造的。

楼主:
借用圖片

這台3130B  看起來還不錯,規格也有勝 FLUKE 17  15  系列!!

功     能
檔         位
最小解析度
精  確  度
直流電壓  DCV
220mV/2.2V/22V/220V/1000V
0.01mV
±(0.05%+5dgts)
交流電壓  ACV
220mV/2.2V/22V/220V/750V
(50Hz〜2kHz)(True Rms)
0.01mV
±(1.2%+10dgts)
直流電流  DCA
220uA/2200uA/22mA/220mA/10A
0.01uA
±(0.5%+10dgts)
交流電流  ACA
220uA/2200uA/22mA/220mA/10A
(50Hz〜1kHz)(True Rms)
0.01uA
±(1.5%+20dgts)
電    阻     Ω
220Ω/2.2KΩ/22KΩ/220KΩ
/2.2MΩ/22MΩ/220MΩ
0.01Ω
±(0.5%+10dgts)
電    容     F
22nF/220nF/2.2uF/22uF/220uF
/2.2mF/22mF
1pF
±(3.0%+5dgts)
頻    率    Hz
2Hz〜22MHz
0.01Hz
±(0.1%+3dgts)
週期測量(U;TY)
10%〜90%
0.01%
±(2%+10dgts)
導  通  蜂  鳴
220Ω  < 30Ω   響聲
0.01Ω
二    極    體
測試電流≒1.2mA  開路電壓約3.5V
0.01V
±(2.0%+5dgts)

楼主(2012-08-18):
BRYMEN BM-811A. BM-817A 掌上型多功能數位電錶

這台準度比 CIE-3130B要高  價格多一張小朋友,也是可以考慮入手的好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