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自製溫度水泥電阻器
火..

楼主(2012-06-20):
自製溫度水泥電阻器
維修工作最頭痛的是莫非找到故障點,卻無零件可換,零件市場上不是買不到就是價格太高,不敷成本,這時的處理通常不外兩條路可走,一是棄修,要不就是找替代元件,若是有市售替代元件還好辦。另一個方法就是用現有零件來自製相同或類同功能的元件。
※ 起因是這個元件(如圖一),PDP 電源板上的溫度水泥電阻器:

圖一

※ 這是一隻15歐姆5瓦135℃的溫度水泥電阻器,

圖二

※ 內部構造如圖三,是用一隻線繞電阻串一隻溫度保險絲

圖三

※ 量測的結果是線繞電阻斷路了

圖四

※ 溫度保險絲是好的

圖五

※ 內部構造

圖六

圖七

圖八

※ 把填土挖乾淨再取出這兩個元件

圖九

圖十

這個零件在零售市場上還不易購得,記得狼大有提示過用水泥電阻+溫度保險絲diy來代用,但有人對溫度有偶合的疑慮,所以嘗試了幾種方式來試看看。
※ 圖十一 外部偶合,做好發覺高度太高了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 圖十四重繞一隻,壓低高度

圖十四

圖十五

最後為了溫度偶合效果好一點,將內部挖空,再塞進去形成這樣,旁邊的白粉是水泥粉。

圖十六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用5瓦的線繞電阻和一般的溫度保險絲串接後,勉強塞進原有的空豰內,引腳的腳距和原零件相同,最後是否能代用成功就要等電源板修復後才能得知成果了。

待下回合再回報。

网友A:
這樣有密封與沒有密封,在溫度係數上可能會有所不同.

网友:
居然是電阻燒了 , 而溫度保險絲沒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有密封與沒有密封,在溫度係數上可能會有所不同.

沒錯!
實際使用時會用膠來填充,但目前尚未找到合用的填充材料,
目前手邊有一種透明的ABS接著劑不知是否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75663377

网友:
ABS接著劑可能只是密封,而散熱效果差.
若是那些水泥粉末沒丟掉的話,或許可以和ABS膠混合著用.
或者找水泥塊,用鐵鎚打碎成細末,再和ABS膠混合著用.
若能買水泥應該是較好.

网友:
拿白水泥伴水封回去,這樣完整度更佳,
不過要注意溫度保險絲外殼不要跟電阻線接觸到了。

网友:
不知道這種"批土"會不會比較方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09023363

楼主:
今早上出門運動時一路走一路想,終於想到一個方法,
首先考量熱偶合的問題,可以用塗上散熱膏解決,
然後再用熱縮管套上予以固定,
再來剪一小片絕緣片,將溫度保險絲和電阻隔離,這樣就不會短路了。

网友:
五個燈大好厲害這都想得到,我偷學起來嘿~~

网友B:
大大平常除了做維修... 應該也善於清理化石吧!!
這專業的手法, 怎看都像是出自化石玩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早上出門運動時一路走一路想,終於想到一個方法,
首先考量熱偶合的問題,可以用塗上散熱膏解決,
然後再 ...

wooden大:好細膩的功夫!

再來剪一小片雲母片,將溫度保險絲和電阻隔離,這樣就不會短路了

雲母片來源,可找壞掉的電鍋加熱片,來隔離溫度保險絲和電阻,這樣就不會受溫度影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平常除了做維修... 應該也善於清理化石吧!!
這專業的手法, 怎看都像是出自化石玩家!! ...

呵呵!有點類似古物出土的清理過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wooden大:好細膩的功夫!

再來剪一小片雲母片,將溫度保險絲和電阻隔離,這樣就不會短路了

沒有廢電鍋加熱片,只有功率晶體雲母片,也算是隨手取材,這才符合DIY精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有點類似古物出土的清理過程。

可以考慮一下業餘清清 三葉蟲/海膽...
那些東西現在也不便宜的說!!

http://tw.myblog.yahoo.com/fossil168168/article?mid=83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慮一下業餘清清 三葉蟲/海膽...
那些東西現在也不便宜的說!!

這東西不是隨便就可以做得好的,所具備的專業知識,
要做很多功課的n_144|

网友D:
胡思亂想的想法 ...
  可以用 牙膏 代換  上散熱膏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胡思亂想的想法 ...
  可以用 牙膏 代換  上散熱膏  嗎?

用牙膏,可能要等上很久很久才會乾,散熱效果只怕也不夠好.
原來我還在想,要不要用石膏粉,但是也怕散熱效果沒有水泥的好.
若是拿來當清潔方面的倒是不錯,例如眼鏡的鏡片,琴鍵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上出門運動時一路走一路想,終於想到一個方法,
首先考量熱偶合的問題,可以用塗上散熱膏解決,
然後再 ...

這樣水泥電組的熱無法直接散到空氣中,散熱效果可能較差!!

网友(2012-09-19):
散熱膏這招不錯,下次可以試試

网友:
最近維修也遇到"三合一"的版本,水泥電阻+溫度保險絲+過電流保險絲n_144|

网友:
厲害,可以當RD了

网友:
應可用耐高溫墊片膠填充空隙
Hi-Temp RTV Silicone Gasket Sealant

网友:
非常完美~

网友:
正為二合一水泥電阻+溫度保險絲煩腦,謝謝大大的DIY發文。

网友E(2012-11-01):
引用 楼主:
今早上出門運動時一路走一路想,終於想到一個方法,
首先考量熱偶合的問題,可以用塗上散熱膏解決,
然後再 ...

好像這個透明的絕緣片(若是Mylar) 耐溫僅有110度左右, 但溫度保險絲為 133度, 怕溫度還未達溫度保險絲燒斷前, 又超過 110度, 這個透明的絕緣片有可能會熔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這個透明的絕緣片(若是Mylar) 耐溫僅有110度左右, 但溫度保險絲為 133度, 怕溫度還未達溫度保險絲燒 ...

當然不能用Mylar材質,改用雲母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