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用計算機字糊掉[完修]

楼主(2012-06-20):
有一台很多年的

CASIO fx-350TL 工程用計算機

字開始會模糊,電池換過

還是一樣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處理

補圖

用T型烙鐵頭在軟排線來回刷一下
修好了

网友:
CASIO的產品算不錯的,我自己現役的一般用計算機,也是該牌的.
看看能否拍照,把LCD部份另外特寫,大家來研究看看,若是LCD已產生質變的話,那可能就沒得救了.
一則找相同的LCD來換,再則為它的鞠躬盡粹Say bye bye!

楼主:
可能是軟排線鬆掉了

要用T型烙鐵頭

有工具,但從來沒用過
該怎麼用

网友A:
你把計算機蓋子打開,在LCD底下有兩條導電橡膠,在導電橡膠底下有兩排的PCB接點, 你用軟橡皮擦把接點擦一擦,再裝回去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計算機蓋子打開,在LCD底下有兩條導電橡膠,在導電橡膠底下有兩排的PCB接點, 你用軟橡皮擦把接點擦一擦, ...

我有再補兩張圖

請問在那裡

要拆開鐵蓋嗎?

网友B:
問題可能出在軟排線
它是使用碳膜(黑色線條)導通信號
可能1. 排線與lcd聯接處鬆脫 (通常在左右兩側)
可能2. 排線與pcb聯接處鬆脫
可能3.碳膜斷裂
如是鬆脫的話 使用T型烙鐵頭(附耐熱橡膠)平整地輕壓該處約三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可能出在軟排線
它是使用碳膜(黑色線條)導通信號
可能1. 排線與lcd聯接處鬆脫 (通常在左右兩側)

如果是黏在板子上的排線
之前有用膠帶固定起來
然後就正常沒問題

後來問題越來越嚴重

黏在lcd上的排線
這樣我就辦法了
只好再買個二手來用了

剛剛把膠帶撕開
用手去壓一壓
lcd的字會有點變化

先死馬當活馬,拼一下了

楼主:
用T型烙鐵頭
在軟排線的兩邊
來回刷個幾次

字體正常了
這樣又可以用個幾年了

哈不用買了,幾佰塊省下來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小的在用的也是工程計算機當初就是用它來算1+1=?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以前在用的是  7500G  繪圖型的
當初就是用它來...嘿嘿,把一些公式都給他「程式化」以後,考試可是非常順的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