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浴室水管不通

楼主(2012-06-20):
我家浴室不通..試過高壓水柱跟通樂..連拉線器也拿出來..甚至到水電材料行買500公尺長.前端有彈簧可勾毛髮的..都沒用..因為浴室水管不曉的通到哪?連拉線器大約15尺就無法再向下了..也嘗試用濃鹽酸.都沒用..求助線上大哥有人遇過這情形嗎?如何排除!:'(

网友:
若是DIY失敗,只好花錢請水電行幫忙
因為電動通水管機的鐵線圈比較通得下去
自己買的那種都很細,只能通通小東西

网友:
您家浴室不通!!
您家是獨棟自宅還是公寓大樓??
獨棟:浴室在幾樓??~~公寓大樓住幾樓??
"""大約15尺就無法再向下了""'
15尺約一樓多一點點的高度!!
這種長度通到哪裡去??.....

网友:
500公尺?單位搞錯囉吧
大樓的就要比較麻煩 因為排水管在樓下天花板上 通往管道間如有做儲水彎可能就是堵在那裡
透天的要看幾樓看你家外面水溝排水孔有沒有一些泥沙跟異物堵住如果都沒有 請拿起電話撥給水電行這就要交給專業的囉

网友:
拉線器怎麼通水管???
這我沒聽過....
如果你是大樓,請向管委會要一份管路圖,確認管路走法.....

找專業水電用通管器通吧...

网友:
濃鹽酸要通水管的能力並不是很好,要用硫酸~但怕你買不到,我也買不到,化工原料不敢亂賣,怕造成社會問題,穿線器太軟,如只是毛髮或許還可以,遇到常年污垢形成的硬塊,就沒辦法了,還是找一下清潔公司用雷大貼的那種機器,一下就通,台南收費約1000。

网友A:
哈....沒注意看樓主事打拉線器 我以為是diy通管器
我猜樓主家水管堵塞因該是污泥造成
使用通樂不一定要在原排水孔 可以在離門口近的排水孔也用一些
我是都使用co2+通樂-沒用過的最好不要使用不會控制力道就很危險

网友(2012-08-17):
電動通後再自行進行保養是唯一的方法

對了  你通樂的清法為何  該不會是沒成功後結成硬塊  這樣連電動通也不行ㄜ

网友:
去化工行買鹼片通看看,一般小吃店都用這個通.....
使用方式:
1.倒下鹼片後等待一天,在使用100度熱水沖下.
2.嚴重一點的話,反覆2~3天應能解決.
3.1包約50元.

网友:
我自己用的方法參考看看,可以買個乾淨吸馬桶的哪種吸盤,將不通的水管灌滿水,要淹過吸盤的邊緣,
形成真空狀態,用力一拔,多試幾次(水要保持淹過吸盤的邊緣),可能就可以解決,我都是這樣通水管的.

网友B:
請教如果遇到不專業水電工
將浴室跟廚房水管接在一起變成常阻塞
有無方法可以保持暢通
我已經快被這個阻塞煩死
2.3個星期就要用通水管的手轉粗鋼絲通一次
我的老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如果遇到不專業水電工
將浴室跟廚房水管接在一起變成常阻塞
有無方法可以保持暢通

一般浴室跟廚房地板的排水管都是接在一起的(如果接近而排水洞又不多)
你應該要用濾網防止異物進入排水管
才可以保持排水管暢通

ps: 也有可能是排水管太小支-改口徑左點並且注意排水管的傾斜度

网友C:
請問一下你家住的是幾樓建築物?還有你家的浴室的臉盆也不通嗎?你家樓上樓下是否共用同一支排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你家住的是幾樓建築物?還有你家的浴室的臉盆也不通嗎?你家樓上樓下是否共用同一支排水管? ...

4樓透天..唯2樓浴室不通..浴室洗臉台跟浴室共用一隻排水.沒錯!

网友C:
單獨只有二樓浴室不通嗎?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但不一定可以成功,將浴室的不鏽的圓形鐵網用十字起子拆除,再找一條PVC的軟管插入水管中另外一頭接上水龍並將漏水口用濕抹布塞住,並將水龍頭的水打開試試看,利用水的壓力將阻塞物移動通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沒注意看樓主事打拉線器 我以為是diy通管器
我猜樓主家水管堵塞因該是污泥造成
使用通樂不一定要在 ...

用co2很危險,有人不會使用會發生意外,就曾有人在工地發生工安意外差點把眼睛用瞎,石頭就從管內噴出不偏不移剛好噴進眼睛,還是不要建議!

楼主(2012-09-16):
引用 网友C:
單獨只有二樓浴室不通嗎?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但不一定可以成功,將浴室的不鏽的圓形鐵網用十字起子拆除,再 ...

報告y大:這個方法我用過..無效!記得有一次借高壓水管來.將水管伸入水孔洞中..用高壓水柱沖..那次撐1個月.

之後同樣方法就無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y大:這個方法我用過..無效!記得有一次借高壓水管來.將水管伸入水孔洞中..用高壓水柱沖..那次撐1個月. ...

現在新建大樓浴室及廚師排水管都是使用2吋口徑的,而舊式都是1吋或1吋半的排水管都是因為這樣才會阻塞,經浴室或廚房牆壁及地板換磁磚,大部份排水管難免都會因更換地板磁磚都會跑水泥及泥沙,久而久之就是因為這樣才會阻塞,而新舊大樓或公寓浴室排水管都會在浴室天花板上,而天花板上都會有方形的維修孔(功維修水管或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新建大樓浴室及廚師排水管都是使用2吋口徑的,而舊式都是1吋或1吋半的排水管都是因為這樣才會阻塞, ...

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