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 190s6 液晶螢幕『黑屏』維修筆記

楼主(2012-06-21):
使用那台液晶螢幕,經常被搞的火冒三丈,開機過程一切正常,待你使用它時,每隔25秒給你一次黑屏,必須關閉螢幕開關,再次開啟螢幕開關,才能再使用25秒,持續這樣循環…。趁著今天泰利颱風來襲,哪兒也去不了,開始維修這台液晶螢幕。想入寶山卻找不到門,這是初學者的最痛,我也經常碰壁,所以我很了解,因此花費幾張照片空間指出卡榫位置(高手請自動跳閱)。

取出一字型螺絲起子,插入卡卡01,然後稍微往自己身體方向扳動,(對付卡卡02也是如此)。

卸下五顆螺絲,螺絲05最慢拆下(裝回去的時候,螺絲05最先裝上)。

這裡還有一顆螺絲。

先看清楚卡榫位置,兩側也有卡榫,但影響不大,因此未標示出來。

卡卡03~04,使用一字型螺絲起子,插入後往上扳,別太大力,塑膠卡榫會斷裂。卡卡03~04掀開後,兩側的卡榫也會鬆開。卡卡05~09,使用較細的一字型螺絲起子,稍微將卡榫往內推,別太大力,塑膠卡榫會斷裂。

推開卡卡10~12,卸下按鍵控制板。

脫殼成功(正面)。

脫殼成功(背面)。

拆下高壓板上方防止電磁干擾、屏蔽電磁輻射的鐵片。

目視驅動板零件沒有異常現象。

目視電源背光二合一板零件沒有異常現象。

研判背光用燈管老化故障,造成高壓板負載不平衡,進入保護狀態(變成黑屏)。身邊剛好有同一型號的背光燈管可測試,第一次懷疑螢幕上端1,2燈管老化造成,以測試燈管取代1,2燈管,結果故障狀況依舊;第二次以測試燈管取代螢幕下端3,4燈管,結果一試就『賓果』,原來是下面那二支燈管老化造成的!終於找到兇手了!趕快卸下螺絲11~14。

拔除1,2,3,4背光燈管接頭。

拔除屏線。

暫時將電源背光二合一板、驅動板、按鍵控制板亮在一邊休息。

旋開螺絲15(螢幕下端3,4背光燈管座固定螺絲)。

眉角在這裡,利用尖嘴鉗稍微掀開這個鐵片,方便拔出燈管座。

注意這個較小的圓孔,找小型起子勾住它,然後往左側施力,拖出燈管座。

換上好的燈管含座,依此相反步驟組裝,完修,試驗正常。

网友A:
免拆面板的好方法啊

网友B:
恭喜完修~~
又是一台好螢幕~~可以讓你操很久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拆面板的好方法啊

philps 190s6 燈管設計成模組化,不需動到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又是一台好螢幕~~可以讓你操很久囉~~

那台是95年3月購買,已操了6年,繼續操它到下一個6年...
可以當希臘的模範公民了

网友C:
仔細!!以後大家都可以參考~~謝謝

网友D:
用心的POST文,給你一個讚!!
還有哪些機種燈管也是模組化的呢?

网友E:
如沒記錯這片面片板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心的POST文,給你一個讚!!
還有哪些機種燈管也是模組化的呢?

我使用的產品有philips螢幕(完修),chimei螢幕(使用中,步步邁向故障中),asus筆電(白屏待修),所以,你的問題只好請網中的大大,閱屏無數者來回答了,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沒記錯這片面片板12V

真是好記憶,是12V.

現在最怕的是記憶力變差.
(從另一方面來講記憶力變差也有好處,這也是上帝最偉大的發明之ㄧ,忘掉不愉快,忘掉痛苦,忘掉...忘掉一切不想要的)
最怕的是--到最後連自己是誰都給忘了...

网友:
很精彩~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細!!以後大家都可以參考~~謝謝

我曾經在網路上學習製作四菱型天線,因為該文章講的很簡要,造成我的誤會,差點錯怪機上盒故障...
自此就警惕自己,要告訴別人一定要講清楚說明白,別讓他人走錯路.

网友F:
感謝這樣清楚詳細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這樣清楚詳細的分享

請問是來自安平的朋友?
謝謝你喜歡它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是來自安平的朋友?
謝謝你喜歡它

我是常去安平拍照 ^^

网友G:
講解很清楚明白,讓我們這些新手不會瞎子摸象

网友(2012-07-24):
恭喜完修!

网友H:
恭喜完修, PHILIPS LCD 問題感覺都大同小異.
像我是新手就沒法像,大大那麼快就找出問題點.
謝謝分享~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完修, PHILIPS LCD 問題感覺都大同小異.
像我是新手就沒法像,大大那麼快就找出問題點.
謝謝分享~經驗 ...

對LCD我也是新手,可能我的手氣比較好一點.
太容易找出問題點也有他的壞處,能學到的經驗就比較少..
對功力的增進比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講解很清楚明白,讓我們這些新手不會瞎子摸象

這就是閱讀的好處--學習他人的經驗
也是一種鷹架作用,他人的經驗就是自己底層的鷹架,也是往上爬升的基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常去安平拍照 ^^

這張劍獅圖很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