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R-D562HV冷凍庫不冷

楼主(2012-06-21):
前幾天家人反應此冰箱冷凍庫的食材無法結凍,冷藏室溫度尚可,有進行下列檢查
變頻機板無明顯異常,壓縮機會運轉,壓縮機外殼溫度較高
使用自我檢查機能檢測,無故障燈號
後方銅管有氧化黑斑,但無明顯油膩
冷煤是R134a
集水盒有拆下清理

昨晚把冷度調強,放入一杯水,今早起來發現水仍無法結冰
請問這可能是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
冷凍庫的風扇查看看有無運轉

楼主:
出風口有風吹出,但不會很冰的感覺

网友:
冷凍庫結霜情況?拍照看一看n_022|
急的話叫服務站檢測....0800098800

网友:
要看蒸發器結霜狀況....萬一滿滿霜就是畫霜機制故障.....

网友:
遇過找不出問題的,後來將電拔掉,隔一天再插上又正常了~

网友:
最近大老們的冰箱陸續在故障...

狼大的冰箱不是漏冷媒就是化霜系統不良,必須看到冷凍庫背板後面的蒸發器才能進一步判斷

网友:
不是化霜不良,就是漏冷煤d562應該是r134a,兩個其中一個,
既然後面無油膩狀,就由冷排先找起
如果冷排無結霜狀,就有一點麻煩,應該是漏在冷排,須由上往下拆到下才看的到冷排,
如果冰箱能順利搬下樓載走,一般大概2000多,可順利完修,若無法般走,右後面沒看見漏,原廠現場維修將付出更高的代價,估計會超過4000以上
若是化霜不良就簡單的多了,現場維修就可以了
又壓縮機會燙是正常現象,

网友:
之前一台電冰箱的狀況也像這樣!!
冷藏室有些冷~~冷凍庫不結冰
維修人員判定為""漏冷媒""
因為冰箱不大~~全新品不到10K~~維修要2.5K
所以就放棄維修......買新品....

楼主:
這部買三年多(2008年11月)
昨天試圖拆下冷凍庫與蔬果室(中間那層)後方出風口處塑膠殼,但拆下只看到一層厚厚類似隔熱的材料,無法移動,冷凍庫的拆下後可以從底部稍微看到除霜用電熱管與蒸發器最下面的部分,兩者都只有一層很薄的霜,用手搓一下就掉了
廠商有人來看過,可能得載回去修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部買三年多(2008年11月)
昨天試圖拆下冷凍庫與蔬果室(中間那層)後方出風口處塑膠殼,但拆下只看到一層厚 ...

應該是有漏 R600 外面應該沒人會處理

网友:
狼大的機型冷煤是r134a
不是r600我們還可以處理
r600就真的沒辦法了
只能回原廠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部買三年多(2008年11月)
昨天試圖拆下冷凍庫與蔬果室(中間那層)後方出風口處塑膠殼,但拆下只看到一層厚 ...

除霜用電熱管與蒸發器最下面的部分,兩者都只有一層很薄的霜

這樣應該不是冷煤不夠,除霜定時器查看看

楼主:
昨天還發現蔬果室裡面的食物也壞掉了n_121|
這片是單一基板控制,控制與變頻做在一起,無看到獨立除霜定時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還發現蔬果室裡面的食物也壞掉了
這片是單一基板控制,控制與變頻做在一起,無看到獨立除霜定 ...

綜合以上,十之八九一定是漏r-134a,這是變頻機種,只有變頻基板並無定時器,照經驗之談,大多漏在冷排或水盤,但冷排機率較高,原廠冷煤維修3K多加上冷排換新,可能要失血5~6k,外面能處理,不過冰箱必須載走,不會超過2500

楼主:
後方水盤清完後隔天又累積一些水,裡面的銅管溫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方水盤清完後隔天又累積一些水,裡面的銅管溫溫的

蓄水盤有水  代表除霜行程有動作  所以除霜系統應該沒有問題
當冷媒不足時 蒸發器上半部會有厚厚一層結霜
當到達除霜行程時 那一層厚厚的霜 就會流到水盤
所以應該是漏冷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有漏 R600 外面應該沒人會處理

印象中 R600的系統  滷大曾經處理過

网友C:
(

引用 网友B:
綜合以上,十之八九一定是漏r-134a,這是變頻機種,只有變頻基板並無定時器,照經驗之談,大多漏在冷排或 ...

十之八九 都在壓縮機附近  冷排的機率小(不是沒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 R600的系統  滷大曾經處理過

qs82867大:
R600系統小的還不敢處理ㄋ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qs82867大:
R600系統小的還不敢處理ㄋㄟ~

哎呀 是我搞烏龍了
還好  滷大動作快馬上更正 沒有造成更大的傷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十之八九 都在壓縮機附近  冷排的機率小(不是沒有)

D562機種大多漏在冷排,漏後面較少,想信我,我是指d562hv這個機種而言。其它品牌大概都漏壓縮機付近,是毫無疑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 R600的系統  滷大曾經處理過

R600同行價大約2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R600同行價大約2500

真好奇 不知是怎麼處理的

楼主:
故障主因是蒸發器鋁管焊接處漏冷媒,週六下午廠商到府維修完成,更換新蒸發器與乾燥瓶,加裝維修閥
目前冷度已恢復正常

維修照片會再傳上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562機種大多漏在冷排,漏後面較少,想信我,我是指d562hv這個機種而言。其它品牌大概都漏壓縮機付近,是 ...

阿資大 確實被你說中了 為何D562HV機種的蒸發器焊接處會常出問題?

网友E:
奇怪這台也賣不少台(D562HV)怎麼沒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這台也賣不少台(D562HV)怎麼沒遇到.....

也很納悶,剛好三年半就壞了,蒸發器藏在裡面,要被外力破壞應該也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阿資大 確實被你說中了 為何D562HV機種的蒸發器焊接處會常出問題?

經驗之談,遇過很多台都漏在冷排就是這個機種d562hv

楼主:
不知道換好可以用多久n_08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換好可以用多久

重點是 這次花了你多少 co  co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經驗之談,遇過很多台都漏在冷排就是這個機種d562hv

請問阿資大大 你也是換新的蒸發器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阿資大大 你也是換新的蒸發器嗎?

一般外面的做法都嘛用補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外面的做法都嘛用補焊的,

如果遇到蒸發器洩漏的地方必須採用鋁焊
請問阿資大 鋁焊施工的絕竅可否教一下
(很多都是從殺肉場去找來用
數量較少的機型就比較難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點是 這次花了你多少 co  co ?

4500元,蒸發器換掉(應該是新品,因為兩端密封橡膠塞拔掉瞬間有噗滋聲)

网友F:
引用 楼主:
4500元,蒸發器換掉(應該是新品,因為兩端密封橡膠塞拔掉瞬間有噗滋聲)

灌氮氣後再塞起來,又可以噗滋噗滋囉 =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灌氮氣後再塞起來,又可以噗滋噗滋囉 = =+

哈哈!
不要嚇 狼大了
黑心維修商應該不會這麼費心思還去灌氮氣充當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
不要嚇 狼大了
黑心維修商應該不會這麼費心思還去灌氮氣充當新品 ...

說真的
除了我自己之外,沒看過別人做過這種事…(我不是說拿去賣的啊~~)

看過拿二手冷排替換案例,頂多就只是塞著,避免異物進入
同時會明說了,這東西什麼時候會再有洞…只有到時才知道

楼主:
就要觀察看看了
家人說修好後壓縮機走的聲音及頻率有比較多,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地方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要觀察看看了
家人說修好後壓縮機走的聲音及頻率有比較多,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地方異常 ...

業者是否有依照背後銘板,用磅秤定量充填,或依照經驗充填?

楼主:
有拿磅秤出來依照原始冷煤量(150公克)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