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顯示不同步

楼主(2012-06-21):
偶然發現一個問題,5小時前的發文,點進去看卻看不到,
是在作備份嗎?

网友:
謝謝你注意到這些小細節,這些問題就如同積分、等級等問題一樣,長久以來就有的問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更不知道要如何解決,只能等有補丁或是新版時看看是否能解決,說到新版,Discuz X2.5的正式版已經出來一陣子了,下個月會請hwj協助是否能換新版,再看看是否能一併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查看新帖的按鈕其實也有些怪問題
不過沒人提出這個問題

我個人想像的"查看新帖"功能,就等同於進階查詢的24hr內新發帖/回文查詢
不過有時候按下去只有零零落落的兩~三個

但是用進階查詢,勾選24hr內的條件查詢,數量會比這個來得多

當然,有的時候查看新帖按下去,會出現10幾頁

网友:
這個之前我有發現 , 你發佈新帖 !!

在主頁面不會同步更新 !!

還有搜查新帖 , 第一次一兩個 , 第二次又跑出一堆 , 不是新帖也會出現 !!

网友:
昨天發表的 那一篇 [ DVD 電源板 電壓異常] 也沒有更新 !!!

這倒底是什麼問題 ???

网友:
下星期我會找hwj著手幫我更新DiscuzX2.5,看看是否能解決這些問題。

网友:
這是緩存的問題

這論壇的設計就是不讓使用者直接立即讀取資料庫
怕造成資料庫重大負擔(超過最大連線數)
所以統一用緩存的方式處理

最大連線數的計算方法,不是以人為單位,而是以存取資料庫的次數計算
所以一個使用者打開一個頁面,有可能是一個連線,也有可能是十個連線數
這要看程式寫法才能知道
但是不管是一個連線,或者是十個連線數,或者更多連線數
這些寫法沒有誰對誰錯,誰比較好誰比較不好
這要看需求及狀況

面對那麼多的連線數
緩存的方式,統一由資料庫更新資料到前方畫面
可降低連線數

有人或許會想到用硬體來解決
這想法的確是可以解決

問題是Discuz當初設計這系統時,沒有預設大中小的版本
若有區分,可能大版本會有自己搭配的資料庫(例如oracle)及硬體

Discuz當初應該想大小通吃
所以做一個版本好維護好更新
若分大中小維護困難,可能將來升級會很麻煩
還有一點是免費,所以也沒那麼多的預算
但是Discuz在後端管理,還是有提供一個手動更新的功能

因此我在很多其他的論壇看到一樣的問題
假設用硬體解決,讓大家直接可以存取

費用又是一個新問題
分散資料也是一個新問題
維護也是一個新問題

网友(2012-07-22):
我剛剛發現的 ~~~

你如果發表文章 , 先保存草稿再發表 !!

就不會出現在首頁更新了 !!

网友:
如同 hwj 大所言,這是緩存(cache)的問題,我想更換新版也無法改善這種情況。

緩存簡單的說是一個計時器,會因時間的設定如短則幾分鐘,常可能到幾小時,才會做資料顯示的更新。

為何要有緩存這個怪怪的功能呢?其實很簡單,為了系統的效率,將一些較為次要的功能緩存時間設得長一些,以避免系統頻繁的更新而影響效率!

一般這個功能媛存時間應該可調整的,但如前所言,若是時間太短,對系統會有拖慢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