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T-725A無電源(已完修)

楼主(2012-06-21):
今天處理一台17" PT-725A 無電源,拆開一量發現保險絲燒毀,一顆5134打穿,找不到DTATSHEET,請問可用什麼代替,或那位大大有廢板可掛零件,謝 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FYR

http://www.intersil.com/content/intersil/en/products/amplifiers-and-buffers/all-amplifiers/ampl ...

duncan大好厲害,剛我找了老半天都翻不到

网友:
duncan大可以算是電子零件達人了, 很多難找的duncan大都找的到, 厲害!

网友B:
這兩顆應該是MOSFET,5134是單P-CH,5234是單N-CH,
上下共兩顆P-CH,兩顆N-CH組成了四個橋臂,
做成了全橋功率放大電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YR

http://www.intersil.com/content/intersil/en/products/amplifiers-and-buffers/all-amplifiers/ampl ...

duncan 大:
這塊DPS-275KP 電源板後面一次側這3顆IC 找不到DTATSHEET,是否可以幫個忙? 感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兩顆應該是MOSFET,5134是單P-CH,5234是單N-CH,
上下共兩顆P-CH,兩顆N-CH組成了四個橋臂,
做成了全橋功率 ...

看Layout  的確是如你所說的功能

請樓主忽略我提供的不正確訊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Layout  的確是如你所說的功能

請樓主忽略我提供的不正確訊息

duncan兄搜尋零件的功力一流,我也要跟您學習.
零件搜尋這一部分也是維修的重要技能,
必須累積經驗與時間才有辦法找出
正確的零件,再搭配對電路架構
的熟悉度,才能完成最後的維修工作.

网友:
從inverter ic方向下手

OZ96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oz96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uncan 大:
這塊DPS-275KP 電源板後面一次側這3顆IC 找不到DTATSHEET,是否可以幫個忙? 感恩~ ...

http://bbs.pigoo.com/thread-19692-1-1.html

DAS001

from
http://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1975045.html

參考TSM103/A

相關電路圖
http://piccy.info/view3/2205788/279a0b247635f9f5053b7b71f42b7a78/orig/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9692-1-1.html

DAS001

duncan 大 3Q~ 3Q~  修好了
DPS-275KP  電源板 IC603  PWM DLA00LD = L6598D

楼主:
感謝duncan,海洋大大的資料及指教,已經修復完畢了.

网友:
眾大內高手高來高去,小弟看完了,仍是丈二金鋼摸不著腦袋,是否能略為說明,謝謝。

网友:
search again
keyword is wrong   XD

S134  not 5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