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如圖的主機板如何查修

楼主(2012-06-21):
請問主機板維修專家~
如圖的主機板如何查修?
送電風扇有動作~
LED ON 指示燈不會亮~
確認過RAM是正常的~
問題應該是主機板有問題?
謝謝~!

网友A:
這玩意應該沒辦法透過小喇叭聽BIOS錯誤BB叫聲吧?

看樣子應該是POST程序沒有完成..你可以檢查P、C、R阿

CPU核心電壓有沒有、記憶體相關供電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玩意應該沒辦法透過小喇叭聽BIOS錯誤BB叫聲吧?

看樣子應該是POST程序沒有完成..你可以檢查P、C、R阿

謝謝a471大回覆~
這玩意應該沒辦法透過小喇叭聽BIOS錯誤BB叫聲吧?
是的沒錯
看樣子應該是POST程序沒有完成..你可以檢查P、C、R阿
目前量測BIOS Pin22 是高電位3.3V.
且沒有3.3V往下(低電位)快速持續跳動.
南/北橋小弟還不知如何檢測.
目前努力思考中...

网友A:
你給的訊息很少我能幫忙的程度有限....

他有IDE介面,你可以檢查下RESET訊號有沒有....

記憶體供電、時脈有沒有....其他光憑一張圖我沒辦法

网友:
修板精華在懂的板的上電時序,東量量西量量,修的好有限,你這板跟一板的pc板不曉的差異在那??你也一定沒此板的上電時序資料,只可參考cpu/北橋/南橋型號與一般pc板接近的來作維修
查下cpu為何種,北橋南僑是那個廠牌

送電風扇有動作~
只能確定此板能觸發,(如一般主板,能觸發,12v無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給的訊息很少我能幫忙的程度有限....

他有IDE介面,你可以檢查下RESET訊號有沒有....

謝謝a471大回復~
他有IDE介面,你可以檢查下RESET訊號有沒有....
用電表量測一直是高電平5.028V

時脈量測如下圖:
南橋下方兩個晶振
電池右邊晶振
電池下方晶振只能維持3秒左右~爬文是說1394介面用
SDRAM左方晶振
目前努力思考中...

网友:
那你就繼續加油吧!~~~光看照片我沒辦法給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