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優派19吋LCD會變暗的問題

楼主(2012-06-21):
想請問各位大大,日前發現螢幕(優派19吋),剛開的時候是正常的,約數分鐘之後(時間不敢確定,因為第一次發生的時候約使用了2-4小時),會變暗(變黑),用力看,還看的到畫面。如果將電源關閉又打開,有好了,但約2-4秒又變暗了。

有將螢幕拆開來看,電容都沒有異樣,有些點有重新焊接,但結果一樣,請問各位大大,這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啊?謝謝。

网友:
建議您像這位大大,花點時間拍幾張照片給大家看看,沒圖大大們無法幫你判斷,只能跟你說大慨,幫助不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4-1-1.html

网友:
電晶體或是MOS或高壓線圈!!

网友:
燈管壞的機率應該近80%!!

网友:
不是燈管的問題,通常是高壓線圈及升壓場效管的問題,不然就買片高壓板先裝並比對,高壓板又不貴。

网友:
請告知:
1. 液晶螢幕型號?
2. 高壓板控制IC型號?
3. 燈管接頭處,與上述控制IC連接之電路清晰照片。

网友:
這台螢幕用幾年了?

网友:
燈管掛了也會這樣

网友:
送給專業人員修吧! ~~ 由頭至尾~~ 多沒正確型號? 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