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2000更換高壓板可用16v降壓成12v換成公板嗎?

楼主(2012-06-21):
如題,各位大大
我遇到的這台n2000是用16v點高壓板的
從經驗判斷應該是高壓板問題(當然這個結論尚有討論空間,以我這種初淺的功力....)
假設是16v電源接12v公板
有人說用二極體降壓即可
我也想買個16v降壓模組接上
自認尚無維修高壓板的技術

請問各位大大一般都怎樣處理這種狀況?

ps:需要圖我會上傳

謝謝各位

网友A:
可選寬電壓高壓板(12~1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選寬電壓高壓板(12~19V)

這台用的是6燈小口
我找的6燈幾乎都是走12v
所以才會想說這樣可不可以...

寬電壓幾乎都是4燈..

网友:
投一票!!我應該也會跟您一樣~
但二極體降壓這應該不太行?
畢竟二極體差0.7v~你看要多少個?加上電流要考慮??
如果你有這問題!!我建議您也可以使用7812約$10~這就可以穩壓12v~但限定電流1A內最好是0.8A..-

网友:
用降壓模組降到12V應該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760535635

感謝ㄟ,不過我沒有淘寶帳號,最近好像台灣這邊交易方式又有所更動,不知道哪種方式買比較方便。還是一樣感謝大大的提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ㄟ,不過我沒有淘寶帳號,最近好像台灣這邊交易方式又有所更動,不知道哪種方式買比較方便。還是一樣 ...

在電源+16V端,串聯6個一般用整流二極體,產生約4V的壓降,16V-4V=12V應該可以解決這問題,你可以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電源+16V端,串聯6個一般用整流二極體,產生約4V的壓降,16V-4V=12V應該可以解決這問題,你可以試看看 ...

如果是用這種方法
是用6顆1N4148串聯嗎?
使用時有無注意事項?
thx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這種方法
是用6顆1N4148串聯嗎?
使用時有無注意事項?

不能用1N41418,要用3A~5A的整流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1N41418,要用3A~5A的整流二極體。

謝謝指教
所以是這個嗎?
3A 400V 高速整流二極體
拿個9v電池串串看應該可以測出來吧
謝謝w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教
所以是這個嗎?
3A 400V 高速整流二極體

速度越高的二極體導通電壓越低,像蕭特基二極體甚至低於0.2V以下,這樣要降壓反而要更多支來串,所以使用一般的整流二極體即可,一般的整流二極體導通電壓約在0.5~0.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越高的二極體導通電壓越低,像蕭特基二極體甚至低於0.2V以下,這樣要降壓反而要更多支來串,所以使用 ...

謝謝回復指教,本人不是本科系的還真多笑話...暈
那是這個嘛?3A 1000V整流二極體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復指教,本人不是本科系的還真多笑話...暈
那是這個嘛?3A 1000V整流二極體
thx ...

可以!反正太高就多串一支,太低就少串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