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使用12c5a60s2該如何接兩組RS232

楼主(2012-06-21):
如題
我用的是44PIN的
請這方面有經驗的能手指導

网友A:
看了一下參考文件,里面其實也都蠻詳細的又是中文
http://www.stcmcu.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A60S2.pdf
原本的RS232-1在p3.0和p3.1
而RS232-2在P1.2和P1.3,剩下的請自行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參考文件,里面其實也都蠻詳細的又是中文
http://www.stcmcu.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 ...

感謝
原本就想直接PM問你的
不過還是覺得把問題公開較好
說不定也有人有同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參考文件,里面其實也都蠻詳細的又是中文
http://www.stcmcu.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 ...

再請教
這晶片的UART1的位置我了解
但UART2它原文的意思是不是說
預設不作更改,它腳位是在P1.2及P1.3

當中提到的AUXR要作什麼處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教
這晶片的UART1的位置我了解
但UART2它原文的意思是不是說

基本上可以在資料的page288開始看到有關串列port2的設定
而AUXR是設定標準UART1,
AUXR1則是定義UART2的位置,PAGE-293可以看到可定義UART2在P1或P4位置使用
一般的DIP-40包裝這用不到,PLCC-44或LQFP-44則可以去選擇
PAGE-296都還有UART2的測試程式,所以可以看看就應該能使用了
這份STC的資料看了一下其實也很完整了,

其實在這里問問題都是公開化比較好,一來很多高手都能回答
而且每個人的思考方向都有些不同,有時能得到更多沒想到或沒注意到的答案
不過如果是問問題的人是射後不理,或是問作業的人,有時就得看運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以在資料的page288開始看到有關串列port2的設定
而AUXR是設定標準UART1,
AUXR1則是定義UART2的位 ...

謝謝指導
因為我知道你是這方面的老前軰了
所以問您肯定可以得到不錯的答案啊
再次感謝

网友A:
教學相長,所以自己也能得到相關的知識
只希望能有所幫助,剩下的就是自己去作測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學相長,所以自己也能得到相關的知識
只希望能有所幫助,剩下的就是自己去作測試了 ...

請問我這圖有沒有問題

网友:
其實看了有點奇怪,PDIP的包裝應該是40PIN而己
而44pin的也是只有LQFP和PLCC兩種包裝,不過上面是用44pin的來使用PDIP的腳位
可能的話是看電路圖檔比較實際,不然連電源都沒有,看這個有點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