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 硬碟如何改為正常XP HD

楼主(2012-06-21):
朋友拿一顆 M 牌的 250G HD 以前 拿去改 XBOX 專用的硬碟
現在那台壞了 ~ 想拿250G 改為 一般 XP用的 HD 不能格式化
開機 的 硬碟 型號也怪怪的~ 這要如何解決
STM3250620A
原本朋友拿來 一腳   彎了 給他般正~..
有換過 主機板  根排線  都一樣 型號 A 就是那個符號

网友:
可愛大有裝在其他電腦當第2台過嗎.
xp抓得到嗎?

楼主:
有試過 `別台電腦 ~有些主機板 抓不到 HD  有些抓的到
抓不到 需要 去BIOS 按 AUTO

之後也顯示 ~MA( )TOR....一個字不對~
但是也些會顯示 0M
感覺好像是 故障囉~...

网友:
進os看得到HD嗎?
如果可以的話,在我的電腦按右鍵選管理,理面有一個磁碟管理看有沒有看到該HD這方法您試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試過 `別台電腦 ~有些主機板 抓不到 HD  有些抓的到
抓不到 需要 去BIOS 按 AUTO

之前遇過排線或斷針腳,導致bios型號不正確或亂碼,
進系統應該也抓不到,可愛大可以查看看是不是這個問題。

网友:
xbox有的硬碟有鎖住,你要找解鎖程式,解鎖才能在pc上用

网友:
可以試試找HDDHacker把硬碟恢復~
就還沒格式成xbox前的設定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