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升壓

楼主(2012-06-21):
如何做個 5V USB 升壓到

更正 要 5v 升 6v

网友A:
DC to DC的升壓電路參考一下....
DC 6V 轉 DC 12V 轉換器(升壓器).pdf (97.24 KB, 下載次數: 149)
BD675 677 679 NPN電晶體.pdf (118.96 KB, 下載次數: 93)

网友B:
5V升壓到5.3V? 為何需要5.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升壓到5.3V? 為何需要5.3V?

因為要當手機充電器用

网友:
手機充電5V就夠了
加壓到5.3V,電流也不會增加多少
結果會和你的期待值有很大的落差喔

不過只差0.3V
一般5V的變壓器倒是可以改其內部的電阻

网友C:
是要充 nokia 手機嗎?

用一般的 5v 可充不飽…

nokia 專用的 usb 充電線有升壓藏在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要充 nokia 手機嗎?

用一般的 5v 可充不飽…

手機線裡面藏升壓..呵呵第一次聽到~

网友:
電壓只差一些些
有試過直接用嗎
可以先試試
就算不行也不會燒掉
頂多不能用而已

楼主:
後來覺得太麻煩
直接買成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後來覺得太麻煩
直接買成品

還沒聽你說出你的『用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沒聽你說出你的『用途』呢

用途就是拿來充電阿
用usb充電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途就是拿來充電阿
用usb充電手機

已經買了呀…動作還真快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途就是拿來充電阿
用usb充電手機

你確定這條線 輸入比輸出低 0.3V?  它好像多一個"磁環"罷了!!

電池只有 3.7~4.2v 輸入要5.3v 是不是因為電路的設計不同? 還是因為電流不夠?

网友:
以前小弟也碰到過類似的情況
是使用NOKIA 6230手機
買了一條USB充電線卻無法正常充電(5V)
後來在市面上看到有一款USB充電包
裡頭附了一顆像USB隨身碟大小的升壓板
上頭的標籤有標示INPUT:5V OUPUT:6V
電流部份印象中好像是變小了(充電變久...Orz)
使用它才能讓手機正常使用一般電腦USB孔或插電轉USB充電(5V)
感覺以前的NOKIA手機真是不知道怎麼設計的
現在用NOKIA N93卻沒有這個問題(不需要升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要充 nokia 手機嗎?

用一般的 5v 可充不飽…

上露天查了一下,他的"頭"比較大顆,我猜裡面就藏升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露天查了一下,他的"頭"比較大顆,我猜裡面就藏升壓吧/

是啊

只是壽命就…
長期使用下來,品質不良的很快就會現形了 = =+

同時,如同上面所提到的,充電的電流變小,時間拉長

网友:
這條線規格很亂. 如果單純用USB的5V/100mA來充應該電流是不夠的.
網路上有頭拆開來的照片,裡面的PCB有的有電子零件,有的沒有(只有一片PCD畫了2條銅箔,這絕對是假的).
有電子零件的電路又不太一樣,至少有3種. 到底誰是真的.
Google圖片搜尋CA-100C.

网友:
NOKIA用的USB充電線我有研究過,CA-100C確實有升壓、限流功能,
一條大約80元買得到,自己做是不難啦,但那個小DC插頭就是找不到,
後來還是乖乖買成品來用。

NOKIA手機對充電器有點要求,不是供應電壓夠了就會充,
還會偵測是否有限流功能,剛開始試做時,總是想說電流供應大一點會比較好,
但一插上去手機有偵測到充電,但馬上顯示「不支援的充電器」!

一開始摸不著頭緒,明明電壓跟原廠變壓器一樣,為何手機會知道是不同的充電器?
後來仔細測量才發現,剛插上時先偵測電壓,然後加大負載電流再測一次,
這時電壓必須掉下來才會通過,若是電壓沒掉下來就會停止充電並顯示警告!

所以對NOKIA手機來說,供電能力太好的充電器是無法通過測試的。

我在辦公室都是使用CA-100C來充電,已經使用好幾年了都沒問題。

网友:
剛剛拿了CA-100C測量一下,插在PC USB上,輸出空載電壓是6.1V,
以DVM 10A電流檔將輸出短路,測出短路電流是0.78A,
這時PC並沒有顯示出USB發生暴衝,可見升壓、限流是確定的。

從網拍向不同賣家買過兩次,只要是標示NOKIA CA-100C的使用上都沒問題。

楼主:
買不到 usb升壓的 3.5mm 規格

只好買條ca-100c 來改
把dc頭換成 3.5mm

提外話
原本在網拍上買到3.5mm的usb
結果拍賣照片跟收到物品不一樣
拍賣上的圖是跟ca-100 一樣,但頭是2.0mm(小頭)

而我收到的是一般5v usb的線,不過頭也是3.5的
導致我的手機沒辦法充

賣家拍賣上的圖

我收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要充 nokia 手機嗎?

用一般的 5v 可充不飽…

充不飽,會不會是電池關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不飽,會不會是電池關係呢??

應該是手機內部的零件的問題

輸入的電壓不足,輸出的電壓就會比較小

假設正常充電電壓應該在 6v,經降壓後給電池的充電電壓為 4.2v
那如果輸入 5v,經降壓後,卻只有 4.0 甚至 3.9,導致充不飽…
可以看到充電的圖示一直跑,因為有外部供電,但實際並充不進電池

我充過,用 usb 供電 5v 給 nokia 手機,8個小時吧,拔下電池量電壓 4.0v

网友:
充電器前面大顆的  是磁環~ 抗雜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不飽,會不會是電池關係呢??

NOKIA手機充電插頭端電壓跟電池電壓沒有必然關係,
手機內還有充電控制迴路用來控制電壓電流,
所以不一定高於電池電壓就能充電,
充電接頭電壓、電流必須以手機規格為準。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 to DC的升壓電路參考一下....

請問, 震盪電路可以換成  NE555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 to DC的升壓電路參考一下....

請問, 震盪電路可以換成  NE555 嗎??
==========================================

應該可以,不過最好用示波器去確認輸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