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Q7T4跟著放颱風假去了~

楼主(2012-06-21):
當別人等待著颱風假發佈的時候~我的螢幕很自動的直接放假去了...

臉書~~

臉書~~

WIN的桌面1

WIN的桌面1

WIN的桌面2

WIN的桌面2

臉書水族箱~

臉書水族箱~

爬了一下文~是這樣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benq

网友:
怎麼感覺是變油畫?

网友:
拆吧,拆吧,拆開就有修好的機會。

网友:
變油畫,要先量T-CON的GAMA電壓,GAMA電壓如果不正常,晶片應該掛了!!

网友:
也是T-CON  +1

楼主:
要量哪裡??如果是綠板的那兩顆大晶片~我想應該可以直接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量哪裡??如果是綠板的那兩顆大晶片~我想應該可以直接放棄了!!

都不在這!!

在面板上藏起來的那塊板子裡的晶片,應該會有異常的高溫??

你找一下,GAMA晶片旁邊應該會有標示 GMXXX的測試電壓點??

网友:
t-com 是在 AD 去連接 面板上的 那一片 板子  順著線往上看  那一片就是 t-COM  你的問題 應該是 T-COM 有問題  不過 電腦螢幕 大多不太能用換的 都是用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