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排廢水問題

楼主(2012-06-21):
各位大大好,請問一下家裡有一台逆滲透,最近因為更換RO的第四道大白色裡面的RO膜,因為想說這台逆滲透用很久一段時間了,結果把所有管子都換了,後來發現廢水出水量很少,少到都是用滴的,結果更換新的廢水比還是一樣,想請問一下這個會跟高壓開關或低壓開關有關嗎?馬達都有在轉,但出來的水用水質檢測,測試都是11-12,跟自來水的差不多,但測之前還沒換的RO水質是01而已!後來有把原本的RO膜換回去廢水出水量也是很少,這樣有沒有可能跟我換的管子有問題呢?有阻塞嗎?而且我換的時後是拆下一條換一條,應該是不會換錯!請教各位大大是否有遇到此問題呢?有的話可以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A:
可能要拍照片給版上的前輩看才能隔空抓藥唷~

网友:
11-12,跟自來水的差不多!!??你有量過自來水嗎??有到11-12就不用RO濾了。。。。(自來水應當是一百多到近二百吧!!)

美國標準,35以下都是很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拍照片給版上的前輩看才能隔空抓藥唷~

您好!已上傳照片了

网友B:
看起來很像是淨水與廢水接反了......

既然管子全換了,接頭何不一起全部換掉?
我遇過舊機爆接頭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很像是淨水與廢水接反了......

既然管子全換了,接頭何不一起全部換掉?

請問一下淨水與廢水大約在哪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淨水與廢水大約在哪邊呢?

請看下圖:

RO模濾殼只有1個接頭那端是進水,兩個接頭那端是出水,
其中比較靠濾殼中央的是淨水輸出,比較偏外側的是廢水輸出,
淨水輸出通常還會串接一個金屬單向閥,從您的照片判斷起來很像是接錯,
由於照片上那側不是很清楚,只能大約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看下圖:

ysc大大感謝您!照您的方式重裝一次就可以了,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大感謝您!照您的方式重裝一次就可以了,謝謝!

不客氣啊.....大家互相交流經驗。
今天拿了RO殼比對一下,您原本確實裝反了。

記得將桶內存水放光喔,接反了廢水都跑到儲水桶去了,
最好放光製滿水後再放光一次,以免廢水殘存桶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氣啊.....大家互相交流經驗。
今天拿了RO殼比對一下,您原本確實裝反了。

感謝!謝謝!

网友:
裝反了就變成正滲透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