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T20B,小電表拆解。

楼主(2012-06-22):
UT20B 我有兩台,一台外出用,一台放家裡(放到沒電啦!),
外出用的那台,因為探棒是不可分離式的,
所以線頭的部分折破皮了,自己已經換上了UT33C的探棒啦!
這台真的是滿小台的,但是沒有我想要的導通測試,雖然用歐姆檔也行,
但是,我比較喜歡聽到嗶嗶叫的聲音。
另外,這顆的電池不是一般的9V方盒電池,是12V A23規格的,
保險絲是250V 0.2A的。
以下就是拆解圖:

网友:
真是小巧可愛 !!

但是那個電池應該不便宜吧 !!!

使用 一顆 12v 的 , 不知可用多久 ??

楼主:
我也不知道可以用多久,因為我都放到沒電!

网友:
GP鹼性遙控器電池A23,適用於大多數鐵捲門遙控器 汽車機車遙控器,大約25~3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