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安泰信3005si無電流輸出維修實例。

楼主(2012-06-22):
我的一台安泰信3005si電源供應器在測試朋友的車載12v的負離子產生器後竟然掛了。

沒電流輸出了。

內部電路板

發現這顆7805發燙心想後面的元件應該短路了吧。

果然這顆GC7135BP發燙更嚴重肯定是這元件短路了。
這顆GC7135BP我這裡找不到貨只好從深圳那裡買了三顆回來兩顆做備品吧。
換上後一切正常了。

聽說這台3005si的電位器不太好所以就順便把它換了。

大功告成!換了電位器轉動調整電壓或電流不飄了。沒換之前電壓最多只能上到29.x。
感謝收看。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不錯的維修分享,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我那台也是電壓電流不好調整 之後拆起來4顆全換~就好囉
謝謝分享

网友A:
讓我想到一件事,大陸上的一些零件,PDF 資料都很給它欠缺,像這顆 IC GC7135BP,想找它的資料,也是找不到 XD

网友:
想請教一下,這類 VR 有無較推薦的廠牌?
TH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讓我想到一件事,大陸上的一些零件,PDF 資料都很給它欠缺,像這顆 IC GC7135BP,想找它的資料,也是找不到 ...

應該是ICL7135的替代品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ICL7135

------------------------------------------------------------------------------------------------------------

VR

ALPS
http://www.alps.com/WebObjects/catalog.woa/C/HTML/Potentiometer/RotaryPotentiometers/RotaryPotentiometers_list1.html
TOMOS
http://www.tocos.com/products/standard-panel-controls/
Vishay (併購Spectrol  dale BC component)
http://www.vishay.com/resistors-variable/potentiometers/
Bourns
http://www.bourns.com/ProductFamily.aspx?name=potentiometers
BECKMAN , BI TECHNOLOGIES
http://www.bitechnologies.com/products/panel_pots_sg.htm
CTS
http://www.ctscorp.com/components/potentiometers.htm
Noble
http://www.nobleusa.com/rotary.html
Taiwan  Alpha
http://www.taiwanalpha.com/chinese/c_product_index_p.htm